[液晶螢幕] BenQ(明基) 型號:FP91V,送電無反應!我來擦屁股啦!

楼主(2011-11-28):
大家晚安!快要12點了!我正完修一台acer  24吋的螢幕,由於正在預熱測試中!想說不要浪費電力,順道來po一篇維修文好了!精選一篇BenQ的來PO吧!

底下是它的外觀照:

其實幾個月前,主人就曾送它來維修,可是試機好久也沒事,請他再帶回去,等到真的故障了再送過來,這樣又讓主人擋了好幾月,真不知當時是故障在哪?

到底是修了幾次了啊?,機身到處都是保固貼!

又是倒掛電路的控制盒:

屏線竟是用雙面膠來當襯墊!不是很好?

還沒掀開電路盒,先看到了被破壞的痕跡:

再翻過來看,靠~!這是怎樣,零件被拆光了,這是什麼狀況?

再把它翻到正面,哇~!這是地貼啥蜜糊藥?呼~!弄花去啊啦~!請大家慢慢欣賞吧!

底下是我更換下的零件:

檢修過程是這樣:

1. 我先將PI板恢復成原貌,高壓板也去除。先送電!發現最終端無電壓輸出!

2. 目視中!我發現那顆長大桶已經漏汁;乾枯,將其更換,依然是無電壓!

3. 測試大桶兩端並無電壓,往最前端保險絲測量為開路,先將其焊除!

4. 隨後再測量大桶兩端是短路,拔下大桶與橋式,再測大桶兩端焊點,依然是短路!

5. 再往後端測量,又發現那顆MOS的DS間,正負極測量都是短路。

6. 再將其更換後,所有短路現像都已去除!

再來~!還沒裝入FUSE前,先串接燈炮試送電!

一切電壓都已有了輸出:

3.3V給主板使用!

這4.9V(5V)!給面板使用!我叫兒子拍的!有點不清!

14.2V(啟動後是:15~16V)給高壓部位使用!

再將其胡亂使用的濾波電容,做正確的更換與更新!底下是完修整理完畢的PI板POWER部份!再試送電!電源燈已有亮起!

再加入高壓板,將其線路整理隱藏埋入下半部位,得到底下的圖照:

ㄢㄋ~!是不是完整又美觀!當然是又擱耐用了!

想讓主人用得長久一點,一定要把高壓的濾波更換耐壓值高一點的!結果..........................

這張是腳位裝錯邊的!『就過年了』!

好了~!這就是最終完美的PI二合一板

組裝起來~!預熱交機了!

報告完畢!感謝收看!

网友A:
請問麵線大
過年的那顆本來是smd嗎?
如果是貼片電容的正負怎麼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麵線大
過年的那顆本來是smd嗎?
如果是貼片電容的正負怎麼看?

啟禀雷大~!
本來是裝藍色的那ㄎ─330μF/25V,
偶將它改成220μF/35V的,
它本來就是裝電解電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麵線大
過年的那顆本來是smd嗎?
如果是貼片電容的正負怎麼看?

用測量的,兩個點看哪一個跟gnd倒通
就是赴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啟禀雷大~!
本來是裝藍色的那ㄎ─330μF/25V,
偶將它改成220μF/35V的,

這個.....
"啟禀"實在承擔不起
偶只是做工的小弟
而且還跟電沒什麼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測量的,兩個點看哪一個跟gnd倒通
就是赴極

原來如此
有恍然大悟之感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啟禀"實在承擔不起
偶只是做工的小弟

偶也跟電沒有關連!
都是來這裡多看看!多吸收啦!

网友B:
偶也跟電沒有關係,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也跟電沒有關係,偶做.....

做歐ㄝ~!

网友C:
看的我好亂阿.....是不是原來的故障是電源板故障無輸出?
高壓板異常...所以高壓被拆光用替代的......

弱弱問一下....之前修的為啥不乾脆換掉PI板算了...

网友:
atun大真是太強大了,這個看的好「花」
說真的,遇到這種的會讓人想換pi板....

网友D:
atun大請問那110V光源!!你是採用"串聯"??我看起來像"並聯"??謝謝

网友:
收的真漂亮,技術好的沒話說,又吸收到一些資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un大請問那110V光源!!你是採用"串聯"??我看起來像"並聯"??謝謝

大仔~!
我是這樣寫的啊:『再來~!還沒裝入FUSE前,先串接燈炮試送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的我好亂阿.....是不是原來的故障是電源板故障無輸出?
高壓板異常...所以高壓被拆光用替代的......

成本問題.P+I板比較貴.高壓板比較便宜.

网友:
我做的和電也沒有關係.....

不過要是我看到這麼"花"....說真的,直接換掉比較快....
果然功夫到不到家,差異真的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成本問題.P+I板比較貴.高壓板比較便宜.

這樣阿.......那這篇是後來的電源板故障

之前是高壓部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樣阿.......那這篇是後來的電源板故障

之前是高壓部份?

是的.但是後來a大太好心.
不小心也把高壓板搞大肚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後來a大太好心.
不小心也把高壓板搞大肚子了.

那就維修業者來說,P+I這種設計並不受歡迎囉?
因為兩種功能綁在一起成本高,分開的比較單純
可以針對故障區域做更換....講究時效與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後來a大太好心.
不小心也把高壓板搞大肚子了.

不是不小心!
是瞎了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小心!
是瞎了眼了!

看到洞就插?
所以就大肚子了?

网友:
恭喜Atun大完修,最近遇到的Case好像都給它有點難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仔~!
我是這樣寫的啊:『再來~!還沒裝入FUSE前,先串接燈炮試送電!』

所以A大~~是並聯一個光源嗎??如果後即短路或是開路~~他會跑光源??謝謝

网友F:
原修的安裝品質真差,沒整好線,高壓版也沒裝妥,再故障的機率當然增加了,如果是我的機器被這樣修,我會找他拼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A大~~是並聯一個光源嗎??如果後即短路或是開路~~他會跑光源??謝謝

ㄟ~!ㄟ~!ㄟ~!
是串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修的安裝品質真差,沒整好線,高壓版也沒裝妥,再故障的機率當然增加了,如果是我的機器被這樣修,我會找 ...

乎~!
一台LCD就找人拼命喔!
殺很大喔!

网友:
有點誇張啦!!不過這種維修品質真的是很糟糕,就算不拼命也要大吵一架吧!!

网友:
恭喜Atun大完修與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ㄟ~!ㄟ~!ㄟ~!
是串聯吧!

A大~抱歉!!小弟之前印象版上有人在解釋~~(當下看不懂,現在也收尋不到)
如A大這樣說(第一個留言並非在挑A大"串接"或"串聯",是小弟不懂此燈泡串或並用意),所以此燈泡用意,是在後端電路如果有"短路"會產生大電流,也有可以把此板給燒了,所以串接一個"光源"是在避免如果真的有短路,會消耗在"燈泡"發亮,而保護此電路??對嗎??
以後還是需要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抱歉!!小弟之前印象版上有人在解釋~~(當下看不懂,現在也收尋不到)
如A大這樣說(第一個留言並非在挑A ...

大仔~!
小ㄟ~!不是ㄎ班的啦!我也是照著論壇內先進的說法,依樣畫葫蘆,ㄟㄟ~!
這些都是在POWER維修板內吧!再找找啦!
原理就請論壇的神明解說了!說錯了!會笑四人喔~!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大~抱歉!!小弟之前印象版上有人在解釋~~(當下看不懂,現在也收尋不到)
如A大這樣說(第一個留言並非在挑A ...

串聯燈泡的用意是,當一次側電路異常而發生短路時,電能會消耗在燈泡上,而不會產生過大短路電流而造成嚴重損壞,一般燈泡選用110v 100W,經燈泡測試電路正常無冒煙燒毀爆裂,且燈泡微亮的話,就可以嘗試不經燈泡正常投入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串聯燈泡的用意是,當一次側電路異常而發生短路時,電能會消耗在燈泡上,而不會產生過大短路電流而造成嚴 ...

謝謝狼大回復!!小弟了解~~希望版上各為這是一個好的預防方式!

网友:
這台是原有PI I區故障直接改公板高壓
這樣修在業界越來越普遍...連我這邊有很多修液晶的店家都這樣
只是這台走線不好,點燈電壓可以焊在保險絲上,原有電容不必拆,GND直接接鎖螺絲地方
ON/Off訊號直接改到AD上...看的出來原店家不是很專業

另外建議A大...PI板I區零件要"徹底拆除"
正面那些導線(銀色的東西)也要拆,是我連那個東西也會拆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