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棄光碟鐵棒自製清錫孔針

楼主(2011-11-28):
大家應該都有一堆壞掉的光碟機吧
不要丟拆下裡面兩跟鐵棒.裝入一般電鑽.起動電鑽後於沙輪機上研磨成針後就可以拿來當清理焊孔的針囉

网友A:
有點看不懂,直接插進烙鐵加熱?

這隻棒子耐高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看不懂,直接插進烙鐵加熱?

這隻棒子耐高溫嗎?

耐高溫.又不太沾錫.硬度又夠n_008|

网友B:
哇靠~你這兵器比東方不敗的厲害.........

可以當焊接工具...又可以當暗殺武器(放入釘槍或者當飛鏢)

网友C:
我是用牙醫在用的探針.....
也是耐高溫不沾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牙醫在用的探針.....
也是耐高溫不沾錫....

牙醫探針.是抽神精那種嗎?
應該比我這好用.好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靠~你這兵器比東方不敗的厲害.........

可以當焊接工具...又可以當暗殺武器(放入釘槍或者當飛鏢)

哈哈當武器.你的菊花就要小心了n_008|

网友:
引用 楼主:
牙醫探針.是抽神精那種嗎?
應該比我這好用.好買嗎?

很好買啊.....也不貴.....
一般醫療用品店大多有賣.....
沒有也可以請店家代訂....
拍賣網站上找一下也買的到....

网友D:
我是用手提收錄音機,伸縮天線尾端磨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手提收錄音機,伸縮天線尾端磨尖.

伸縮天線是銅製.不會因加熱而沾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伸縮天線是銅製.不會因加熱而沾錫嗎?

伸縮天線不是銅制   應該是合成鋼材

网友:
吸不出來的, 我是直接用1.2mm的鑽嘴用手持錶索轉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耐高溫.又不太沾錫.硬度又夠

夠硬...密度有夠高...
只不過.....很容易短時間內生鏽...

應該幾天沒用之後...就生鏽了吧...
要跟槍一樣``天天保養才不會生就

网友F:
這動作要快,甚至要在熔錫時使用,不然硬上熔點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夠硬...密度有夠高...
只不過.....很容易短時間內生鏽...

完全不會生鏽.您可拆一台試試.最近用時覺得還不夠尖細.要再磨一下才會好用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動作要快,甚至要在熔錫時使用,不然硬上熔點容易壞

不能硬要穿過.要用旋轉方式穿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硬要穿過.要用旋轉方式穿過

哦,先突破,再旋轉呀,真是厲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