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ACER AL1917開啟後畫面閃一下就沒影像了?

楼主(2011-11-28):
請問ACER AL1917開啟後畫面閃一下就沒影像了?
是什麼零件故障呢?
值不值得修理?
請各位高手給小弟建議
感激不盡!

网友:
有把握的話請先拆開檢查有無明顯異常元件

网友:
如果碰到軟的,或許換個電容就OK~

网友:
面板沒壞就值得修.

网友:
我猜大概2顆電容掛掉吧0.0

网友:
高壓板先檢修囉~希望只是電容囉~

网友:
先用手電筒照面板,如果隱約看的到畫面就是背光模組出問題....

网友:
拆開來看看電容是否有問題有沒有凸起來 先換掉查查保險絲有沒有斷!!做初步判斷

网友:
還是要先拆開才能知道故障點.好運的話只是爆電容而已.

网友:
還是要先拆開才能知道故障點.

网友:
上面的先進沒要求貼圖?? 請坂大提供一下,比較好判斷!!

网友:
查一下民國99.03.06維修記錄:ACER AL1917W 開機畫面一閃即滅
P/I板電容NG*4--->更新OK

若沒好就是群創面板MT190AW01上燈管接線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