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FP731 四燈大口,不過電,有交流聲,換高壓板

楼主(2011-11-29):
BENQ FP731 四燈大口

螢幕尺寸:17",4:3

最大解析度:1280*1024

故障原因:不過電,有交流聲。

拆開外殼,PI板上的AC110V的插座有虛焊,先補焊,再用束帶固定。有幾顆電容爆了,連大電容也一起換掉。
PI板的焊點全部補焊,PF751(3A電阻式保險絲)開路,换掉。
接市電測試,AD板接口有正常的+5V跟+3.3V輸出了,但還是一樣沒有畫面。

接下來將所有的FU9024N、C5707拆下來測量,有擊穿的就換掉,換了2顆C5707,再上市電測試,螢幕還是不亮,因為不會量高壓線圈的好壞,功力只到這裡,決定換公用高壓板,拆除多餘不用的零件,接好+12V、地線、ADJ、ON/OFF。上市電測試,OK了,但是右上角、右下角落有明顯的雪花,應該是面板的問題,這下子這台螢幕只能留下來當備用機了。不過第一次換公用高壓板成功,還是很興奮,下次有機會要學習換PI板+AD板了,不過還不會查面板跟屏線的規格。

接口定義:
1:亮度控制
2:高壓控制ON/OFF
3:空
4:地
5:地
6:地
7:空
8:空
9和10:5V
11和12:3.3V
13和14:音頻控制

FP731

AC110插座補焊+束線帶固定

清除高壓區多餘的元件

在高壓區鑽二個孔,用束線帶固定公用高壓板,因為高壓線出口位置不一樣,要另外加延長線

美中不足:右上角跟右下角的雪花

网友:
恭喜啊!!不知道大大是使用熱風槍掃除那些零件嗎??

楼主:
我不太會使用熱風槍,習慣拿烙鐵清除。

网友A:
全部清理掉高壓區的東西是為了...放新高壓板?

网友:
掃得真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清理掉高壓區的東西是為了...放新高壓板?

沒有掃乾淨,新的高壓板不好放進去,掃下來的元件也可以當備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掃乾淨,新的高壓板不好放進去,掃下來的元件也可以當備品。

知道了........這還得懂怎麼掃咧,掃錯了電源就壞了..

楼主:
剛好有電路圖才知道那邊可以清除,那邊不能清,不然我也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