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W199A 背光亮又暗掉

楼主(2011-11-29):
我一片瀚宇彩晶JW199A現在背光電源打開就亮一下又熄掉(未開電腦是正場現象)
可是開電腦他又會亮一下又熄掉n_073| 把VGA線拔掉又插上又是亮了又熄掉n_144| 換了C945和2N7000
跟OZ9936都沒有用不知道哪裡又有問題n_078| 大大可不可以告知一個方向.:on_148| ..現在也想說乾脆換掉高壓板的部分
問題可是這個三合一板高壓啟動是0V電壓的:on_130| 我們一般外加的高壓板是3-5V啟動的那大大可不可以告知啟動部分接哪一點.:on_149| 謝謝

网友:
負電壓啟動!注意背面N&P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方變壓器旁及高壓那邊共有有4顆電容(好像是25V/470U),檢查看看。沒爆,不一定是好的。 ...

您好電容已換過了.就是換了好多種了.還是一樣真是頭痛n_005|

网友B:
燈管要用測試器「單燈高壓板」來確認一下,很可能是燈管問題。

网友:
確定燈管沒問題後,在高壓部分有4顆3腳的電晶體,型號我忘了,這4顆也要先換掉,應該能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要用測試器「單燈高壓板」來確認一下,很可能是燈管問題。

有用另一片測試面板和燈管是好的.很確定是高壓部分..因不是電子科所以電子元件不是很精通..請問大大高壓變電器旁兩顆高壓電容一個寫5一個22那是用電容表量那是多大的n_064|...謝謝

网友:
先檢查一下背光電路區的焊點,最好可以全板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