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1-11-29):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補充:
畫面顏色異常!
進OSD正常!
進工廠模式才有機會恢復.
反之有可能AD板或T-CON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皆為單純顏色,如何看出是否正常?
稍有經驗的是會進色溫設定畫面,若是設定異常, 各組RGB皆會成 255/2 ...

是在原機故障狀況下判斷不是另裝通用版測試!

网友:
添加手邊現有實例:
故障狀況

面板脫膠

网友:
請問S大進入後有修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