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420BKV的問題

楼主(2011-11-29):
七盟420BKV

這顆POWER是正常的~
但是插上市電 切到ON之後就會有點高頻聲出現 只能切到OFF才會消失

應該是從一次側發出的
因為我把二次側的電容幾乎全換掉也沒改善

但靠近聽 感覺不太像是一次側的大電容發出的
還有其他可能會有高頻音的元件嗎

還有我想確定一下一次側那顆NTC熱敏電阻 SCK 0510  是不是5歐姆10A的意思?
如果想換掉,這種規格好找嗎?? 還是說有什麼替代的規格,不一定要0510??

sorry我還是新手只會換換元件  還不太會找毛病
麻煩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A:
即然二次側的電容幾乎全換,為什麼不全換掉!!??一次側也沒幾顆。
換完再上來說結果吧!!

(我現在修POWER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檢查全部的電容,再換掉壞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二次側的電容幾乎全換,為什麼不全換掉!!??一次側也沒幾顆。
換完再上來說結果吧!!

好哦~~ 那我明天再去買新電容來換
那我想問一下那兩顆大的
1000uF 200V  目前容值掉到870、890uf  10%會差很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哦~~ 那我明天再去買新電容來換
那我想問一下那兩顆大的
1000uF 200V  目前容值掉到870、890uf  10%會 ...

這兩顆不要管它,其他統統要管。

网友B:
那2顆大的除非有明顯大肚子,不然換掉很傷荷包的,就我處理的經驗來說因為這2科大電容而造成的故障機率很小的!!其他電解電容故障造成的情況就非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2顆大的除非有明顯大肚子,不然換掉很傷荷包的,就我處理的經驗來說因為這2科大電容而造成的故障機率很小 ...

恩恩~! 真的很貴 1000uf 200V  這兩個沒換~~~~

不過我剛剛已經把剩下的電解電容全換新了~
POWER一樣正常,高頻聲一樣有= =.......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還是該說類似喇叭那種電流聲?

開關ON 就開始了 不管待機、開機都會有
切OFF之後  聲音就漸弱直到消失

這樣如果不是一次側就是5VSB的問題吧我想
但我電解電容也都換了
(兩個大電容的跨壓都是157v左右應該還算正常吧?)

接下來我還可以檢查哪裡呢???

网友B:
4.7u的小顆電解電容也換了嗎,在高壓側的部分,我貼的維修實例中有提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u的小顆電解電容也換了嗎,在高壓側的部分,我貼的維修實例中有提到喔!! ...

有有~~整片板子真的全換了 (除了耐高壓那兩顆
高壓側有兩顆4.7u 一顆10u 都有換

网友B:
你把各零件相關位置的圖PO上來,讓大家看看有沒需要檢視的地方,先進說的"沒圖沒真相"?
另外所指的高頻聲檢查,我是會用軟管或吸管去聽發出聲音的零件確定位置,也有可能是變壓器,可以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各零件相關位置的圖PO上來,讓大家看看有沒需要檢視的地方,先進說的"沒圖沒真相"?
另外所指的高頻聲檢 ...

5VSB附近

5VSB附近

^ 5VSB附近

輔助電路一次側

輔助電路一次側

^輔助電路一次側

輔助電路一次側

輔助電路一次側

^輔助電路一次側
如上圖  是昨天拍的

故事又有新發展了!= =

我下午又接上市電,我直接拿三用電表翻到板子背面檢查,
直到輔助電路的開關晶體那邊(K2717) 我用DC檔測
好像是摸到DG跟SG兩點,高頻聲瞬間消失~~我精神都來了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這樣測
然後就不知道怎樣= =
這顆MOSFET就炸了(嚇死我

後來我又把那附近拆掉檢查
目前打算換掉H945P、K2717、2.2歐姆*2 (都在圖二看的到
還有ZD8(但是規格不太懂,因為炸掉的同時他也斷掉了= =
其他的電阻電容量過應該是沒什麼事

想問一下ZD8,勉強組合後,他應該是寫
____| 20  ______
        |  2
那是不是HZ20-2的意思,照這個找就可以了嗎???
哈自問自答..剛去了一趟材料行,應該就是20v,1/2w的齊納了~~

感謝大大

网友C:
我的也是相同情況
全部大大小小電容全拆就是高頻音還在
全部大大小小電容全拆不裝然後通電就是高頻音還在.關上電源就慢慢消失
不知到底是那裡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相同情況

全部大大小小電容全拆就是高頻音還在

我是沒有這樣測試過拉~~ 不過我跟你的問題是一樣的
等明天我找到K2717焊回去再看看有沒有成功
剛剛找不到店家賣這顆
或是你也可以拆下測試看看或測它附近的元件有沒有正常
我現在還不確定MOSFET要怎麼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沒有這樣測試過拉~~ 不過我跟你的問題是一樣的
等明天我找到K2717焊回去再看看有沒有成功
剛剛找不到 ...

好的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原本以為你有把一次側的50V電容全換了,應該就解決了啊!!怎麼會還解決不了!!???

七盟高頻音的問題早有討論過,可以找一下舊文看看。有一個前輩用示波器作了一次很徹底的研究。

网友A:
對了,紅色的那個方形電容換掉看看。
(我有一次也是抓不到高頻音,有換掉這個。換了以後有沒有修好,就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紅色的那個方形電容換掉看看。
(我有一次也是抓不到高頻音,有換掉這個。換了以後有沒有修好,就忘 ...

是指那顆膠膜電容嗎 我剛卸下測容值好像還正常 規格標示205K 250V (2uF 250V)
而且聲音好像不是那邊發出的

我正在焊回K2717的周邊了~等下再上電試試
我昨天爬文好像沒有找到詳細測試的
不過真的很多篇高頻聲問題都是只換掉電解電容就解決了QQ
或是變壓器的問題?

楼主:
恩...剛全裝回去插電測試了...  但是我5VSB壞了...整個0電壓= =重新檢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27-1-1.html

參考一下!!

高頻音應該是小電容發出的

楼主(2012-01-04):
sorry各位 我這一個月都在忙~~ 趁學期末前來PO一下結果

接續我最後的情況: 不小心把K2717炸了,周邊更換後沒有5VSB產生,兩顆大電容各150幾V沒問題

應該是變壓器壞了???

圖中,繞組13、23的R各是1.3Ω、0.7Ω

但是高壓側只有67是1.1Ω阻抗,其餘兩兩測量R都超過1MΩ

應該就是代表變壓器壞了吧???
應該也不用修了吧= =....
QQQQ感謝各位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各位 我這一個月都在忙~~ 趁學期末前來PO一下結果

接續我最後的情況: 不小心把K2717炸了,周邊更換後 ...

不見得如此 !! 你的一次側 , 相關電路上的電子元件 都要檢查 !!

如果你確定所有元件都正常 !! 裝入後再一次炸了相的元件 !!

變壓器 的可能性就相當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