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戴爾 55.L1E01.001主板為 2405FPW 短路故障

楼主(2011-11-29):
戴爾  2405FPW 黑屏,查 D19 二極體 短路(如圖)但不知規格.求解?

网友:
粉困難解!

网友:
應該是稽納二極體, 看看是不是跟D18一樣.

网友:
圖上是標稽那二極體沒錯,規格就不知道了,是我的話會從廢版上找一個外型相同的來試試,因為一般同類型的好像都差沒多少??

网友:
應該要看這顆Zener Diode 用在哪一部分電路其作用,在判斷規格為何?

网友:
請由此D19 「 -負 」極焊點,以電錶二極體BB檔連至附近電解電容「+正」極,看是哪一顆,再由此電容+極連至所有穩壓IC, 就可知此ZD可能之電壓數值。

网友:
內容看,這電源應該與旁邊的接頭相關,講白就是面板的供電。

直接量D19輸出應該害這面板接頭連結,故答案就是這面板的電源規格即是。

請列出這面板的詳細型號,查一下相對的datasheets 答案就在裡面了

楼主:
RE: 戴爾 55.L1E01.001主板為 2405FPW 短路故障

240M1-L015

240M1-L015

240Wuc4l V.05

240Wuc4l V.05

主板

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