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c 2973fm 水平激勵 故障

楼主(2011-11-29):
症狀: 水平晶體CE打穿 C505炸飛 全板補焊水平換新後 B集沒電壓
     檢查激勵線圈 發現R504 R505 開機發燙
     B+130V 正常

請問個位大大 會不會是激勵線圈故障  還是有其他原因 還請個位大師幫忙~~

网友A:
水平晶體應先拆除,開機測FBT的B+電壓是否正常,再來以示波器測水平晶體的B腳處看有沒有訊號...
如果都正常,將水平晶體焊上去,以示波器測水平晶體的C腳,
看波形有沒有變型來做判斷。
電容器炸掉可能有地方短路或頻率異常造成,然後水平晶體就短路了。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晶體應先拆除,開機測FBT的B+電壓是否正常,再來以示波器測水平晶體的B腳處看有沒有訊號...
如果都正常 ...

葡萄大大 感謝你建議
水平晶體拆除後 B+130V 正常 小弟只是新手沒有示波器 只知道B腳沒有電壓
往回查發現激勵線圈初極 2顆4.7K電阻 開機發燙
把激勵線圈拆除 開機就不會發燙
請問會是這故障嗎?

网友B:
激勵線圈ㄧ邊接近0,另ㄧ邊大約100歐姆,大部分都是100歐姆開路。
找r505如果通往高壓就拆高壓量量看。祝你好運。

网友:
忘記跟你說,激勵線圈故障不會燒水平晶體,

网友A:
燙的定義有點模糊
B腳不必去量電壓
那你可先把偏向線圈先不接,開機試試,
聽看看有沒有振盪的聲音
然後測量一下灯絲有沒有電壓,有就代表FBT有在工作。
那個線圈可以先拆下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勵線圈ㄧ邊接近0,另ㄧ邊大約100歐姆,大部分都是100歐姆開路。
找r505如果通往高壓就拆高壓量量看。祝你 ...

謝謝阿資大大 回覆
R505跟R504併連 進入激勵線圈 阻值正常 但是開機會燙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燙的定義有點模糊
B腳不必去量電壓
那你可先把偏向線圈先不接,開機試試,

偏向線圈不接 開機沒有振盪聲音
會不會是 水平晶體代換錯誤!
原機是D2539 代換是D2553

网友A:
與代換錯誤無關...
沒有振盪才是大大你要查的方向
1.H訊號沒來,往回查影像IC
2.H訊號有來,振盪之後馬上保護,查高壓電容或FBT
3.激勵線圈有沒有約20~30V的電壓
4.激勵線圈之前的電晶體,可以量它的B腳,一般約2V左右,(H訊號)
但這是不正確的測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與代換錯誤無關...
沒有振盪才是大大你要查的方向
1.H訊號沒來,往回查影像IC

葡萄大
1.H訊號有來
2.激勵線圈7.5v
3.激勵線圈之前的電晶體,可以量它的B腳1.2v
(此電晶體c4212)
看來可能要換這顆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