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ILIPS HD4415 黑晶爐燒毀電阻規格

楼主(2011-11-29):
小弟在露拍買了一台PHILIPS HD4415故障的黑晶爐
想弄一個低成本的返修台

拆開看風扇和電阻燒毀.470UF 35V 電容微凸.
電熱管兩支應該是好的.

風扇放棄改用其它的風扇代替
借用 shunxing 大大的圖如下

那兩顆燒掉的電阻的色環
左邊的可能是灰灰黑金(不確定)
右邊的實在看不出來
是否有大大知道這兩個電阻大小嗎? 謝謝!!

网友A:
你不用修理,直接改裝成可線性調溫的黑晶爐更好
去拍賣買個 相位控制(VR)固態繼電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82028306
不僅可PCB預熱,更可拿來燒菜煮湯
ps. 我是改成220V電源,最大電流 7A,所以電線可用比較細
若 110V電流要 15A 2.0mm線徑
內部2支燈管改串聯就是220V結構,電路板要全拆掉。因內部高溫,電線接頭要用端子壓接。

楼主:
了解,有時間再來玩玩看
slimboy大 謝謝~~

网友:
要騷包一點也可以用外掛數位溫度控制器n_134|

网友B:
送上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上圖片。

tcy786大 圖收到了,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修理,直接改裝成可線性調溫的黑晶爐更好

去拍賣買個 相位控制(VR)固態繼電器 http://goods.ruten.c ...

Slimboy 大大,請問相位控制要如何接線?我覺得我的黑晶爐主控 IC 損壞,決定仿效您改裝的樣式。但我要改成 110V 的;請問燈管、電源線與相位控制器、旋扭要如何接線?原本黑晶爐燈管上細細的那條改機需要換更粗的線嗎?若是用一般夠粗的線(2mm)可以嗎?還是需要外表有加耐熱矽膠的呢?麻煩您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limboy 大大,請問相位控制要如何接線?我覺得我的黑晶爐主控 IC 損壞,決定仿效您改裝的樣式。但我要改 ...

詳見下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詳見下圖

非常詳細~謝謝大大的分享~收集材料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詳見下圖

對了,請問黑晶爐內部還需要那顆風扇來散熱嗎?相位控制器需要散熱嗎?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詳見下圖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00824142
這種壓接端子 OK 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11597396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024567286
還是我用端子台連接?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100824142
這種壓接端子 OK 嗎?
http://goods.ruten.com.tw/ ...

請買電工用壓接鉗,以後家中電力維修還可用
R端 Y端 O端 裸端 端子 壓接鉗 壓線鉗 壓著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296875840
端子用 裸式 中繼端子 中接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24852838 2.0mm 及 5.5mm兩規格最常用
不用加散熱風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買電工用壓接鉗,以後家中電力維修還可用
R端 Y端 O端 裸端 端子 壓接鉗 壓線鉗 壓著鉗 http://goods.r ...

依照 AWG 規格,我打算用 8AWG 的電源線。不知道合用嗎?還有,SSR 前端火現與中性線可以互換嗎?還是要確定呢?SSR 輸出端接在可變電阻上面,那電磁爐燈管兩邊接線接在哪裡?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依照 AWG 規格,我打算用 8AWG 的電源線。不知道合用嗎?還有,SSR 前端火現與中性線可以互換嗎?還是要 ...

水電行的電線不是用AWG來標
火線、中性線對調一樣會作動,但基於安全考量,關燈管要切斷火線才正確
SSR、燈絲接法樓上不是已經有圖? 線路接錯就是爆炸,請看清接線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電行的電線不是用AWG來標
火線、中性線對調一樣會作動,但基於安全考量,關燈管要切斷火線才正確
SSR、 ...

喔~看懂了。左邊的小圖插座是接在右邊圖中的插座上,瞭解。
請問插座當中若是沒有大孔與小孔,請問要如何確認火線與地線?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看懂了。左邊的小圖插座是接在右邊圖中的插座上,瞭解。
請問插座當中若是沒有大孔與小孔,請問要如 ...

請去買支 非接觸式AC電壓檢知器 驗電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267742832
這樣隔著電線皮一樣可分火線及中性線 (僅於靜態電流沒流動狀況)
電流於流動情況時中性線一樣帶電,但驗電筆會驗不出,一旦斷開線皮,電流一樣會透過工具讓施工者觸電,請施工者要熟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喔~看懂了。左邊的小圖插座是接在右邊圖中的插座上,瞭解。
請問插座當中若是沒有大孔與小孔,請問要如 ...

使用三用電錶 , 轉 AC  檔位 用紅探筆插入任一孔 , 另一支探筆用手握住或接(大地) , 看到數值

大的就是火線 , 反之則是地線 !!! 在 220v 的兩條數值都很大 , 因為兩條都是火線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使用三用電錶 , 轉 AC  檔位 用紅探筆插入任一孔 , 另一支探筆用手握住或接(大地) , 看到數值大的就是

表筆不要用手握當大地,不然當電錶接電阻檔或插在電流孔上,包準被電的雞雞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筆不要用手握當大地,不然當電錶接電阻檔或插在電流孔上,包準被電的雞雞叫。

是的 !!   [轉 AC  檔位]  或 接大地  !!!

楼主:
返修台完成如下圖 我是用2個SSR控制2支燈管,加15A保險絲

用不要的顯卡,用黑晶爐和熱風槍,試拆的GPU

以上謝謝各位的幫忙,才能完成這個返修台.
小弟是新手中的新手喜歡東拆拆西拆拆,
若有不對的地方還請多多教教小弟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對了,請問黑晶爐內部還需要那顆風扇來散熱嗎?相位控制器需要散熱嗎?謝謝。 ...

當然要散熱,否則 貴森森的東西很快就會"壽終正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當然要散熱,否則 貴森森的東西很快就會"壽終正寢"!!

相位控制器是設計在機體外,做成專用插座型式,而黑晶爐內只剩燈管及反光罩,沒有任何電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三用電錶 , 轉 AC  檔位 用紅探筆插入任一孔 , 另一支探筆用手握住或接(大地) , 看到數值

大的就是 ...

嗯~瞭解了。謝謝大大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當然要散熱,否則 貴森森的東西很快就會"壽終正寢"!!

大大,請問您的意思是燈管需要散熱嗎?還是SSR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返修台完成如下圖 我是用2個SSR控制2支燈管,加15A保險絲

大大,您返修台的黑晶爐,兩支燈管分別用兩個 SSR 散熱比較簡單是嗎?我看 Slimboy 大大只用一個 SSR 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大,請問您的意思是燈管需要散熱嗎?還是SSR呢?謝謝~

ssr 雖然有底座鋁製怕散熱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相位控制器是設計在機體外,做成專用插座型式,而黑晶爐內只剩燈管及反光罩,沒有任何電路板。 ...

我以前的工作機台都有加裝散熱,還有先前一位朋友家裡裝了電熱水器也用SSR因為沒裝散熱片所以死掉好幾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的工作機台都有加裝散熱,還有先前一位朋友家裡裝了電熱水器也用SSR因為沒裝散熱片所以死掉好幾個,. ...

SSR只有ON/OFF功能,電熱絲在導通瞬間電流是額定電流數倍(之前糾正鹵素燈假負載一文已有說明),多半會超過SSR額定能力所以會燒掉。
跟SSR是否加散熱片關係不大,但若持續使用且電流大於10A就有加散熱片必要
SCR只要於上電前是轉最弱,不會有如同SSR開機瞬間大電流燒燬SCR問題。且我設計是SCR外置於插座,非置於黑晶爐高溫環境中,所以才說不加風扇。

現代利用半導進行高功率控制不能單以設備銘牌上額定來選用SSR,而是需以其啟動需求來計算,例如:
1. 額定 220V 4.4KW 熱水器 一般計算其電流為 20A,阻抗為 11歐姆
2. 其瞬間啟動電流:務必以電錶低阻檔量測加熱器電阻值 3秒內 (因電熱絲溫度愈高阻抗會逐步上升至11歐姆)
    若量其電阻值為 4歐姆 , 則其起動瞬間電流為 220 / 4 = 55A
3. 故SSR需選用大於55A額定容量之產品。
4. 但若設計一軟啟動迴路於起動前數秒對加熱絲限流通電昇溫,使阻抗昇至11歐姆再交由SSR控制,則SSR可用大於25A商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返修台的黑晶爐,兩支燈管分別用兩個 SSR 散熱比較簡單是嗎?我看 Slimboy 大大只用一個 SSR 耶 ...

本來想用2個SSR加兩個開關,各別控制一支燈管,目前暫缺開關,所以未裝.沒有其他作用.
這台也是Slimboy大教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SR只有ON/OFF功能,電熱絲在導通瞬間電流是額定電流數倍(之前糾正鹵素燈假負載一文已有說 ...

Slimboy 大,所以用一個 SSR 控制黑晶爐(兩個燈管),這樣做是 OK 的囉。而我把SSR放在外面,頂多加一個CPU的鋁製風扇就可以了嗎?如您所提到的,黑晶爐燈絲的啟動電流,這樣會讓SSR折壽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limboy 大,所以用一個 SSR 控制黑晶爐(兩個燈管),這樣做是 OK 的囉。而我把SSR放在外面,頂多加一個 ...

不要用SSR,我用的是移相調壓器,這兩種外型很像,功能完全不同。
移相調壓SCR只要1顆就好,若用SSR就算有額定25A,也不定時會被開機瞬間大電流打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SSR,我用的是移相調壓器,這兩種外型很像,功能完全不同。
移相調壓SCR只要1顆就好, ...

喔~抱歉。我搞混了。還以為相位調整器就是 SSR。對了,請問相位調整器外掛CPU的散熱鋁片還需要加風扇散熱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喔~抱歉。我搞混了。還以為相位調整器就是 SSR。對了,請問相位調整器外掛CPU的散熱鋁片還需要加風扇散 ...

加散熱片就好。記得要用散熱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散熱片就好。記得要用散熱膏。

好的~收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