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這棵L32.是否等同於24C32?<已解決>

楼主(2011-11-29):
請問一下.這棵L32.是否等同於24C32?

答案揭曉:確定可用24C32直上.

网友A:
看此IC第1,2,3,4是否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此IC第1,2,3,4是否接GND

報告S大.2.3.4.7接地.

楼主:
L32 6E76W這棵明顯掛了.為什麼呢?
我的手指起泡了.

找不到DATA.請問有那位仁兄知道這棵可以什麼代替.

這是液晶螢幕的驅動板.板上找不到24C.
而且它又位在MCU旁邊.所以才懷疑它是24C.

网友:
引用 楼主:
L32 6E76W這棵明顯掛了.為什麼呢?
我的手指起泡了.

自己核對一下腳位定義是否相符

网友:
我也覺得是 24C
PIN_1 /A0  是EEPROM位址 不接地的情況也是有的
例如EEPROM位址與其他I2C晶片位址重疊
這種情況會去改EEPROM位址設定
----------------------
G大你的問題點 應該是新EEPROM的空白DATA時
MCU韌體能不能支援啟動 並且自行initial EEPROM的DATA
這個比較麻煩
G大是老先覺~應該能克服吧

网友B:
會不會是這棵, IC marking 也是L32 參考看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HD74LV2G3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這棵, IC marking 也是L32 參考看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HD74LV2G3 ...

應該不是HD74LV2G32

HD74LV2G32 第3腳是輸出

G大已說板上L32第3腳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不是HD74LV2G32

都已經會燙手指  此時元件會正常???
除非是在移除元件下  空版PCB layout pin3就是接地 ---->那肯定不是HD74LV2G32

网友:
圖片看起來ic好像因溫度太高而有點變色了

楼主:
答案揭曉:確定可用24C32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