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優派Viewsonic VA520 有電源, 但無電源燈指示 [已完修]

楼主(2011-11-30):
之前修過他的電源, 優派Viewsonic VA520 無電源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9089-1-1.html

不過現在他又回來了,電源是 12v & 5v, 皆正常,
目前手摸及目視沒有發燙很明顯的元件~

感謝各位大大相助~
最後真的是開關壞了~已全數換掉
目前已恢復正常`
壞的開關
有些開關有阻值
完修畫面~謝謝大家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MCU部分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電源板電壓正常!
有測量機板穩壓IC是否工作正常?
KEY是否正常?

网友:
剛看教學影片,我覺得你的會不會ad板上MCU+1可能性高
key有問題可能因該電都沒有吧???

但不排除檢測方向~

楼主:
感謝各方高手回復~昨日量測結果, 開關為正常, 右側2個 EEPROM 有電壓~

网友:
EEPROM有電壓不一定能工作,內部程序資料遺失或損壞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1.OSD按鍵
2.板上小電解電容

可以檢查這些先

网友:
OSD按鍵+1

楼主:
感謝各位~已經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