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Sampo PD-70F 15吋液晶螢幕高壓板

楼主(2011-11-30):
小弟的同事送了一台SAMPO 15"的LCD,昨天測試
燈管不亮,無背光
訊號線拔掉,綠燈變橘燈
訊號線插著,綠燈恆亮
拆開量AD-->高壓板的電壓,
發現開機約三秒鐘電壓就跳保護,
把AD-->高壓板的線拔除後,
直接量測AD板端,電源正常,
所以想請問版上的各位前輩是否有這一塊高壓板,謝謝
W大~~不好意思,借用一下您的圖片

不一樣的只是差在我的是四燈小口的~~~不過這個可以改~

网友:
印象這個好像是我的圖片...
這個高壓板很好找呀...
網拍隨便都有...
2燈4燈都不難找..
價格好像百元品
買回來頂多跳個線就ok了..

楼主:
XDDDD原來這是wja大的圖片~~~哈~~~原本是想說腳座的關係,能夠找到一樣的螺絲腳位的最好,沒有的話就直接給他改公板啦^^

网友:
燈管檢查過沒??高壓沒有明顯的故障的話有一半機率是燈管故障引起的!!

楼主:
呵~~~已經修復完成,原本燈管不亮,但是用手電筒照是有影像的,剛好手邊只剩一塊高壓板,就給他換上去了,連按鍵一起換掉了,維修完成^^~~熱機中
找時間再個實例上去,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
結果熱機時莫名的燈管又掉了~~~~
重新開關撐個20分鐘就又掛了~~~
明天繼續來找問題~~~~

网友:
這短路保護 檢修 高壓版上的 線圈旁邊的電晶體 編號 DKXX的那個壞了 換上即可修好

楼主:
高壓板是新的~~~所以得好好想想是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