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多餘 記憶體 隨身碟 製作

楼主(2011-11-30):
大陸真厲害 有這東西

拆開
主晶片 支援16G 的記憶體

以前壞掉的 USB MP3產品
拆下記憶體

焊接上
要注意不能虛焊 焊接要好 不然..........

插上USB

使用量產程式
使用該城是要注意版本 量產軟體有些抓不到要換版本..

製作完成

謝謝收看

給惠民工具買的........惠民老大 我幫你打廣告
.................

有多餘的 RAM 可以這樣利用 不然也可惜...
隨身碟線在很便宜  這組人民幣也粉便宜的...可以買來玩玩 不錯玩..
可以支援到16G 的記憶體

网友A:
真好玩....手上也有一些2g的...下次拿來玩堆疊..看可不可以堆到16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好玩....手上也有一些2g的...下次拿來玩堆疊..看可不可以堆到16g

2G疊8顆就有16G了n_127|
預祝你成功囉

网友:
原來是這樣玩的啊,之前看過好幾次,
都不知是幹嘛的,不知記憶體上面的顆粒可用嗎?
看起來不一樣。

网友:
這是要裝NAND FLASH的

量產工具都給了,還真是""隨身碟DIY"

网友:
這挺實用的ㄝ...雖然購買隨身碟還蠻便宜的,但自己做
彈性很大,透過量產工具可以當USB-HDD、USB-DVD、
USB-Flash.....

我只有一點不明白...所有的Flash Memory腳位定義都相
同嗎?...(即使從SSD上拆下的)

网友(2012-03-21):
那可以當做舊零件在利用使用,不錯的好方法

网友:
之前這一篇,已經有些討論了!

我手頭上有一些主控芯片,
群聯的UP10、UP19,慧榮的SM3255QAB、SM3252QBB
要製作這個隨身碟diy,
補一下手工DIY隨身碟流程:
一、找到主控PCB
二、找到主控晶片支援的NAND FLASH
三、找到主控晶片的量產工具也就是開卡工具
四、將PCB上NAND FLASH的貼腳吸錫後清乾淨
五、將NAND FLASH對齊好貼腳焊上
六、檢查貼齊後上PC並進行開卡量產
七、熱燙燙的手工DIY隨身碟就做好啦

量產的最大用途:
一、量產成USB CDROM,取代安裝碟片
二、量產成開機碟,放入海量檢測工具
三、取代舊FD

以上供大家參考,
另外,NAND FLASH如果是TSOP48封裝的話,
應該腳位都是一樣的啦!

网友:
原來這快閃記憶體腳位是共通定義的阿...

那MP3呢?...量產工具有沒有玩法?

网友B:
MP3,就又要看是不是能找得到量產開卡公具了,
這東東通常在台灣是找不太到的,
都要去對岸找的啦!
MP3通常都是改改FIRMWARE,作作黑卡,擴擴容,
64MB當64GB在賣的啦!

网友:
記憶體顆粒還能這樣搞,太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3,就又要看是不是能找得到量產開卡公具了,
這東東通常在台灣是找不太到的,
都要去對岸找的啦!

這樣啊~~~我還以為可以開啟它
被遮蔽的功能呢.....

网友:
原來是這樣用啊!!!
我還想說要去哪生記憶體!!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很有趣的東西

网友:
好東西耶,自己在DIY外殼,很有DIY樂趣
有一家隨身碟還能當3號電池用,真厲害

网友(2012-06-20):
DIY~~樂趣多~~反正都是檢一些沒用的~~做實驗~~順便作環保

楼主:
現在不划算了~對岸一個快要50元台幣
賣場 隨身碟 創建4G 119元   RIDATA 8G 119元
上次去大*發 買2支

网友C(2012-08-12):
問題是要考慮到 SOP 的 IC 要 DIY 要一點技術~
(焊接不容易啊~)
此外主晶片的支援也不是說查就就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問題是要考慮到 SOP 的 IC 要 DIY 要一點技術~
(焊接不容易啊~)
此外主晶片的支援也不是說查就就有的~ ...

這個好焊啦

對準後隔熱膠帶貼上

助焊劑塗一塗 用熱風槍就上了

网友:
台灣有的話 !!

就買幾支回來玩玩看 !!

從大陸買回不划算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好焊啦

對準後隔熱膠帶貼上

嗯~說得簡單,但是初學者如我沒有照片還真不曉得該怎麼做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說得簡單,但是初學者如我沒有照片還真不曉得該怎麼做哩。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56-1-1.html

像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56-1-1.html

像這樣..

感謝大大的回應,收藏了。讚啦。

网友:
恭喜 carzy1kimo 完成隨身碟的擴增,我很好奇量產程式如何取得?

网友(2012-09-18):
真是太強了,一點都不浪費,就精神應該大於實質的效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