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製作5v太陽能充電

楼主(2011-11-30):
想製作5v可用的太陽能充電
用途:行車記錄器 . 衛星導航 . 手機這類的充電器

請問...
材料部份我應該怎麼買
還是說有現成的可以買

网友:
各大電子材料行,都有可能有套件可以買
你也可以直接買現成的產品

基於 DIY 的精神,你也可以從電路圖到所有材料都自己來(太陽能板不可能自己來XD)

輸出電壓要高於 5v 一些些,當然要因產品而異
穩壓,保護…等有些很重要,得特別注意一下

也可以上拍賣找找看,關鍵字:太陽能 充電

网友:
有賣現成的呀
不過根據使用者的分享
充了十幾個小時還充不太飽
偶想除了日照強度
面積不大也有關係

之前上職訓做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0959-1-1.html

网友:
有興趣玩玩可以
畢竟太不切實際了
遠不如12V轉5V充電器

楼主:
不知道太陽能充電器實不實用

還是說用個行動電源會比太陽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太陽能充電器實不實用

還是說用個行動電源會比太陽能好?

太陽光夠強時,就很實用
若經常登山,或是在海上漂

行動電源本身就夠實用了
但若能搭配太陽能充電的話,也不錯

且,太陽能要回本得花很長的時間
真的是用來應急的,小電源需求時
=======================
常見的應用:計算機

以上兩者,誰比誰好,看環境決定吧!或者是看學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