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零件是?

楼主(2011-11-30):
這顆零件是在三洋26吋液晶電視電源板內小板用的,狀況是一段時間後進入保護,主機板仍在開機狀態,只剩5v其他都無輸出。

网友:
在一次測嗎?
是的話那這顆因該是PFC及PWM(做在一起的)

楼主:
雖然查不到資料,但也謝了,終於搞清楚整個架構,並已完修,但應可稱過保固期,MOSFET 換新就完修。

网友:
這IC是1,18,24腳接地嗎? pin3接VCC

网友:
找不到IC pdf

但是這篇可參考看看 內含電路圖 希望有用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1-8-30/957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