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 ASUS P5PE-VE不開機維修(比對量測法)主機板維修

楼主(2011-11-30):
    這主機板是ASUS P5PE-VE,使用intel 865G晶片,之前有修過同型的另一片,但沒多久北橋就掛了,有加焊處理過,北橋…一點都沒轍!
這次相同的板子又來了,版本稍有不同,但架構還是一樣,故障主要原因:有過電但是不開機

上次故障的板子

上次故障的板子

這次維修的板子(Rev. 1.03G)
維修的第一步:先清理一下,再用眼睛檢查,運氣好碪檢到軟的。
如果沒有就請您拿出電表一個一個去找啦!
既有一片舊版可參考,就是比對量測法,當然也輕鬆多了,
這次很快就找到了故障點了…
故障點就在AGP下的第二顆MOS 9T15GH短路
二話不說從舊板拆下換上,半毛錢都不用花
裝上cpu、RAM測試,開機跑碼了
換上新電池,重設BIOS
掛上硬碟實機測試
熱二小時後沒問題就裝機了。

以上實例,供新手參考,謝謝

网友:
不錯!!很經典的MOS故障情形!!謝謝大大提供...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相當精闢的解說!

网友:
這也是通病了,所以大家一遇到,
應該第一個反應就是往AGP下方的MOS去量了吧!
不過也要恭喜大大完修囉...

网友:
華碩這兩顆晶體真是經典

网友:
華碩有幾塊板還蠻容易壞這地方

网友A(2012-03-07):
恭喜完修
大大您使用的那顆SEAGATE噪音是不是很大?
小弟的那顆像是在用電動鋸子似的,很大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大大您使用的那顆SEAGATE噪音是不是很大?
小弟的那顆像是在用電動鋸子似的,很大聲 ...

您的眼睛很尖
硬碟聲音如果像電動鋸子似的,很大聲
那表示它的馬達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眼睛很尖
硬碟聲音如果像電動鋸子似的,很大聲
那表示它的馬達老化了! ...

唉...
那顆硬碟也是撿別人不要的,我很窮... (可以跟WISH大比了)
那顆硬碟已經整個馬達老化,轉很慢

网友B:
那種舊型號的硬碟,是本來就比較慢拉,5400轉的SEAGATE,聲音比較大正常,那時的設計就是這樣,有碰過比較以前的硬碟應該都知道以前的硬碟,就算大聲也是正常的,除非聲音有問題,是現在的硬碟設計大多數都無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種舊型號的硬碟,是本來就比較慢拉,5400轉的SEAGATE,聲音比較大正常,那時的設計就是這樣,有碰過比較 ...

您好,
這硬碟我有拿兩顆
另一顆聲音很正常,讀取聲很小聲
但是後來那顆被原主人拿走了,留下這一顆馬達老化+讀取聲音超大聲
但是很神奇的是沒有壞軌  就是速度慢到爆,跟其他5400的比慢很多

网友:
恩那樣可能就是軸承問題了!
其實用久了都會變慢,只是舊的比較大聲,但是也沒問題,能正常使用!
應該是軸承磨損馬達應該不會老化,他是用線圈繞的,只可能燒掉或壞掉。
現在液態比較沒有軸承磨損的問題,也更小聲,以前沒有液態軸承。
硬碟盤和軸承沒關係,所以沒壞軌!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2012-04-20):
恭喜恭喜!!比對法很好用喔!!而且比較不可能出錯ㄋ,謝謝大大!

网友:
恭喜修好哩~真是這塊版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