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星ms-7267 pcb2.2開機後無法關機請教(己解決)

楼主(2011-11-30):
請教各位高手,如下圖
日前主板爆電容,換過電容後可開機,但只要螢幕顯示如上圖的狀況,按下
電源按鈕也無法關機,要按住4秒強制關機才可以關機,強制關機前按鍵
是正常可以操作的,bios己更新至3.3版,請教有沒有大大有相同的情況或
是解決的方法

网友A:
看起來像是bios更新不完全,你是在windows底下更新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bios更新不完全,你是在windows底下更新bios?

沒有
我是用bios燒錄器燒的
燒過兩次了

网友:
能進作業系統嗎?你可以試試看在dos底下更新一次看看,ami的bios很麻煩,之前遇過acer的主機板bios更新如果沒把cmos內容清掉會error

网友B:
請問BIOS內部預設電源鈕時序有無變更,因為預設是要按4秒才關機,所以要按4秒後才能關!!如果要設定一按關要進去BIOS做設定!!
看秀出的畫面顯示,BIOS可能更新有問題,試試以燒錄機重新燒錄BIOS看看,再不行要換顆BIOS-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BIOS內部預設電源鈕時序有無變更,因為預設是要按4秒才關機,所以要按4秒後才能關!!如果要設定一按關要 ...

時序更改過了,BIOS也換過二顆試過了,都是相同的情形
但有時可以正常關機,灌過作業系統,但只要有上面的畫
面,系統在跑到WINDOWS橫條時,就會重開機
主板上都看不出有異狀的地方,所以也就沒有拍照

网友B:
主機板有爆過電容,是不是還有沒換到外觀又沒明顯故障的電容在作怪,MOS附近的電容都把他換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有爆過電容,是不是還有沒換到外觀又沒明顯故障的電容在作怪,MOS附近的電容都把他換掉吧!! ...

電容能換的都換了
還是一樣
我想是主板的問題 再來試試"黑白舞"

网友:
如果是我會嘗試一下檢查I/O或南橋,就畫面來說,這有點像BIOS抓硬體抓不完整的狀況,尤其是對USB裝置,BIOS自檢抓不到US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
我是用bios燒錄器燒的
燒過兩次了

請問你是用什麼BIOS燒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是用什麼BIOS燒錄器。

剛買的pcb5.0 ht編程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買的pcb5.0 ht編程器

最近的團購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的團購買的嗎??

是的
跟ak大的團
燒別的主板沒問題
這個有問題也試過在dos下更新
也是一樣有問題

网友D:
可能會往南橋或IO去查問題了!CPU那邊若有彎板,也有可能是CPU空焊導致。

楼主:
那我來試試看
謝謝s大提供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會往南橋或IO去查問題了!CPU那邊若有彎板,也有可能是CPU空焊導致。

經過數天的等待 向某位屁酷大大買了一個強化背板
鎖緊後試機 沒想到問題就解決了
我想應該是先前原廠風扇四個角的腳座無法鎖緊
導致接觸不良吧
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數天的等待 向某位屁酷大大買了一個強化背板
鎖緊後試機 沒想到問題就解決了
我想應該是先前原廠風扇 ...

太好了!終於解決囉!
775就算一直推到末代,配合intel原廠散熱模組,扣上去依然還是彎板,實在想不通,intel都出那麼久的775腳位CPU,卻都沒去重視這個問題,機械設計上的公差,實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終於解決囉!
775就算一直推到末代,配合intel原廠散熱模組,扣上去依然還是彎板,實在想 ...

故意的啦.....不然你們用這麼久它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