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annStar HC194螢幕電源燈不亮無畫面維修實例

楼主(2011-11-30):
之前去公司的客戶那裡檢修電話總機,看到主機房角落裡放著1台佈滿灰塵的LCD,心裡頓時像發現寶物似的,詢問客戶後,表示是壞掉很久的報癈螢幕,當然是二話不說厚著臉皮討了來,載回家再說,我近來對壞的東西最感興趣了…

插電測試後發現,電源燈不亮也沒畫面,拆機後發現電源板的瀘波電容全都要吐要吐的樣子。

決定把電源板上的大小電容全部換掉再說,上方大顆的是470uf/25V x 6,右邊小顆的是100uf/25V x 2,中間小顆的是22uf/50V

插電測看看,看到電源燈了,選單也出現了,喔Ya~
螢幕目前熱機使用中,畫面正常,聲音也很正常,真的是撿到了…

网友:
軟的好,省錢又好整理!! 恭喜!!

网友A:
恭喜完修,下方TAICON的大電容最好也一併更換!

网友B:
賺到了!!環保~~不然東西一直被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賺到了!!環保~~不然東西一直被回收..

對丫!真的是賺到了A ,超高興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下方TAICON的大電容最好也一併更換!

看不出來她有要吐的感覺丫,為啥要換掉呢?而且HC194現在都還好好的活著A...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下方TAICON的大電容最好也一併更換!

我先去教學區爬一下大大們的文章...謝謝Westkimi大大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去教學區爬一下大大們的文章...謝謝Westkimi大大的提醒.

Taicon的大電容用久容值都不足,可以拆下量看看,一般來說電容都一起換比較好!一併換成日系電容吧!

网友:
真是撿到寶 ~~~  !!

這也是維修的樂趣 !!!

网友:
真羨慕...
1.有的撿
2.都是軟的

電容外觀不等於功能正常,要拆下來用電容表
檢查一下容量,或者直接更新...

网友:
怎麼有這麼好康的阿 都沒撿過螢幕呢

楼主:
女生就是有這種特別待遇丫...這是當女生唯一的好處了.

网友C:
大大是女生?
不過軟歸軟,也是要有功夫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是女生?
不過軟歸軟,也是要有功夫換電容

咱以身為女生為榮
只是功力沒論壇內的大大們厲害
但我和各位大大一樣熱愛維修
很高興能認識lk0430大大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