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MOS代用的問題...

楼主(2011-11-30):
有一主機板PMW電路為兩相供電,其上管
MOS為SUD50N024-09P,下管為SUD50N
024-06P。
請教各位高手我可以用50N024-06P做上管嗎?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UR50N024-06P.html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UD50N024-09P.html

网友A:
A大~功能完全不同呀...
有子電路的MOS有做G-D級的反饋...
如果在上管要使G級接受電壓~再D級輸出可得電力一定會不同於一般MOS
應該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功能完全不同呀...
有子電路的MOS有做G-D級的反饋...
如果在上管要使G級接受電壓~再D級輸出可得電力一 ...

ㄟ...小弟資質駑鈍...煩請好奇大賜教..

我知道-06P的是常見的MOS,-09P在規格書上
似乎還多了顆MOS+電阻?..所以它要做上管?

楼主:
我好像看的規格書看錯了.....
他們都是50N024
上管-09P
下管-0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