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MP-42PZ17 電漿電視 顯示花屏 (圖多)(已完修)

楼主(2011-11-30):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又來發問了!
還請各位不吝指教~
這台問題是顯示花屏~(打算修好取代我用22"當電視的液晶螢幕)

先來一張正面照

正面照

正面照

選擇"色差端子輸入畫面"

色差輸入

色差輸入

選擇"AV端子輸入畫面"

AV輸入

AV輸入

選擇"RGB輸入畫面"(看起來正常)

RGB輸入

RGB輸入

型號

驗明正身

驗明正身

先脫下背殼

脫背殼

脫背殼

感覺微凸的電容來一張

微凸電容

微凸電容

左上方來二張

左上方1

左上方1

左上方2

左上方2

左下方來二張

左下方1

左下方1

左下方2

左下方2

訊號輸入端子

輸入端子

輸入端子

主機板上方

主機板上方

主機板上方

右上方

右上方

右上方

主機板脫背殼

主機板脫背殼

主機板脫背殼

色差端子&AV端子小電路板

色差端子&AV端子

色差端子&AV端子

面板型號&電壓值

電壓值

電壓值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微凸電容2

微凸電容2

微凸電容2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主機版左上方

主機版左上方

主機版左上方

主機版右上方

主機版右上方

主機版右上方

右上方IC特寫

右上方IC特寫

右上方IC特寫

訊號輸入電路&IC特寫

訊號輸入電路

訊號輸入電路

訊號輸入IC特寫

訊號輸入IC特寫

主IC特寫

主IC特寫

主IC特寫

主IC下方IC特寫

主IC下方IC特寫

主IC下方IC特寫

忘了位置IC

忘了位置IC

忘了位置IC

請問要從何處開始查修?
有需要先接RGB看看顯示是否正常嗎?

2011-12-01
******************跟隔線**************************

有先進建議先送訊號看看
所以我再PO一下送訊號的畫面

AV端有訊號時的畫面font]

AV訊號

AV訊號

色差端有訊號畫面
附註:有畫面顯示是正常的~只是大約2~3秒會跳開!
又剛好被我拍到跳開畫面

色差訊號

色差訊號

RGB/VGA訊號!
看起來正常

RGB/VGA訊號

RGB/VGA訊號

有畫面時會伴隨"吱吱"的電流聲~
這樣應該是電源部分穩壓有問題吧?
看了slimboy大與阿資大建議先看主板穩壓部分
我晚點再針對這部分來查查看好了
至於其他先進提到電解電容部分!
我跟狼大一樣建議如果修復好~
470uF/220V的微凸電容一定要換
以經驗來說電容變形故障只是時間問題(小弟是修工業儀表)
以上~

*************分隔線************
請問主機板上亮的燈號代表何意義?
有先進知道嗎?
附上圖片

燈號4

燈號4

燈號3

燈號3

燈號2

燈號2

燈號1

燈號1

*************分隔線************
剛剛不小心把BGA的IC弄下來.......
接點也掉了一個
看來可能要找堪用的機板來做假維修了.......

*************分隔線************
2011-12-07
購買堪用二手主機板換上後
就都處理好了!
感謝先進們熱情提供意見~

网友:
請問要從何處開始查修?
有需要先接RGB看看顯示是否正常嗎?

先看看(显示)影像是如何
决定修那里  现在的影像可能是(逻辑版)先修
影像(色泽)是不是清楚  接上(影像)看看吧

网友A:
我還有一台42電漿躺半年了,大顆電容都大肚子了,每顆價格都很高,光煥大顆電容零件就超過500,全換還不一定能修好,頭大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還有一台42電漿躺半年了,大顆電容都大肚子了,每顆價格都很高,光煥大顆電容零件就超過500,全換還不一 ...

電容跟您說沒有(壞)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還有一台42電漿躺半年了,大顆電容都大肚子了,每顆價格都很高,光煥大顆電容零件就超過500,全換還不一 ...

偶也有一台相同的狀況, 也是躺半年了.....

网友D:
一般來說電漿的大電容微突皆屬正常.依圖看見的大電容仍在正常值.應屬正常.
由於電漿的系統牽扯繁複.往往10幾塊板子中只要其中一塊故障.就會導致很多現象產生.
因此還是建議先逐一給訊號.看其顯示狀況再來判別可能故障的區塊.以便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還有一台42電漿躺半年了,大顆電容都大肚子了,每顆價格都很高,光煥大顆電容零件就超過500,全換還不一 ...

可否問你那台42電漿廠牌及型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偶也有一台相同的狀況, 也是躺半年了.....

可否問你那台42電漿廠牌及型號?

网友:
廠牌型號我要去倉庫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電漿的大電容微突皆屬正常.依圖看見的大電容仍在正常值.應屬正常.
由於電漿的系統牽扯繁複.往往10 ...

我的那台是鼓的很圓的那種,就差沒蹦出來而已??

网友:
1. 找出所有電路板上的穩壓IC,確認電壓
2. 針對穩壓IC、高頻變壓器旁之電解電容(含SMD鋁質電解電容)進行電壓量測或直接更換
3. 針對各IC找出其供電腳位,並量測是否為 5/3.3/1.8V (該腳位多接有電解電容)
尋找IC電源腳技巧
於斷電下,用電錶二極體檔,一端接IC旁電解電容 + 極,另一錶筆可快速滑過 IC腳,發現會BB叫,再確認是那支腳,將此一一記錄,上電後來量電壓。

网友F:
我遇過也是lg42電漿,vga正常,rf,av類似此畫面,找了一塊主機板更換材ok,先量主板穩壓IC,下手,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過也是lg42電漿,vga正常,rf,av類似此畫面,找了一塊主機板更換材ok,先量主板穩壓IC,下手,祝好運。 ...

您好!
請問有畫面時會伴隨"吱吱"的電流聲是正常嗎?
謝謝n_073|

网友G:
470uF/220V的微凸電容其實並沒有壞(我最近也在修一台SAMSUNG42寸的電漿)

它微凸的只是頂端那一曾塑膠膜,您可以用刀片割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0uF/220V的微凸電容其實並沒有壞(我最近也在修一台SAMSUNG42寸的電漿)

它微凸的只是頂端那一曾塑膠 ...

呵呵~
等我完工再來試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否問你那台42電漿廠牌及型號?

我那台是Fujitsu PDS4230W-S..... 敢問閣下那台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台是Fujitsu PDS4230W-S..... 敢問閣下那台是...?

我這台是 LG 42吋 機器型號:42PX4RV 面板型號:PDP42V706A2【42V7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一般來說電漿的大電容微突皆屬正常.依圖看見的大電容仍在正常值.應屬正常.
由於電漿的系統牽扯繁複.往往10 ...

依照片看來應該沒壞才對..一般來說電漿的主電源版壞的機率並不高.你再小心的查看聽聽聲音的來源.
有時X.Y版的故障.也會使的阻抗過高而出現高溫異常或吱吱聲..甚至跳保護(因廠牌而異).
若AV訊號輸入與BGA訊號輸入後可正常顯示.則可判定主板應該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依照片看來應該沒壞才對..一般來說電漿的主電源版壞的機率並不高.你再小心的查看聽聽聲音的來源.
有時X.Y ...

恩恩~
目前也只能先找片主機板來換了!
(因為舊版的BGA CPU被我給弄下來...弄不不回去了n_106|.)
至於X.Y板~
是要看有沒有電容故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目前也只能先找片主機板來換了!
(因為舊版的BGA CPU被我給弄下來...弄不不回去了.)

果然沒錯.是主板的問題.恭喜完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容跟您說沒有(壞)喔

我去倉庫翻出來電漿電視

整機內部

電容都鼓成這樣了!!!

這是狀況還好的電容

目前測試上電打開主電源有動作,指示燈亮綠色,繼電器有動作,因無訊號輸入3秒後指示燈亮紅色,按開機鈕後即進入保護,整機死機,應該有短路,另找時間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倉庫翻出來電漿電視

整機內部

內部的溫度也太高了吧!
電容液應該也快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倉庫翻出來電漿電視

整機內部

這塊電源板是(三星)
型號  PDP-PS-421S(V1.5) REV.3
故障原因也是 開機就亮(故障燈)
這塊板子 電源基板 容易故障
請先幫我看電源板型號  對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倉庫翻出來電漿電視

整機內部

你要不要重新開帖來修這台( 電漿電視 )
可能是電源板故障
這是通病  就是這塊( 三星 )電源板
開個新貼吧  大家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源板是(三星)
型號  PDP-PS-421S(V1.5) REV.3
故障原因也是 開機就亮(故障燈)

COLOR TAC 牌 LM-42W

電源版 PDP-PS-421S

我有另外發帖求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6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