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再見了!!小小藍.......!!!!!

楼主(2011-12-01):
有人修過這顆化油器嗎?

小弟的車最近怠速都會狂降很低幾乎要熄火,這顆怠速閥已經換了三次了,裝上一陣子就燒毀???

小弟懷疑會不會是電腦壞了?但拆下查看機版都沒有燒毀的痕跡?

网友A:
富士通做的控制電腦...
先用GUNK把化油器洗乾淨再查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通做的控制電腦...
先用GUNK把化油器洗乾淨再查修吧....

carl0804大
   小弟清洗過了!!每個通道都噴過,能換的都換掉了!!
只是外表沒洗啦!!....現在是怠速閥一直燒毀???

网友:
查修方向我個人覺得不是在化油器本身上面...
畢竟化油器的作動還是機械式的,而非如噴射供油由電腦控制....
看是否可以量一下IAC的供電是否超過或是不會停止而任由IAC馬達一直運轉.....

网友:
化油器每個油路都要洗乾淨確保油針暢通....

我也認為應該是電熱電磁閥控制問題..

网友B:
確定這電磁閥的電源是從那裡來的嗎.那個控制器好像是考耳用的是控制分電盤高壓電部份的吧n_079|.這種化油器是機械式的不是電子是的..那電磁閥是控制怠速油路的開或關不順應該是油路的問題吧n_083|.您說燒毀..有沒有直接去用電瓶試試看有沒有作動聲響或有沒有耗電流..只要有做動或耗電流那電磁閥就是好的那可能要查的地方了...

楼主:
回....carl0804 大  與 a471 大 與 log5905大:

小弟剛去查一下電磁閥的電是從電腦控制盒出來的,量了一下引擎發動怠速時電磁閥的電壓是13.81V~14.26V之間......

加油門時電壓下降約0,60V~1,28V之間跳動,放開油們就會回復到怠速時電壓13.81V~14.26V之間......

而引擎熄火時電磁閥二條線電阻值大約是764Ω.......

這樣正常嗎?? .........

想想再把電腦拆下,看有沒有燒毀或空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定這電磁閥的電源是從那裡來的嗎.那個控制器好像是考耳用的是控制分電盤高壓電部份的吧.這 ...

log5905 大
小弟有直接去用電瓶試試看.....電磁閥沒有聲響也沒有耗電

网友C:
這是什麼廠牌車款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什麼廠牌車款的阿?

這是...韓國車...ASIA牌    車款TOWNER 97年........

楼主:
剛剛發現一些很奇怪的現像........

電磁閥供電的二條線一黑一白,二條線不倒通但有600多電阻.....

黑線跟地倒通....白線不跟地倒通....!!

所以電表的紅線接白線,電表的黑線接黑線測量,但是鑰匙轉到NO時二條線又負倒通........

發動時是負12V多電壓.......!!隨著加油門電壓會下降,但油門加到快底時電壓又是正

但把電表黑線接到搭鐵量出的電怎麼是正1,80V.....??

而把電壓表紅線接到電磁閥黑線測量怎麼又是正14,58V.........??

再把電壓表紅線接到電磁閥黑線,電壓表黑線接到電磁閥白線測量怎是正電壓14,78V...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發現一些很奇怪的現像........

電磁閥供電的二條線一黑一白,二條線不倒通但有600多電阻.... ...

電表插錯孔了!黑棒要在com的孔喔!

网友E:
您確定這是1997年的車嗎,這個比較像是第一代單點式噴射供油,就是俗稱電子化油器,一般來說最少有20年以上了,這種IAC沒有馬達,只是1個電磁鐵閥門,上電打開,停電關閉,開閉訊號大多是由水箱水溫或化油器蝶形閥總成溫水室(有銷售溫寒帶地區的車種都有這個,避免蝶形閥因為結冰凍住)溫度感應器控制,會一直燒IAC表示IAC持續送電一直開著,建議插電腦看回報數據或是直接測SENSOR的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表插錯孔了!黑棒要在com的孔喔!

s10274chen 大

黑棒要在com的孔??.....是指那邊阿?
是說IAC電磁鐵閥的黑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確定這是1997年的車嗎,這個比較像是第一代單點式噴射供油,就是俗稱電子化油器,一般來說最少有20年以上 ...

changold2 大
         哇!好專業的解答...    確定啊!!是1997年的車。
(開閉訊號大多是由溫度感應器控制)這個車上很多個溫度感應器耶!!
水箱二個....進氣歧管三個...引擎體一個.....???要怎麼知道是哪一個在控制IAC電磁鐵閥??
唉!!我們這沒有人可以插這台車的電腦............很多修車廠一看到這車就說不會修,
介紹你去別家修車廠,一去問也是樣的說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s10274chen 大

黑棒要在com的孔??.....是指那邊阿?

chingho0305大,是在指您的電表喔!
您的紅棒接對,但是黑棒卻是在10A的孔,這是錯的。

楼主:
搜尋到電腦的接腳圖,但因為是越南文翻譯所以不是很清楚......

8。 EC控制器:板單片機(微控制器)。共同投入,具體如下:
8.1。輸入:
Ø工作溫度:徒步(10),形式邏輯,低的影響(數字,低行動)。
○garenti:徒步(2),形式邏輯,低的影響(數字,低行動)。
Ø高站:徒步(1),形式邏輯,低衝擊(數字,低行動)。
O信號可能點火:徒步(13),脈衝(觸發)。
Ø壓力差:徒步(11),形式邏輯,低衝擊(數字,低行動)。
HO2S其他:徒步(8),線性(模擬)。
  8.2。輸出:
o控制閥(22)腳(7),形式邏輯,低影響(NPN)。
Ø雙閥:包括腿(5),(6),(16),(17),形式邏輯,低影響(NPN)。
Ø腳(9):可以通過二次清除控制設備閥門(7),不知道,邏輯格式,高衝擊(PNP),但有大量的支持12.2Kohm!
  8.3。提要:
Ø腳14:聲源,開始大規模。
Ø15腳:12V正電源傳輸關鍵字“ON”的汽車。
Ø腳18:權力來自 HO2S模擬音頻信號。
  8.4。真空解決方案(3),(4),(12)。

還有電磁閥的電壓是負的........
教統會產生負電壓 - 到線圈導線從控制器12V調節汽油VAL(暫定名吧)()。我嘗試了歐共體,+12 V為 val的佈線問題。氙幾乎是正常活動。請注意,歐盟已對二極管緩衝區( - )12V至地面應隔離,然後再連接+12 V至VAL這樣!

网友C:
這篇不會有結果............你是開保養場的來問嗎

相關資訊都不充分,還得問了你才講....這車國安局的?
這麼神秘.....

化油器跟單點噴射引擎的"節流閥"差很多咧....到底是啥?

台灣沒人會修很正常,因為這輛車保有量太低了,師傅們
很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篇不會有結果............你是開保養場的來問嗎

相關資訊都不充分,還得問了你才講....這車國安局的?

a471 大
        不懂您的意思耶!!我要是開保養場就不用來這問了!!
請問要什樣的資訊才算充分??這車台灣沒銷售....車廠也倒了!!

网友C:
什麼意思阿?

就感覺您問的很神祕阿.....我們在電腦前看不到也摸不著您的愛車,
您只貼六張零件圖加上一句"誰修過這顆化油器?"....

坦白說,您這題目出的還挺糟的.......六張圖我只看懂一張,就是那張
排放控制器的特寫而已。是什麼廠牌車型還是我問了之後您才提醒的
說.....

你是開保養場的來問嗎......這句是在問您是否是開保養場的,因為這
牌子坦白說我只聽其名沒見過實車實在太稀有了,以為你是開保養場
的修到罕見車。至於是不是開保養就不能問....偷偷告訴你,開保養廠
的更要問,因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痞酷中有不少高人了也還是會問.....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阿.....要是像保養那樣可以看的見摸的著也就
不用問了,直接動手檢視就好。你要是在其他地方問到答案也就不用來
這問了......

引擎怠速很低不一定只跟這元件有關係尤其是電噴引擎的車輛,你認為
壞掉的元件我個人認為很像是阻風門油路的電磁閥.....如果我猜對了這
東西應該在冷車狀態時閥是開啟的(阻風門油路開),等引擎溫度上來了
這電磁閥會伸長而關閉,否則混合氣就會過濃了......

你的轉速低到多少轉?....冷車發動車輛引擎轉速有何變化呢?

网友F:
會不會是因為年代久遠磨損造成間隙變大,空氣氣流變大(空燃比)差太多造成怠速不穩,相對電磁閥已經達到底端還一直送電關閉氣流閥導致電磁閥一直燒毀。
或許可以試試將空氣濾清器前端加上薄布讓空氣氣流減少看看怠速是否會穩定,同時測量電磁閥電壓是否變化量不一樣。
以上純為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麼意思阿?

就感覺您問的很神祕阿.....我們在電腦前看不到也摸不著您的愛車,

a471 大
     你所說的是沒錯啦!!但是只透過圖片與打字實在很難表達真實的情況?!
再加上小弟原本口才就不好還要打字敘說。讓你看不懂!!真是抱歉勒!!

引擎怠速不是一直都很低,是開一陣子後(時間不一定),只要放開油門停紅綠燈時,
就會突然下降很多,到了幾乎要熄火那種感覺,但只要再加點油門就不會熄火,
中速與高速都不會有這問題,但只要停紅綠燈時或放開油門時就會發生!!

至於引擎轉速已經無法準確測量了。因為之前手賤把儀表拆下改LED燈,有去動到轉速表指針,
之後實際的引擎轉速跟轉速表的轉速已不一樣了!!

(冷車發動車輛引擎轉速)是會有點偏低,有時候不是很好發動,都需要拉阻風門發動,
發動後我都是加點油門讓它熱車,熱完車後引擎轉速就比較正常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是因為年代久遠磨損造成間隙變大,空氣氣流變大(空燃比)差太多造成怠速不穩,相對電磁閥已經達到底端 ...

chlu大
   聽你這麼說好像有那麼可能性耶!!這幾天小弟再來試試看,與changold2大所說的 溫度感應器控制....

网友C:
看你有沒有辦法去借到引擎轉速表,觀察一下引擎轉速變化.....

引擎蓋上應該會有廠家技術資料......如怠速多少RPM+-00、點火正時幾度

這顆引擎到底是化油器的還是電子噴射引擎?.....看化油器本體有無纜線接

ASIA好像後來變成KIA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有沒有辦法去借到引擎轉速表,觀察一下引擎轉速變化.....

引擎蓋上應該會有廠家技術資料......如怠速 ...

引擎轉速表這可要去問看看??車子是化油器的....!!

不用看引擎蓋啦!!小弟還有原廠維修手冊呢!!請看:

楼主:
圖有點小,大一點又無法上傳!!

网友C:
你可以壓縮起來上傳...分成幾個檔

网友A:
你電表接錯了...
探棒紅線插最右邊那孔沒錯,但是黑色探棒是插中間那一孔....

建議你所有的接線都重量一次....

突然想到.....你的真空管是不是有破洞漏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壓縮起來上傳...分成幾個檔

從傳一次!!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電表接錯了...
探棒紅線插最右邊那孔沒錯,但是黑色探棒是插中間那一孔....

carl0804 大

     請問要怎麼知道那一條是真空管啊??

网友:
您的相片看不到浮筒室,所以小弟才會懷疑是電子化油器

測SENSOR有個土方法,插頭拔起來接歐姆檔,然後用吹風機吹,數值變化跟合理值差很多或是不動的就有鬼

网友:
不知道這顆引擎是asia自己的還是別廠的引擎....

楼主:
唉!!! .........換了一些零件查了二三天的線,最終還是找不出問題.......!!

所以不找了!!決定把它賣了!!讓內行的去找吧!!!

想想還是有些許的不捨............畢竟這車跟了我許久..................

感謝以下的大大們......耐心回答小弟問題..........謝謝!!!
carl0804
a471
log5905
s10274chen
changold2
chlu

网友C:
這麼快就放棄啦.....

看有沒有認識韓國人幫你,或找KIA汽車看看有沒有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快就放棄啦.....

看有沒有認識韓國人幫你,或找KIA汽車看看有沒有辦法.....

a471 大:

      這台車從小弟接手到現在三年多了....!!(三年前交給表弟保管這車有一段時間還不能開呢!!)
這期間換過的材料實在是數不清,早已超過當時購買價錢了!!新的零件剛換沒多久就壞了!!
整台車從引擎........(之前溫度太高燒引擎)

到變速相.........(全變速相軸承換新)變速相也拆了數十次以上......

還有後差速器....(差速器軸承超容易壞,拆了五六次以上.......最後破解了)

還有為了找問題汽油箱拆了數不清..........:on_040| .

當然還有好多.....好多.........好多只是忘了照相......!!
這車實在太傷錢了..........!!又要自己維修...............太累了!!!
回想起..........實在是:on_124| .........但這車也讓我學習了好多.....好多........!!!

网友:
那你就更不應該為了電系問題賣車......

你沒找到對了人問,只要有全車配線圖應該就可以抓出問題點,
這車是化油器車沒有過多的電子電路應該跟CMC的威力一樣耐用
,威力是因為塗裝生鏽問題,你這車外觀沒有銹蝕應該很不錯...

你去搜尋"小七".....他是車界人士現在則是汽車鑑賞特約作者之ㄧ
,你給對方寫封信看對方能否藉由他對車輛的認識能不能給你一點
資訊.....比方這車的"原型"是啥....和誰共用料件

或許這車國內很陌生,搞不好本尊國內很熟咧,韓國車當年都不是
自己研發的,應該有真正的"原型"可參考..

网友:
這麼快就放棄了??
去"汽車技術網"問看看吧!
那裡的高手眾多,一定可以問到的.
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