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TATUNG V32ECEO-D03 32吋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01):
型號
電源板
A/D板
高壓板
拆機...很多螺絲.....
面板型號
故障位置---T-CON板...FU101自復型保險絲(藍色3A)老化阻抗變高,造成面板供
電+12V壓降至5~7V,無法驅動後面的影像處理電路,因此無法輸出影像畫面,但
背光電路和聲音電路還是正常啟動的,所以呈現的故障為有聲無影有背光。
解決之道:換上一顆3~5A普通的SMD保險絲即可恢復正常,根據維修經驗這片T-
CON只會壞FU101自復型保險絲(藍色3A),其他還沒遇到壞的。
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能修到T-CON一點都不軟!

网友:
挖~恭喜阿@!這東西又可以用很久~

网友:
ㄟ大仔~!
這一類的保險絲~
可以介紹賣家嗎?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

网友:
大同 的 T-CON  設計保護迴路,,,,, 讚ㄡ !!!!     ~~~~~

网友(2012-03-11):
經驗+功力

网友:
我也修過4-5台這樣的情況.FU101是自復型保險絲.
一直想買一些來備料.卻一直買不到.好像只有對岸才有.
還是有哪位大大有其他門路的呢?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謝謝提供維修圖片

网友:
能把T-CON維修好,真是高手。佩服。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吸收消化中,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感寫大大分享~ 剛好手上有一台.還在摸不著頭緒.看到大大分享這篇.真是一道明燈.. 謝謝

网友:
一般都只能更換普通保險絲????  受教了!!

网友(2012-04-25):
真是高手。佩服。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