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準系統電源供應器L&C LC-8300SFX無Power Good[已完修]

楼主(2011-12-01):
此顆PSU會造成電腦無開機畫面, 原因是無Power Goood. PS223 PS223.pdf (139.09 KB, 下載次數: 178) 是它的PWM IC, 測量各腳電壓, 除了第六腳電壓為1.29V, 其餘都在正常範圍. datasheet 裡提到第六腳1.20V<VRI<1.30V是Over-Current Section, 請問有什麼原因會造成 Over-Current 呢?(已換過PS223, 狀況一樣)

网友:
看了DATASHEET這顆應該不是PWM IC,而應該是電壓監控IC.
第6腳為RI是定電流源,1.29V是正常值.

可能要檢查各個輸入腳的狀態和周邊零件是否正常.

楼主:
感謝Ricky大糾誤, 原來是電壓監控IC.
目前在PSON/turn on下測到的電壓如下:
1:1.18V 2:0 3:0.135V 4:0 5:12V 6:1.29V 7:12V 8:12V
9:2.2V 10:5V 11:3.25V 12:12V 13:3.3V 14:5V 15:5.1V 16:0.18V
以上電壓有異常的嗎?

网友:
看起來沒什麼奇怪的地方..檢查16腳的提升電阻阻值是否正常.

楼主:
16腳與14腳中間有一顆貼片電阻202, 測出1.95K, 似乎是正常...

不好意思, 因為工作環境通風不良, 技術又不好, 每次都拆一堆零件還修不好, 都快變煙毒犯了. 所以想先查清楚再下手.

网友A:
請找出上圖2顆電阻拆下量測,有很高命中機率
最上面那顆是於5V迴路上,體積較大(1~2W),阻值應低於 1歐姆
其下方 12V / 3.3V電阻 也要焊下量測。(皆位於紅、橙、黃出線附近)
理由是若5V / 12V / 3.3V 只要一經短路,其對應之保險電阻必燒斷。

右邊那顆是PGO的提昇電壓電阻4.7K,若太高時,pgo就永遠送不出足5V的 power good信號。

网友B:
接個負載看看有沒有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找出上圖2顆電阻拆下量測,有很高命中機率
最上面那顆是於5V迴路上,體積較大(1~2W),阻值應低於 1歐姆

感謝slimboy大提供測試方向, 小弟的PSU設計跟您的不太一樣, 但找出其提昇電壓電阻應是202這顆貼片電阻, 拆下測量1.9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個負載看看有沒有PG

感謝亦菲大提供方向. 接了負載一樣沒有PG. 沒接負載重覆PSON/turn on及turn off, 有時會不小心有PG, 測量到第十六腳PGO為1.99V, 真是見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limboy大提供測試方向, 小弟的PSU設計跟您的不太一樣, 但找出其提昇電壓電阻應是202這顆貼片電阻,  ...

不要只量提昇電阻,其他如何 ?

网友:
你量PS223的第一腳看有每有電

网友:
ATX電源供應器故障我會先檢查是否有無+5VSB,+5VSB正常再檢查MOSFET跟快速二極體是否有短路, 沒有短路再檢查 電容,電容正常再檢查PWM IC

楼主:
再次感謝slimboy大, 亦菲大, 及ricky大指點查修方向. 由於大部份的相關電阻,電解電容,蕭基特二極體測試, +5VSB應屬正常, 所以不一一贅述. 但PGI電壓只有1.19V, 參考 http://www.hkepc.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633130 之後判斷應是異常(粵語真是難懂=.=), 所以針對該電路做以下分析.
以上元件:
R1=866 ohm
R2=7.5K ohm
R3=51 ohm
D1=1n4148
IC1是蕭基特二極體
T1是環形的二次側輸出電感
C1及C2未拆下測試, 因為測量c點及接地間電阻剛好是R1+R2+R3=8.44K ohm, 顯示C1及C2應是極大無漏電流現象.

測試結果:
PS ON/turn on 無PG電壓時:
a=1.19V
b=11.54V
c=11.59V
d=5V

PS ON/turn on 不小心有PG電壓時:
a=1.22V
b=11.79V
c=11.86V
d=5V

綜合以上測試結果, 查修方向應是要解決PGI電壓過低, 但小弟實在不知c點電壓如何而來, 若能提昇至12V應該就能修復此PSU.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slimboy大, 亦菲大, 及ricky大指點查修方向. 由於大部份的相關電阻,電解電容,蕭基特二極體測試, +5 ...

看起來問題還是出在 R1 R2 之間 !!!

如果你要試的話 , 可以調整 R1 或 R2 的阻值 !!!

建議 C1 及 C2 直接換掉 !!!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slimboy大, 亦菲大, 及ricky大指點查修方向. 由於大部份的相關電阻,電解電容,蕭基特二極體測試, +5 ...

引用~~~
C1及C2未拆下測試, 因為測量c點及接地間電阻剛好是R1+R2+R3=8.44K ohm, 顯示C1及C2應是極大無漏電流現象.
=======
SMD電容之漏電非以電錶低壓直流可測出。C1 , C2 涉有重嫌,應立即拘提到案。其實取下後量5V PG是否正常就好,若正常,則C1 / C2用 0.1u 50V陶瓷電容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謝slimboy大, 亦菲大, 及ricky大指點查修方向. 由於大部份的相關電阻,電解電容,蕭基特二極體測試, +5 ...

PGI電壓剛好在臨界電壓附近,所以時好時壞.
PGI電壓可能因電容故障而被拉低,也有可能分壓電阻故障造成.
清查與PGI相關的電容電阻.

楼主:
試了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 並儘量以能力所及方式拆下PS223相關電路的貼片元件測量, 都無法故障排除.

最後跟R2並聯了一支51K(綠棕橙金) ohm電阻, 將PGI電壓提昇至1.336V, 目前PGO皆有電壓1.99V. 燒機測試去, 感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了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 並儘量以能力所及方式拆下PS223相關電路的貼片元件測量, 都無法故障排除.

最後跟 ...

這不算修好,沒有找出漏電元件(電容)或特性劣化的電阻,日後還是會掛 (下場跟"修牛記"一樣),應該很快會回修)
才不到5個零件為何不換新?

网友C:
既然並聯R2能得到你要的電壓,可見R2原本的電阻應該是過高或過低,應該先將它拆下檢查,放上正確的阻值才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並聯R2能得到你要的電壓,可見R2原本的電阻應該是過高或過低,應該先將它拆下檢查,放上正確的阻值才對 ...

哈 !! 哈 !! 告訢你 !! 不見得是這樣子 !!

有些是因為電路上 , 還有其他的問題造成的 !!

[求助]GV 正嵐300W Power 維修!(內附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165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