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居易 vigor 2900g 燈號亂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01):
這台居易 vigor 2900G 故障狀況為
剛開始燈號正常過大約3分鐘燈號慢慢消失

在拆開前認定是電源問題最大

不多說!
先來個外觀照

正面

正面

脫光光來一張

脫光光

脫光光

以目視結果!
並沒有發現電容故障~(沒那麼容易)

只好從電源整流後第一個穩壓電路查起

DC TO DC IC

DC TO DC IC

照IC的資料來看!
是顆DC TO DC 轉換IC
第一支腳是輸出電源
量測後為10V左右(此機台外接電源供應器輸出為AC 9V)

DC to DC

DC to DC

只好查下一顆~
P通道CMOSFET

P CMOSFET

P CMOSFET

附上資料

檢查後發現有訊號而且動作也有(應該不是他)
再往下看有顆穩壓IC

穩壓IC

穩壓IC

LD1117

LD1117

量測輸入為3.3V
輸出為1.8V

就在此時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電源慢慢變小!開始發生故障狀況~
但是把電源關掉!過1~2分鐘開機量電壓又會正常一下~
好詭異@@"

此時只好把電源部分的電解電容拆下!一一用電容表量測~
結果都還算正常範圍~沒有電容值低於20%的

最後只好使出大絕招~
開機用手摸溫度!
看是哪顆在作怪~

發現到這傢伙很燙!
把它拆下來~

用電表10A看看流過的電流值是多少?
不過才430mA

測量拆下來的FUSE
怪怪~
有阻值2.3歐姆

讓我換一顆上去(沒有500mA的!換個1A的上去)

量測電壓10分鐘都沒出現問題(撿到的簡單的~超爽)
實機測試幾小時都正常~

看來保險絲還真是要注意~有這種鬼問題.......

以上!
打完收工~
謝謝觀賞

网友(2012-01-16):
真是精闢的維修紀錄
圖文並茂~~連檢測的data都一並附上

給你拍拍手~~

网友:
看到比我更完整的維修實例了..給各滿分好了:on_116|

网友:
原來這台500元給你撿走了。。。。。(我本來也是猜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