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無線網路可連上卻無法上網 !!! <已放棄>

楼主(2011-12-01):
在同一台電腦上 , 裝了兩個 usb 無網卡 !!

A 網卡可正常連到基地台及上網 , 但 b 網卡卻只能連上卻無法上網 ?? (IP  及 子網路遮罩 通訊閘 都正常 )

用 A 網卡進入基地台內可看到 ,  a 與 b 網卡都可正確出現 (目前無線網路使用者的 MAC )

b網卡卻連進入基地台的設定都沒辨法 ??? (192.168.1.1)

不知各位大大有無遇到這種狀況 !!!

PS : 有將 b網卡移到別的電腦 , 出現同樣的情形 !!1

        但 b 網卡連其他的基地台又可正常連接及上網 !!!

A 網卡 realtek rtl 8187b

B 網卡 gs-28usb-50

基地台 asus rt-g32

<<<< 2011.12.02 (補充)  >>>

奇怪 : 就在我 ipconfig 及 ping 192.168.1.4 的同時 !!

           網路居然正常了 !!!

不知道為什麼 ?? 早上試了多次 , 使用別的網卡正常 !!

就是這網卡可連上卻無法上網 !!

現在又自動恢復 !!

真奇怪 !!

( 待觀察 )

网友A:
一台電腦同時裝兩張網卡?
連線到同一個基地台?

那能不能po出ipconfig /all & route print的結果呢?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電腦同時裝兩張網卡?
連線到同一個基地台?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Host Name . . . . . . . . . . . . : mychat#########

        Primary Dns Suffix  . . . . . . . :

        Node Type . . . . . . . . . . . . : Unknown

        IP Routing Enabled. . . . . . . . : No

        WINS Proxy Enabled. . . . . . . . : No

        DNS Suffix Search List. . . . . . : RT-G32

Ethernet adapter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8: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VMware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 for VMnet8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50-56-C0-00-08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No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23.1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Ethernet adapter VMware Network Adapter VMnet1: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VMware Virtual Ethernet Adapter for VMnet1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50-56-C0-00-01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No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189.1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Ethernet adapter 區域連線 2:

        Media State . . . . . . . . . . . : Media disconnected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SiS 900 PCI Fast Ethernet Adapter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0F-EA-87-24-EC

Ethernet adapter VirtualBox Host-Only Network: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虛擬網卡)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VirtualBox Host-Only Ethernet Adapter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8-00-27-00-BC-F1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No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180.1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Ethernet adapter 無線網路連線 12: <---------------------- 這是所謂的 A 網卡  (正常可上網)

        Media State . . . . . . . . . . . : Media disconnected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Realtek RTL8187B Wireless 802.11b/g 54Mbps USB 2.0 Network Adapter #3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

Ethernet adapter 無線網路連線 13: <---------------------------------- 這是所謂的 B 網卡 (可連上卻無法上網)

        Connection-specific DNS Suffix  . : RT-G32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RT73 USB Wireless LAN Card #2

        Physical Address. . . . . . . . . : 00-@@-@@-@@-@@-00

        Dhcp Enabled. . . . . . . . . . . : Yes

        Autoconfiguration Enabled . . . . : Yes

        IP Address. . . . . . . . . . . . : 192.168.1.4

        Subnet Mask . . . . . . . . . . . : 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 . . . . . . . . : 192.168.1.1    (有正確取得 Gateway)
        DHCP Server . . . . . . . . . . . : 192.168.1.1

        DNS Servers . . . . . . . . . . . : 192.168.1.1

                                            168.95.192.1

                                            168.95.1.1

        Lease Obtained. . . . . . . . . . : 2011年12月2日 上午 02:52:12

        Lease Expires . . . . . . . . . . : 2011年12月3日 上午 02:52:12

ping 192.168.1.4

Pinging 192.168.1.4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2.168.1.4: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1.4: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1.4: bytes=32 time<1ms TTL=128

Reply from 192.168.1.4: bytes=32 time<1ms TTL=128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4: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0ms, Maximum = 0ms, Average = 0ms

( 這是使用 B 網卡連上的情形 )

网友B:
作業系統呢?
XP 在一個時間裏只能透過一個網卡對外連接吧?
除非有用軟體將兩個網卡綁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業系統呢?
XP 在一個時間裏只能透過一個網卡對外連接吧?
除非有用軟體將兩個網卡綁在一起? ...

我使用 XP SP3  當然 !! 我不是同時使用 兩個 網卡 連同一個基地台 !!

而是我在測試 B 網卡是否正常 !! 因為 B 網卡在別台電腦可以連線但無法上網 !!!

故將 B  網卡移到同一台電腦測試 !!!

原本也是可連線但無法上網 , 但後來我 ipconfig  及 ping 後居然可以上網了 !!!

我就移回 原本的電腦 , 結果又是可連線無法上網 , 用 ipconfig 及 ping 查看 , 並未發現問題 !!!

懷疑是 IE 有問題 !! 所以我就把 另一台電腦的 網卡 模擬成基地台 , 用 B 網卡去連結 !!

卻完全正常連線及上網  !!  問題實在有點複雜 !!!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的問題?...
你作ping@卻是ping本身?而不是ping default gw?
然後哪一張卡式有問題的~你也都沒有特別描述?

單純看...您的ipconfig /all~
我只能感覺連線的這張卡~能夠連線能夠取得ip~
其他資訊完全無法判斷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的問題?...
你作ping@卻是ping本身?而不是ping default gw?
然後哪一張卡式有問題的~你也 ...

[ 但 b網卡卻連進入基地台的設定都沒辨法 ]

就是 B 網卡 gS-28USB-50 這張卡有問題 !!!

你的意思是要 ping 192.168.1.1 是嗎 ???

但我有試過用 192.168.1.1 無法進入基地台的設定畫面 !!!

网友B:
起初也實在沒看懂你的問題!

仔細地看了你3樓的文,應是更換網卡後沒有取得正確的 gateway

解決這個問題直接下達 ipconfig /release 再下 一次 ipconfig /renew 就可以了,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初也實在沒看懂你的問題!

仔細地看了你3樓的文,應是更換網卡後沒有取得正確的 gateway

現在我把 B 網卡 ,  換回原來的電腦 , 重新連結  !!

一樣可以連上卻無法上網 !!!

用 Ping  (Gateway)  192.168.1.1

結果發現無法正常 !!!

晚一點再使用 wooden 大大 的方法試一下 !!!

楼主:
剛剛試了 wooden 的方法 !!

重新 取得 IP  及  通訊閘  !!

是有更新但還是無法上網  orz !!

网友B:
用別台電腦查一下基地台是否有抓到無線網卡,
或者 ip 改以基地台 dhcp 配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別台電腦查一下基地台是否有抓到無線網卡,
或者 ip 改以基地台 dhcp 配發 ...

我昨又試了一整天 ,  發現 B 網卡似乎不是很正常 !!

1. 基地台可正常的找到 B 網卡 , 也有正確的 IP 及 通訊閘 !!

2. B 網卡可正常的連上基地台 , 也可以取得 IP 及通訊閘 !!!

基本上以上兩點正常 , 上網應不成問題 !!!

但是我 用 b  網卡 去 ping  通訊閘 卻失敗  !! (有時會成功 , 也可以上網 , 但失敗的機會比較大 )

換過電腦試過 , 確實如此 , 也更新了網卡的驅動程式 , 但情形依舊 !!!

可確認 B 網卡搭配這基地台會有問題 !! 但是什麼原因 , 目前無法得知 !!!

网友B:
用 ping getway ip -t
檢視 Reply 內容中的 time 的有無異常大的數值,

若有時可上網,有時又不能上網,用 tracert 168.95.1.1 檢測那個節點不穩定或會中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ping getway ip -t
檢視 Reply 內容中的 time 的有無異常大的數值,

可是我的問題是有時候 通訊閘  ping 有回應 , 有時沒回應 !!

不過通常是沒回應 , 的機率比較大 !!!

用這指命有效嗎 ???

晚一點試一下 !!!

楼主:
剛剛做了測試 !! 果然還是 ping 不到 ???

網路問題 !!!.JPG

Tracing route to 192.168.1.1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        *        *     Request timed out.

  2     *        *        *     Request timed out.

  3     *        *        *     Request timed out.

  4     *        *        *     Request timed out.

  5     *        *        *     Request timed out.

  6     *        *        *     Request timed out.

  7     *        *        *     Request timed out.

  8     *        *        *     Request timed out.

  9     *        *        *     Request timed out.

10     *        *        *     Request timed out.

11     *        *        *     Request timed out.

12     *        *        *     Request timed out.

13     *        *        *     Request timed out.

14     *        *        *     Request timed out.

15     *        *        *     Request timed out.

16     *        *        *     Request timed out.

17     *        *        *     Request timed out.

18     *        *        *     Request timed out.

19     *        *        *     Request timed out.

20     *        *        *     Request timed out.

21     *        *        *     Request timed out.

22     *        *        *     Request timed out.

23     *        *        *     Request timed out.

24     *        *        *     Request timed out.

25     *        *        *     Request timed out.

26     *        *        *     Request timed out.

27     *        *        *     Request timed out.

28     *        *        *     Request timed out.

29     *        *        *     Request timed out.

30     *        *        *     Request timed out.

Trace complete.

Pinging 192.168.1.1 with 32 bytes of data:

............................
............................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Hardware error.

Hardware error.

Hardware error.

Request timed out.

Request timed out.

.............................
............................

(太多了刪除一些 )

Ping statistics for 192.168.1.1:

    Packets: Sent = 349, Received = 0, Lost = 349 (100% loss),

Control-C

网友C:
或許是該網卡的通訊協定相容性不佳導致吧?任何封包從頂層往下送,一定要透過驅動轉換去發送RF,若接收端和發送端的協定無法match,那就容易掉封包。

网友B:
除了逸倫同學說的通訊協定、封包問題之外,試著變更加密方式或改為自動,
也許是那個環節沒設好而導致,
個人覺得這個網卡的故障機率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許是該網卡的通訊協定相容性不佳導致吧?任何封包從頂層往下送,一定要透過驅動轉換去發送RF,若接收端和 ...

掉包的問題 !! 我是有看它的統計資料 , 看起來狀況還好 !!

我是認為可能出在加密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逸倫同學說的通訊協定、封包問題之外,試著變更加密方式或改為自動,
也許是那個環節沒設好而導致,
個 ...

我也是這樣想 , 可是 基地台 是我親戚的 !!

他設定這樣 我也不好去更改它 !!!

因為他們也在使用 , 可能會造成一些麻煩 !!

當初就是因為訊號不是很好 !!

所以添購了這個號稱 功率好 !!

確實是不錯 !! 可是卻有這個問題 !!

真是 Orz !!!

网友D:
剛查完所有的硬體規格...
發現一件事....
ASUS RT-G32有不少問題....
請參考小惡魔人家回報的狀況: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61&r=4#2741541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查完所有的硬體規格...
發現一件事....
ASUS RT-G32有不少問題....

謝謝告知這個訊息 !!!

不過我另一個無線網卡連接上網很正常 !!! (realtek rtl8187b )

网友A:
中間的文章花了點時間看@@
有沒有先查過asus ap是否有!新版的韌體可以升級?

另外
您用的這隻asus 網路卡買多久了?
本身支援的協定是多少?

實務上還沒過連線加密時所造成的問題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的文章花了點時間看@@
有沒有先查過asus ap是否有!新版的韌體可以升級?

ASUS 的基地台 RT-G32 B1  並無新的軔體 , 只有一個最新的 , 官方說明是給 俄羅斯地區 專用的  !!
我不冒然嚐試 !!  (也不方便嚐試 )
ASUS 本身支援沒問題 !!
因為我可以用其他的網卡 連線 上網 正常 !!!

比較懷疑是 Gs-28usb-50 這張網卡的問題 !!
官網說明是可正常支援 !!!

目前也找不到理由解釋 !!

暫且就這樣了 !!

謝謝你還有所有人的幫助 !!!

网友(2012-01-18):
有一次我幫客人加裝無線網卡在傳統CNC電控箱內
由於機台是WIN98系統設起來有點難度
USB無線網卡還有可當中繼AP功能,一直無法連上
到最後才發現,我硬體-裝置裡面忘記將網卡開啟ㄏ
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