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不過電問題

楼主(2011-12-01):
VSB 5V  PS-ON 4V有量到

PS-ON 觸發時  POWER無動作

觸發時檢查TL494CN  4腳有從4V降至1.5V  8,11腳由2V 變成1.5V 12腳 15.5V  ,13 14 15腳均是5V
但1,3腳無輸出 以這樣來看是TL494CN問題嗎?
還是說是低壓側電路(即是 8 11腳相關的變壓電路有問題)
不知道我這樣觀念對不對 ?
不知各位前輩如何分辨494的好壞

目前換過了TL494CN 果然狀態一樣
我應該可以先把LM339N電路先排除吧 ?
T2二次側  Q3 Q4也都OK  是否要找T2一次側的相關電路呢

网友:
要先確定供電給TL494的電壓(12腳)是正常的,如你寫的15.5V是OK.
14腳是5V的參考電壓,也是OK.
8,11腳是輸出,先檢查5,6腳的電容,電阻值是否正常.
再來就是要看3,4腳上相關零件是否正常.
如果不想去瞭解TL494的工作原理,用替換的會比較快知道是不是TL494的問題.

网友:
換+1!!
PSON不觸發,不是電容就是IC了!!

网友:
先不要去懷疑 IC 啦 !!

檢查 二次側的晶體是否正常 !!!

還有站內有很多相關文章可供參考 !!!

网友(2012-01-28):
剛好手上也有一顆故障情況類似的POWER,參考一下各位高手們的維修檢測方向,謝謝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