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面板LC420WUN

楼主(2011-12-01):
請問各位先進,我有一塊LG面板,型號LC420WUN,是良品,另一台東元面板是奇美V420H1-L15面板破裂,請問這樣可以組合成一台嗎

网友:
L-V420H1-L15.rar (1.8 MB)
lg-LC420WUN-pre.part2.rar (835.83 KB)
lg-LC420WUN-pre.part1.rar (1.43 MB)
規格書您自己看看吧

网友:
解析度不同

网友:
除非是更動AD的DATA,要不就改公板AD

网友:
都是   1920   x1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