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917W 畫面顯示1秒,背光就滅

楼主(2011-12-01):
請教各位大大:
      我的ACER AL1917W 畫面顯示1秒,背光就滅,如果按Power鍵 off/ON,畫面又顯示1秒後,背光也滅了.
檢測過的項目:
(1)高壓板的電容無爆漿現象
(2)提供燈管前變壓器的電壓約16V
(3)有發現AD板的主IC(TSUM16AL-LF-1)在當power on後,背光滅以後,IC的溫度越來越高,高到會燙人.

不知道是不是AD板的主IC(TSUM16AL-LF-1)故障.

請各位大大指導解惑.

网友A:
高壓及燈管各半的機率,先檢查燈管,在查高壓比較快抓到問題喔!!

网友B:
線圈應該斷線了

网友C:
IC(TSUM16AL-LF-1)的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及燈管各半的機率,先檢查燈管,在查高壓比較快抓到問題喔!!

感謝大大,燈管沒問題,要再確認高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圈應該斷線了

感謝大大,不知如何判斷線圈問題,請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TSUM16AL-LF-1)的電壓是多少??

電壓為3.3V 與 1.8V,有再確認AD板,好像正常工作,只是IC(TSUM16AL-LF-1)會有高溫...但耗電流約370mA不會飆升,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請先確認背光熄滅後-高壓板啟動電壓是否還是正常維持,判斷出是高壓板還是AD板問題,再做下一步驟。

网友:
盡量貼上需要維修的電源版圖片上來 這各故障原因基本上都是MOS管貫穿 NG OR電晶體 NG貫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及燈管各半的機率,先檢查燈管,在查高壓比較快抓到問題喔!!

我在2樓貼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不知如何判斷線圈問題,請指導

依你描述 ic高熱  應該為高壓無法回授 導致ic發燙
依個人經驗判定為線圈斷線 拆下來看線圈背面的細線是否斷了(有時看不出是不是斷了 可用鑷子輕輕撥一下線)

网友:
我的mozo f701也是點亮1秒及熄燈
後查出是高壓供電的電容有問題
外觀良好
但是其實是壞的
參考這帖

网友:
應該是高壓供電線路故障所致..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支援,目前正在確認高壓部份問題,有任何進度再告知各位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支援,經測試後為燈管老化,更換上下燈管後已正常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