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幫忙確認零件規格

楼主(2011-12-01):
這是電源供應的零件

基本上這是水泥電阻應該沒錯,頭昏了不敢確認規格。 尺寸 27mm x 19mm

一般水泥電阻通常是標示電阻值以及瓦特數,但這顆沒有? PCB 上編號是電阻沒錯,若以印刷編號看這應該是6R80

但實際量測為進330K左右? 所以困惑中!   在此請教先進了

网友:
這應該是電源板吧!應該是6.8歐姆沒錯.

能大概描述一下電路嗎?

网友:
這顆好像是有溫度保險絲的水泥電阻.
以前拆過別的牌子的.
從背面把水泥挖開,可以看到裡面是一個溫度保險絲加一個電阻.
如果運氣好,就可以看到規格了.

网友:
是 6.8Ω 水泥電阻

楼主:
那直接找6.8Ω 水泥電阻用。
那這規格是幾瓦? 標示無法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