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求教 省電燈泡 T5 T8 燈管

楼主(2011-12-01):
請問各位大大 省電燈泡燈管部份可否改接T5orT8燈管

网友:
問題粉難回答 你要問哪一部分??
我查省電燈泡
http://zh.wikipedia.org/wiki/节能灯
日光燈
http://zh.wikipedia.org/wiki/螢光燈

插座都不一樣 要怎麼改????

网友:
T5的燈管電流 & T8的燈管電流都不一樣
而且省電燈泡的燈管是T3更或是T2
燈管電流數據完全不同,要如何替換??

目前還有一種螺旋麗晶燈是用CCFL燈管的

楼主:
原來電流不同 無法替換改裝 因省電燈泡如壞掉 不是燈管就是底座 想說如燈管壞掉可以把它改成t5 or t8的說

楼主:
slimboy大大說:曾用23w省電燈泡電路板接 10W / 20W T8燈管,正常點亮。另用其點亮 10W紫外線燈管對空房間進行24hr照射消毒。我也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說:曾用23w省電燈泡電路板接 10W / 20W T8燈管,正常點亮。另用其點亮 10W紫外線燈管對空房間進 ...

原來是這樣啊

那先要選到你要改的省電燈泡 .........FYR
http://hk.myblog.yahoo.com/xiao-laba/article?mid=294

楼主:
耶 就是那個燈 謝嘞

网友:
我的經驗是"向下相容",我使用25W省電燈泡的電路,可以點亮 T8 20W 或是 T5 14W的燈管,但是我沒有長時間的測試數據...

网友(2012-02-18):
如果有(POWER ANGEL)功率功因計,改裝好後量一下功率,功因或電流,點的亮也要點的好(省電)。
若太亮則燈管電流太大傷燈管壽命,且耗電。則可改"方形變壓器形狀"的電感值(加大電感值可降低燈管電流(亮度))。
T8的燈管(放電)電流好像約是T5的兩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