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X223W白屏有線條

楼主(2011-12-01):
這台是表弟的ACER X223W請問有救嗎?請各位大大給意見

网友:
看來您可能連起子、電錶、烙鐵都沒有
兄台請拿給大聯盟維修。

网友:
拆開檢查看看才知道.這光看畫面誰也說不準.

网友:
應該有救,拆開了嗎?

网友:
這台粉面熟.

网友:
先確定電容,在來就是排線,ad和面板囉~

网友:
拆開後請先檢查P+I板電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