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ison 19吋螢幕 花屏 再度故障....
火..

楼主(2011-12-01):
想想來痞酷網也有段時間了,看著版上的高手維修東西
小弟也如法炮製的修了一些東西;只是現在壞了螢幕
真的修到不知道哪裡有問題了....
所以來請教版上的眾多高手~

這是螢幕偶而會發生的花屏事件,有時把電源關掉放一個晚上;隔天有時可以正常使用

Taison 19吋 花屏

Taison 19吋 花屏

這是AD版

AD板正面

AD板正面

畫面拍得有點模糊,如某區塊需更清晰,小弟在去商借相機來拍

大約說一下小弟維修和檢測的地方,之前爬完所有螢幕花屏的文章後
先下手測量了圖片中上的AX1084-33的電壓值,其電壓分別是 Vin=4.77V Vout=3.10V
後來換了新的AX1084-33後量出來的電壓也是相同,之後就想說有看過某篇螢幕花屏文章是換掉AX1084附近的電容
小弟也嘗試換了,可是花屏依舊偶而發作
換了AX1084-33、電容、也補錫,以小弟的功力只能修到這邊了
拜託眾高手們指導小弟該如何修好這個花屏的故障了
小弟在這感謝

网友:
電源供給穩定嗎?

楼主:
請問gkjnn老師,該如何確定電源供給穩不穩定呢?

网友:
清清你的屏接口試試!

网友A:
POWER部分檢查P到AD及AD到T-CON的電壓,也許T-CON上的保險燒了,檢查一下應該能找到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部分檢查P到AD及AD到T-CON的電壓,也許T-CON上的保險燒了,檢查一下應該能找到問題?? ...

T-CON 電源進線保險斷開是呈現白屏,而非花屏。
樓主務必要以通用AD板進行比對,才能快速分辨為AD或T-con那一部件問題。
但先決條件是power板是好的。

网友:
可以用的時候AX1084-33電壓,花掉時候AX1084-33電壓??

楼主:
早上開起來,又變正常了n_119| 所以測量了AX1084-33的數值
正常時
AX1084-33 的 Vin = 4.88V Vout = 3.12V
花屏時
AX1084-33 的 Vin = 4.77V Vout = 3.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N 電源進線保險斷開是呈現白屏,而非花屏。
樓主務必要以通用AD板進行比對,才能快速分辨為AD或T-con ...

我是有想過,P-I板是否有元件損壞才會造成花屏的;
早上打開螢幕發現變回正常可使用後
就量測了一下AX1084-33的電壓數值,發現可正常使用時的電壓數值;和花屏時的電壓數值有差
(正常時AX1084-33量測的數值是 Vin = 4.88v Vout = 3.12v ; 花屏時 Vin = 4.77v Vout = 3.10v)
經過這番測量,讓我覺得我的問題地方是否是在P-I板上
請問板上高手我該從P-I何處開始檢查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有想過,power板是否有元件損壞
才會造成花屏的;早上打開螢幕發現變回正常可使用後
就量測了一下AX1 ...

由pi板12V電解電容處焊接拉出 + / - 極並且連上三用電錶,電壓檔開20V
上電時比對背光有亮與沒亮時,是否出現明顯壓降。
明顯壓降:
1. 電壓降 0.5V以上
2. 有背光時電壓低於 11.5V
此機功耗約為 65W,背光可能就佔50W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pi板12V電解電容處焊接拉出 + / - 極並且連上三用電錶,電壓檔開20V
上電時比對背光有亮與沒亮時,是否 ...

量測12V結果:
背光板沒亮時的電壓是 12.14~12.16
杯光板點亮時的電壓是 11.62
另外,我是從高壓板連接AD板的排線量測12V電壓的
請問和直接從12V電解電容拉正負線的量測結果會準確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測12V結果:
背光板沒亮時的電壓是 12.14~12.16
杯光板點亮時的電壓是 11.62

正好在邊緣,請問PI板電容換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在邊緣,請問PI板電容換過嗎?

高壓板的電容嗎!?
這台之前壞過好幾次(都是背光不亮維修,花屏問題這是第一次)
所以有換過,目前是日本化工的電容,目測都沒"碰辜"
所以Slimboy老師,您覺得可能是那邊電容可能有容值已經不夠的電容
所以才會有花屏的情況嗎?

相機借到了,晚點補上P-I板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壓板的電容嗎!?
這台之前壞過好幾次(都是背光不亮維修,花屏問題這是第一次)
所以有換過,目前是日本化 ...

你那台是PI板,不是高壓板。請正、背面補照片。
交換式電源採用的是數十、百KHZ AC進行變壓,迴路中必有高頻雜訊,若直流一次側省略扼流線圈,此不純淨之直流將使電容及半導體元件快速老化。因此電容選用務必以LOW ESR 高頻低阻抗之產品,而傳統變壓器因是以AC 60HZ進行變壓,頻率極低,故對其後電容、半導體元件傷害極小,故爾會發覺舊式3C產品壽命較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台是PI板,不是高壓板。請正、背面補照片。
交換式電源採用的是數十、百KHZ AC進行變壓,迴路中必有 ...

PI板照片補上

P-I板 正面

P-I板 正面

P-I板 背面

P-I板 背面

如哪邊需要更清晰的照片,請隨時告知
小弟竭盡所能的去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板照片補上

如照片所示,注意高頻扼流圈務必補焊。最好把舊錫吸掉,換上有鉛焊錫 63/3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照片所示,注意高頻扼流圈務必補焊。最好把舊錫吸掉,換上有鉛焊錫 63/37

請問Silmboy老師
圖片中單科470uf 25v那顆,其規格原本是330uf 50v 那還是需要換成470uf 25v的嗎?
另外電容陣列中470uf 25v中有夾雜著1顆 330uf 25v的,也需要換成470uf 25v的嗎?
另外裡面有2顆陶瓷電容需要一併換掉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Silmboy老師
圖片中單科470uf 25v那顆,其規格原本是330uf 50v 那還是需要換成470uf 25v的嗎?
另外電 ...

高壓包那顆耐壓25V足夠。
全用一種規格是讓你好買。用470uF就好。
陶瓷電容不要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包那顆耐壓25V足夠。
陶瓷電容不要動。

所以電容陣列內的330uf 25v也建議換成470uf 25v的規格是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包那顆耐壓25V足夠。
全用一種規格是讓你好買。用470uF就好。
陶瓷電容不要動。 ...

剛剛將Slimboy老師所說的電容(470uf / 25v)全換掉後
再次測量12V所得到的值
無背光時:12.07V
有背光時:11.61V

請問Slimboy老師這樣算正常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將Slimboy老師所說的電容(470uf / 25v)全換掉後
再次測量12V所得到的值
無背光時:12.07V

是否正常尚要以示波器才看得出。你板上有一顆可調電阻,應可調整電壓,將其調至背光開啟時能到11.8V~12.2V範圍。
以上完成後燒機測試花屏是否再發生。

另重拍一下AD板照片,並標出已換電容位置。

楼主:
了解~那小弟去試試看
感謝Slimboy老師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正常尚要以示波器才看得出。你板上有一顆可調電阻,應可調整電壓,將其調至背光開啟時能到11.8V~12.2 ...

這是AD版的照片
紅色框是 AX1084-33
黃框是 日本化工 470uF /16V
綠框是 日本化工 47uF /25V
P.S 日本化工是新換上去的

AD板 已更換零件

AD板 已更換零件

剛剛將背光點亮時的12V電壓調成到點亮時有11.81
然後量測AX1084-33的Vin = 4.96V Vout = 3.13V

請問Slimboy老師,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AD版的照片
紅色框是 AX1084-33
黃框是 日本化工 470uF /16V

AD板電容焊接有一注意要點,就是焊接融錫之時,要將電容本體上下拉動,才能做貫孔正背面焊點吃錫。若忽視此,則此電容在板上只是擺飾,毫無作用。
之前作業全數完成後,上電燒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電容焊接有一注意要點,就是焊接融錫之時,要將電容本體上下拉動,才能做貫孔正背面焊點吃錫。若忽視 ...

想請問Slimboy老師一下,您之前提到背光點亮時的電壓會在11.5v以下
那我剛剛將背光點亮的電壓;調整到11.81v的話不會有問題嗎?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請問Slimboy老師一下,您之前提到背光點亮時的電壓會在11.5v以下
那我剛剛將背光點亮的電壓;調整到11. ...

標準額定是12V,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準額定是12V,不會有問題。

了解,那我可以比較放心的燒機了n_087|
希望可以就這修復完成...
如果還是不行,就要再拜託slimboy和版上的眾多高手指導了

謝謝大家!!

楼主:
這下真的悲劇了...
花屏的情況還是發生了....看來離 [完修] 的路還很遙遠...
希望版上高手,可以在教教小弟該如何下手維修

楼主:
測量了一下12V在花屏的電壓
正常時
12V背光點亮電壓:11.81

花屏時
12V背光點亮電壓:11.75

請問版上高手老師,我該查修哪邊比較洽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下真的悲劇了...
花屏的情況還是發生了....看來離 [完修] 的路還很遙遠...
希望版上高手,可以在教教 ...

之前作業僅是將電源板確認,後續才處理AD及T-CON板(藏在一層薄鐵藍內,要小心打開,此T-CON與液晶板相連,拉斷就報廢)
將照片中
1. 紅框元件印碼放上來,並且標示其有背光時,各腳位對GND電壓
2. 藍框電容更換,容值 100uF(含以上可選用16V 100~470uF 視空間大小)
    容值100uF以下要以原容值取代,耐壓16V就已足夠用,依之前我的經驗100uF及47uF最易出現不良。
3. 紫紅色由外往內(pin2~pin5)是 往面板T-CON dc 5V電源,你量一下
4. 將面板型號照片放上來,讓大家查一下面板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作業僅是將電源板確認,後續才處理AD及T-CON板(藏在一層薄鐵藍內,要小心打開,此T-CON與液晶板相連 ...

面板型號是:L1902D CREATE COMPUTER (AU) 04-12-06
                                    280 — 258

紅框元件型號是:H14A
                            344BF

H14A-344BF在背光點亮時,量測電壓由照片左至右的數值是:4.96V 2.33V 0V
在背光沒點亮時的電壓數值是:4.9v 2.33v 0v

橘框元件型號是:H16A
                            412BF

H16A-412BF在背光點亮時,量測電壓由照片上至下的數值是:4.98V 3.13V 0V
在背光沒點亮時的電壓數值是:4.9V 3.13V 0V

T-CON DC-5V 1~5腳背光點亮時的量測電壓分別是:
1. 1.09V
2. 1.38V
3. 3.25V
4. 1.28V
5. 1.23V

然後黃框內(或Slimboy老師照片中的藍框)的電容數值全是 47uF / 25V
(包含先前換掉的,也是同樣容值和耐壓)

這是註解照片:

AD板 晶片註解

AD板 晶片註解

有請Slimboy老師和版上高手的幫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板型號是:L1902D CREATE COMPUTER (AU) 04-12-06
                                    280 — 258

面板型號不對,請把LABEL拍照放上來。
正常此LVDS cable應是30條,採S-8傳送,2~5或37~39為 5V
您試一下若把此cable取下,上述各pin電壓是否有變,若還是一樣,則AD問題機率較高,反之變成5V,就是T-con電源迴路中某一顆貼片電容快掛點。到時再教您如何找出此電容。
那些47uF電容可以先不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型號是:L1902D CREATE COMPUTER (AU) 04-12-06
                                    280 — 258

紅框元件型號是:H14A
                        344BF

H14A-344BF在背光點亮時,量測電壓由照片左至右的數值是:4.96V 2.33V 0V
在背光沒點亮時的電壓數值是:4.9v 2.33v 0v

此顆可能有問題,手摸看看是否發熱。

此顆說不定是面板3.3V供電IC,不過要你提供正確面板型號,由pin腳定義核對才能確認。
若面板採3.3V供電,電流需求較大,以此IC供電 全載0.8A,對液晶面板供電能力 僅2.6W會相當吃力,短命也是正常。
需採原件疊加IC焊接方式,將供電放大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型號不對,請把LABEL拍照放上來。
正常此LVDS cable應是30條,採S-8傳送,2~5或37~39為 5V
您試一下 ...

報告Slimboy老師,他的面板型號我是看他的貼紙寫下來的;如果那不是面板型號的話,我剛剛在查你說的T-CON電路的時候,看到AD板上有印刷 "L9DK1-A" 是否這才是他的面板型號呢?
另外我把CABLE線拔掉重新量測1~5腳,其電壓分別是:

1. 0V
2. 3.13V
3. 0V
4. 1.64V
5. 1.21V

感謝Slimboy老師的幫忙,時間差不多了;先去吃個飯吧 老師
等吃飽後,再勞煩老師您幫忙了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Slimboy老師,他的面板型號我是看他的貼紙寫下來的@@;如果那不是面板型號的話,我剛剛在查你說的T-C ...

T-CON是指跟液晶板直接類似膠片的排線相連的板子,現在的照片是AD板。
請延AD板右上排線找,其相連另一去電路板才是T-con
※ LCD驅動有3級 (第三級故障無法維修)
第一級:AD板
第二級:T-con (很多新手不知道此機板,其多半用很小平頭鏍絲鎖於一片鐵片下方)
第三級:COG (Chip on glass) LCD Driver IC (晶粒透過ACF異向性導電膠貼合於LCD液晶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Slimboy老師,他的面板型號我是看他的貼紙寫下來的@@;如果那不是面板型號的話,我剛剛在查你說的T-C ...

下列照片才是T-con
T-CON電源重點和白屏檢修位置
電容遭擊穿會燒F1,即成白屏,電容未穿僅漏電會使T-con電壓不足,出現各式異常。
照片中C1 鉭質電容被省料拿掉(這種電容很貴),補上後可穩定電壓。
FL1是自復式保險位置,若加上時,要把B1 (Bridge 橋接用)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列照片才是T-con

T-CON電源重點和白屏檢修位置

OH MY GOD...所以我現在等於要拆到像Slimboy老師的照片那樣
才可以找出面板型號和問題癥結點嗎....

拆是會拆...只是怕拆了就掰了....

剛剛接訊號並開機後,發現原來12v電壓還是11.81v...
另外Slimboy老師說的那顆H14A-344FB的溫度,是只要有通電(就算背光不亮)也會發燙嗎?
因為我剛剛去摸是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OH MY GOD...所以我現在等於要拆到像Slimboy老師的照片那樣
才可以找出面板型號和問題癥結點嗎....

我是拆光背光模組,你不用拆那麼多,只要看見T-con就好。
我照片那台是因外殼都爛光,修起來也賣不了好價錢,所以T-con板子殺肉用, AD 保留,高壓及背光模組當成燈箱(可描圖用)或平板照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Slimboy老師,他的面板型號我是看他的貼紙寫下來的@@;如果那不是面板型號的話,我剛剛在查你說的T-C ...

斷電狀況下,把 紅框中間那支腳用二極體檔一支錶筆接上,另一支依次於LVDS排線各pin量測 ( 排線可拉掉)看是否有連續3 pin會BB叫,若會叫,則此確定是T-con穩壓供電IC,若不會發熱則很可能已故障。
若換新後電壓昇至 3.3V,那就確認修復。
此顆IC可用 AMC1117-3.3SKT (SOT-22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223352696
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拆光背光模組,你不用拆那麼多,只要看見T-con就好。
我照片那台是因外殼都爛光,修起來也賣不了好價 ...

這是螢幕背面圖

Taison L1902D 螢幕背面

Taison L1902D 螢幕背面

所以我如果要找出T-CON板,就是需要把灰色鐵罩整個移除掉
就能看到T-CON板了是嗎?

感覺是個大工程,而且我對那個脆弱的膠質排線有點恐懼....

謝謝n_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螢幕背面圖

移掉灰鐵蓋,應還有一片白鐵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電狀況下,把 紅框中間那支腳用二極體檔一支錶筆接上,另一支依次於LVDS排線各pin量測 ( 排線可拉掉)看 ...

請問是要用二極體檔位還是鳴聲器檔位呢(我的電表二極體檔位沒有鳴聲器功能... )

另外就是,那個灰鐵蓋上的鋁箔貼紙,如果撕掉了;會有什麼影響嗎?
還是我不需要拆了呢? Slimboy老師

另外那個 H14A-344FB 如果替換成老師說的那顆 AMC1117-3.3SKT還需要堆疊來使用嗎?
(不知道台中電子街買不買的到 AMC1117-3.3SKT)

謝謝n_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要用二極體檔位還是鳴聲器檔位呢(我的電表二極體檔位沒有鳴聲器功能...)

先量AD,待換完IC電壓沒變才要拆至T-con
那穩壓IC (5V降至3.3V)很普遍,若瞭解元件特性,很多穩壓元件都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AD,待換完IC電壓沒變才要拆至T-con
那穩壓IC (5V降至3.3V)很普遍,若瞭解元件特性,很多穩壓元件 ...

忘記說了,我用鳴聲器檔位去測量(黑棒放在H14A-344FB的中間腳位,紅棒去戳那28 PIN)
結果那28pin中,分別第8、13、23腳戳到時會叫一下(但不會像黑紅棒那樣接觸多久就叫多久
只會剛觸碰到時會 " B "的叫一下)這樣算是測量對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要用二極體檔位還是鳴聲器檔位呢(我的電表二極體檔位沒有鳴聲器功能...)

若只是B一下,那只是電容充電階段,一定要持續B,那才是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只是B一下,那只是電容充電階段,一定要持續B,那才是導通。

那這樣的話...28pin沒有一隻腳位是會叫的...
這樣是表示H14A-344FB壞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這樣的話...28pin沒有一隻腳位是會叫的...
這樣是表示H14A-344FB壞了嗎..

改試橙色框那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試橙色框那一顆。

H16A-412BF會叫耶(長叫),而且叫的腳位一樣是第8腳、第13腳、第23腳n_094|
這樣等於是間接說明H14A-344FB的故障宣言嗎n_079|

謝謝n_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H16A-412BF會叫耶(長叫),而且叫的腳位一樣是第8腳、第13腳、第23腳@@
這樣等於是間接說明H14A-344FB的故 ...

所以此板真是雙3.3V+ 5V供電迴路,把那紅框那顆換掉。
橙框是給T-CON供電,紅框是給AD板 MCU及主晶片供電,所以問題是在AD板上,不是T-con.
不過因為你沒拆至T-con板,要小心LVDS排插鬆脫問題, 最好那頭要重插然後黏上膠帶固定。
拆灰鐵板時要撕鋁箔貼紙。
各排線位置請照相記錄,重插時用於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此板真是雙3.3V+ 5V供電迴路,把那紅框那顆換掉。
橙框是給T-CON供電,紅框是給AD板 MCU及主晶片供電 ...

那橘框那顆IC有需要一併換新嗎?Slimboy老師有推薦建議換的型號嗎?
另外紅框的如果換新,需要買兩顆來堆疊使用嗎?
還有就是如果把那顆H14A-344FB換好後,之前PI板的12v電壓需調回原本11.6xV嗎?
再來就是想請問Slimboy老師,SF1004G 和 SR1060這兩顆是什麼零件呢?
他在電容陣列那,可是溫度好高!這是正常的嗎?

P-I板 晶體資料

P-I板 晶體資料

謝謝Slimboy老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橘框那顆IC有需要一併換新嗎?Slimboy老師有推薦建議換的型號嗎?
另外紅框的如果換新,需要買兩顆來堆疊 ...

那橘框那顆IC有需要一併換新嗎? 不用換新
另外紅框的如果換新,需要買兩顆來堆疊使用嗎? 不用
還有就是如果把那顆H14A-344FB換好後,之前PI板的12v電壓需調回原本11.6xV嗎? 不用
再來就是想請問Slimboy老師,SF1004G 和 SR1060這兩顆是什麼零件呢? 高頻整流用快速回復二極體,千萬不可用一般 IN4007整流二極體(僅適用於低頻,若於高頻很快會被擊穿短路)
他在電容陣列那,可是溫度好高!這是正常的嗎? 是的,高溫很正常,此區為故障熱點,因此區為高頻整流後二次側,最好於最靠近排插其中一顆12V電壓之電解電容正下方並聯一顆0.1uF/50V陶瓷電容可增加電解電容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橘框那顆IC有需要一併換新嗎? 不用換新
另外紅框的如果換新,需要買兩顆來堆疊使用嗎? 不用
還有就是如 ...

了改哩!!
明天一早就來去電子街買零件,然後來燒機!!
期望真的可以打出 [完修] 的框框n_073|

這幾天已來很感謝Silmboy老師和板上其他高手的指導
小弟對你們的熱心付出的謝意,真是有如濤濤江水~連綿不決n_118|

謝謝大家了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橘框那顆IC有需要一併換新嗎? 不用換新
另外紅框的如果換新,需要買兩顆來堆疊使用嗎? 不用
還有就是如 ...

話說剛剛螢幕 暫時 迴光返照,所以想說在換掉H14A-344FB前
先量一下H14A-344FB的Vout在正常時的電壓,結果一樣是2.32Vn_144|
然後在螢幕斷電下,將28PIN排線拔出;用鳴聲器檔位測量那28PIN腳
結果這次不管是 紅框(H14A-344FB) 或 橘框(H16A-412FB) 的穩壓IC都不會叫了,只剩下剛接觸時的短聲" D "一聲

我該怎辦呢,希望版上高手老師幫忙了!!

謝謝n_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話說剛剛螢幕回復正常後,我想說在換掉H14A-344FB前
先量一下H14A-344FB的Vout在正常時的電壓,結果一樣 ...

想問你到底換IC沒有,沒動手就出現斷路 ?
還有拆焊紅框那顆IC要用60W烙鐵加錫來拆焊,先融掉左、右兩支腳並於融錫時用小夾子挑起IC腳. 最後中間腳是會連至IC上端,面積很大,要加多一點錫,由上方融錫再用夾子取下。此作業新手不易完成,要小心別把PCB銅箔拉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你到底換IC沒有,沒動手就出現斷路 ?
還有拆焊紅框那顆IC要用60W烙鐵加錫來拆焊,先融掉左、右兩支腳 ...

報告Slimboy老師,我是根本還沒換;橘框(H16A-412BF)那顆去測量28PIN排插也跟著不會叫了
而且測量的時候,會出現短聲" D "的腳位也跟昨天會那樣叫的腳位不一樣

另外那個拆焊穩壓IC,我應該是應付得來;因為AX1084-33之前想說修看看有換新的上去
所以穩壓IC面積小,拆焊應不成問題n_118|

請問老師,我下步該如何檢測呢?

謝謝您n_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Slimboy老師,我是根本還沒換;橘框(H16A-412BF)那顆去測量就不會叫了
而且測量的時候,會出現短聲"  ...

橙色IC中間腳位電壓重新量。
換掉紅色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橙色IC中間腳位電壓重新量。
換掉紅色框ic。

報告Slimboy老師,您要得橘框中間腳位的電壓
是要換掉3.3V穩壓IC後的還是還沒換的呢? (目前是還沒換得狀況)
如果是還沒換得量測電壓:
橘框(H16A-412BF)的中間腳,量出電壓是3.13V

謝謝您n_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Slimboy老師,您要得橘框中間腳位的電壓
是要換掉3.3V穩壓IC後的還是還沒換的呢? (目前是還沒換得狀 ...

橘框IC不要動,只換紅框IC
一定要用60W烙鐵,銲錫要用63/37內含松香 0.8mm線徑焊錫,工具、材料不良,只是送死。千萬不要用便宜烙鐵附送的焊錫,保証虛焊。

XH高級焊錫絲0.8m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421519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橘框IC不要動,只換紅框IC
一定要用60W烙鐵,銲錫要用63/37內含松香 0.8mm線徑焊錫,工具、材料不良,只 ...

嗯嗯,那小弟明天去電子街買一下AMC1117-3.3STK回來更換
到時候再把量測電壓值放上來給老師您看

P.S小弟烙鐵是用HAKKO-980,焊錫是KESTER 63/37 0.8線徑的

謝謝您n_10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那小弟明天去電子街買一下AMC1117-3.3STK回來更換
到時候再把量測電壓值放上來給老師您看

~~~烙鐵是用HAKKO-980,焊錫是KESTER 63/37 0.8線徑的

比我用的還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鐵是用HAKKO-980,焊錫是KESTER 63/37 0.8線徑的

比我用的還高檔

賣啊捏共拉Slimboy老師,我也是之前被40W的烙鐵氣到
才會下重金買這支來試試看,用過之後
我只能說真的是好物,雖然不按加熱鈕只有20W;可是不知道是烙鐵頭材質好還是設計好(或者兩個都好)
要溶掉AD板的焊錫,真的很輕鬆說(之前40W那把,都溶不太掉)

另外想請問Slinboy老師,如果明天換了新的3.3v穩壓IC後
除了要量測他的Vout電壓之外,還有哪些地方建議也順便測量的嗎?

謝謝您n_109|

楼主:
換了AMC1117-3.3 SKT ,除了剛換好後開螢幕會突發花屏,但經過重開螢幕就會恢復正常這樣
使用了三天下來,花屏情況大致可以說是修好了!!

換上新的AMC1117-3.3 SKT後有量了一下輸出電壓;是3.13V
所以之前那顆H14A-344FB是故障了,所以才會輸出2.33V而已

到此算是告一段落,雖然修復的差強人意(希望不要再花屏了,我都被搞到做惡夢了n_130|)

感謝版上各位高手和Slimboy老師的教導
小弟真心的感謝你們的無私付出

謝謝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你到底換IC沒有,沒動手就出現斷路 ?
還有拆焊紅框那顆IC要用60W烙鐵加錫來拆焊,先融掉左、右兩支腳 ...

slimboy老師
我之前以為修好的螢幕(taison 19吋螢幕),剛剛再度故障了
可是我測量了
AX1084
AMC1117-3.3STK
H16A-412BF
以上三顆的輸出電壓都有3.15V

請問可以給我建議,我該再從哪開始查起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slimboy老師
我之前以為修好的螢幕(taison 19吋螢幕),剛剛再度故障了
可是我測量了

這次故障是何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次故障是何現象?

沒花屏了,變成黑屏...
可是我在拆外殼後,有上電過一次
他有恢復正常!
可是當我再把外殼裝回去後,就黑屏了
然後切換成d-sub輸入時
他的顯示字樣會變成

正常應該是
RGB

類似這樣不完全的顯示(之前花屏的時候,切換到D-SUB也會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花屏了,變成黑屏...
可是我在拆外殼後,有上電過一次
他有恢復正常!

這很可能是AD <> T-con之排線接觸不良。T-con端排插鬆動。要拆至t-con重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可能是AD  T-con之排線接觸不良。T-con端排插鬆動。要拆至t-con重插。

了解,那小弟明天就來施工
後續如有問題,在來請教Slimboy老師
感謝您!!

网友C:
每顆電容的uf大小,都是算過的!
不建議改電容uf的大小, 亂改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
遇過亂改的電源板,後果都粉慘的!

网友C:
調電壓的vr, 不建議調整,
vr不調回,
這張電源板要在修好,可能粉難了!

這是power或ad問題,
不要在玩到t-com了~

网友C:
目前還是power或ad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顆電容的uf大小,都是算過的!
不建議改電容uf的大小, 亂改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
遇過亂改的電源板,後果都粉 ...

請先瞭解電解電容特性再來指導他人維修方向

有極性電解電容在電路中的作用
1,濾波作用(反交連),在電源電路中,整流電路將交流變成脈動的直流,而在整流電路之後接入一個較大容量的電解電容,利用其充放電特性,使整流後的脈動直流電壓變成相對比較穩定的直流電壓。在實際中,為了防止電路各部分供電電壓因負載變化而產生變化,所以在電源的輸出端及負載的電源輸入端一般接有數十至數千uF的電解電容.由於大容量的電解電容一般具有一定的電感,對高頻及脈衝幹擾信號不能有效地濾除(ESR值),故在其兩端並聯了一只容量為0.001--0.1uF的電容,以濾除高頻及脈衝幹擾.
電路中判斷方式: 其負極必定接於 GND
2,耦合作用(交連):在低頻信號的傳遞與放大過程中,為防止前後兩級電路的靜態工作點相互影響,常採用電容耦合.為了防止信號中頻低頻分量損失過大,一般總採用容量較大的電解電容。
電路中判斷方式:其負極不會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還是power或ad問題~

請問您判斷之根據或理由為何?能否說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調電壓的vr, 不建議調整,
vr不調回,
這張電源板要在修好,可能粉難了!

調電壓的vr, 不建議調整 vr不調回,這張電源板要在修好,可能粉難了!
---> 這是何理由 ? 也煩請您指點一下

楼主:
其實小弟之前在換AMC1117-3.3STK的穩壓IC時,
有把之前的330uF / 25V和330uF / 50V換回去;然後VR電壓也有調回去
可是還是故障了....所以這應該不是問題癥結點

楼主:
另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螢幕故障的時間點
都是在待機背光熄滅再點亮之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調電壓的vr, 不建議調整 vr不調回,這張電源板要在修好,可能粉難了!
---> 這是何理由 ? 也煩請您指點一下 ...

感謝您的批評與指教!

關於電容uf數及電壓vr問題,
小弟也只是 "建議" 而已.

您是老手, 如您要改,也是您的權利.
不開機時,也是改回來而已!
但生手懂嗎?
畢竟教生手,不"建議"偷吃步啊~

負載端的耗電流量是固定的.
但舊power,電流輸出固定的,
單調電壓有用嗎?
重點是將power的電流修好.

修好power電流後,因電子零件老化,而致基準電壓不對時,
理應將老化電子零件換掉,
但偷懶且最簡單的方法,才會去改vr值, (沒vr,就改電阻值)
位置在光偶合後面某線路內的電阻值.(此線路您應該知道).

相同的,亦可改成其他電壓輸出,供其他不同的負載使用.
但電壓差不能太大.(這亦是偷吃步)
(此段生手勿改,後果請自負)

如有得罪,敬請海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謝您的批評與指教!

關於電容uf數及電壓vr問題,

下次回答及提建議時,煩請說一下原理和判斷依據,你之前的回文看似灌水文,沒有絲毫幫助及根據還兼瞎猜
叫樓主什麼都不用動、不要改,那就乾脆不必修了。
今天樓主提問有心想學(回文很勤快),就利用這個機會教一下。就算修不好也可學到極多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小弟之前在換AMC1117-3.3STK的穩壓IC時,
有把之前的330uF / 25V和330uF / 50V換回去;然後VR電壓也有 ...

依目前螢幕時好時壞.
建議您將power修好,
1117換新,1117的in及out電容換新的後,
應該就可正常使用!

小弟不想惹爭議,祝您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螢幕故障的時間點
都是在待機背光熄滅再點亮之後!!

PI板上有顆漏網之魚,若為交連電容,那異常源頭很可能是這。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老師
我之前以為修好的螢幕(taison 19吋螢幕),剛剛再度故障了
可是我測量了

被換掉的 H14A-344FB 會不會沒有壞呀...有的 a/d 板有用到 2.5V 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回答及提建議時,煩請說一下原理和判斷依據,你之前的回文看似灌水文,沒有絲毫幫助及根據還兼瞎猜[/ ...

對你客氣,你還亂批評!
我灌水關你什麼事, 我又沒亂教人~
灌水若違反版規, 你可以請站長將我停權!!!
沒空跟你打筆仗! 打嘴砲請自打吧!
無聊~~~

要教,就要教對的! 要修,就要修好!
你教那麼久,螢幕還是沒修好啊~

你那麼利害, 就請你就公開教他, 怎麼修power電流, 不要改電壓!
從1次側 pfc開始教即可, 要教到2次側喔!
就請不要網路找文貼 , 讓大家看看你的功力!!!
別漏氣了, 大家都在看,
加油喔~~~

這裡高手如雲, 就讓大家公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螢幕故障的時間點
都是在待機背光熄滅再點亮之後!!

有人稱 : "那顆漏網之魚 電容",

因圖片不清楚,無法看到ic編號,
看ic編號,查datasheet,電容+極 ,應與ic 的vcc短路,
那就是供電給ic的電容.

因為,此是螢幕花屏, 99.99.......%與高壓無關~
完修以後再換亦可!

要教就是這樣教, 不說是什麼, 就教人換掉.
不知道是用猜的?還是不懂?

花屏與高壓有關 ? 狼大看到定會暈倒3天喔!

亂槍打航空母艦! 還打不到~

楼主:
呃...板上的各位高手老師們,雖然天氣冷可是不要大動肝火....
這樣小弟感到很不好意思...

回歸正題:

volgapc老師,那個1117他周邊的47uF / 25V電容昨天有換了,換完通電測試依然是故障的狀態n_165|

Slimboy老師,照片那顆電容是3.3uF / 25V的電容;所以是建議更換嗎?
(之前還有顆10uF / 50V的那顆,我沒換掉說...)

bblong61老師,那顆H14A-344FB其實輸出電壓不到2.5V...只有2.33V...;而且根據DATA的資料,他的輸出也是要3.3V,所以小弟才會覺得那顆感覺也是壞了,之後才問Slimboy老師有沒有可以替代的穩壓IC可以做替換的

今天早上在次將故障的螢幕再度通電,結果跟之前一樣;又恢復正常了然後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後昨天將故障螢幕斷電後大概隔了有2到3小時,小弟想說試試看在通電會不會又好了
結果真的又好了,不過在小弟斷電>通電來回5次之後,就又故障了n_1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稱 : "那顆漏網之魚 電容",

因圖片不清楚,無法看到ic編號,

報告Volgapc老師,那顆IC的編號是:

BIT3105P - FGLH260344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板上的各位高手老師們,雖然天氣冷可是不要大動肝火....
這樣小弟感到很不好意思...

電壓不夠問題, 修好電流, 電壓就正常了!

我已請Slimboy老師 , 在網路上公開教你修power了~
copy 文章,要找粉久, 你要有耐心等, 總有一天會等到~
網路上沒有修power文章的,
只有 pigoo bbs 這裡最多~~
要批評人, 要有專業實力的, 不是只有打嘴砲的實力.

他那麼利害, 修power小兒科吧!
他那麼利害,應該不是批評人利害而已的 !
我也等著看他的功力~

Slimboy老師 : 加油 ! 加油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Volgapc老師,那顆IC的編號是:

BIT3105P - FGLH260344

查ic的datasheet,電容+極 ,應與ic 的vcc短路,
那就是供電給ic的電容.

不是的話,就是與ic的頻率有關~
與頻率有關, 亂換uf值, 會有不可預期的結果~
datasheet內有寫,自己看看!

對人客氣,有人倒是得寸進尺~
罵我的時候, 馬下就回覆 !

Slimboy老師 : 趕快出來po文吧!
Slimboy老師 : 加油 ! 加油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板上的各位高手老師們,雖然天氣冷可是不要大動肝火....
這樣小弟感到很不好意思...

照片那顆電容是3.3uF / 25V的電容;所以是建議更換嗎?
(之前還有顆10uF / 50V的那顆,我沒換掉說...)
-------
這種小顆容值低之電容多用於交連用途,若其負端不直接與GND導通即可確認用途。
這類用於交連(耦合)電容,其容值不得任意變更,日久容值發生變化,其後端主動元件工作即會異常。

電容之用途及判斷方式前面已有說明,請務必牢記與善用。

网友:
power電壓以調好了, 電流不夠啊!~
power 不是用改好的喔! 改是: 改不好的 !
小弟快50歲了,還沒聽過, 改vr或電容能改大電流.
倒是想開開眼界~~~

Slimboy老師 : 趕快出來教我們修power 電流吧!

Slimboy老師 : 加油 ! 加油喔~~~

這種p+i版的power修好不用30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ic的datasheet,電容+極 ,應與ic 的vcc短路,
那就是供電給ic的電容.

volgapc老師,其實不是Slimboy老師要亂變換容值得
他只是替我設想,讓我比較方便購買和更換而已n_073|

一開始的時候,小弟的確是全都更換成470uF /25V 和50V
可是後來覺得應該OK了之後,還是有把330uF / 25v和50v兩顆換回去
並且把vr調回原本的電壓。

雖然這樣安然地使用了近一個禮拜,可是還是在昨天的一次待機(背光熄滅)後
要再次使用時就又故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volgapc老師,其實不是Slimboy老師要亂變換容值得
他只是替我設想,讓我比較方便購買和更換而已

其實, 我剛開始也粉客氣,請他海涵!
但是有人不懂字, 給臉,.......
一在罵我, 批評我, 我到是想看他有什麼實力,

才撐一個禮拜,就是沒修power,電流不夠負載用.
你在台中的話,我30分鐘內, 完全免費幫你搞定!

不懂還全意見!
罵我的時候, 道是下馬出現~ 不要騎馬出去玩了~ 下馬吧! 馬下出現吧~

這種狀況修太久, 對老師來講, 是種丟臉的事!

Slimboy老師 : 趕快出來教我們修power 電流吧!

Slimboy老師 : 加油 ! 加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 我剛開始也粉客氣,請他海涵!
但是有人給臉,.......
一在罵我, 批評我, 我到是想看他有什麼實力,

小弟是住台中n_094|
volgapc老師您是專營液晶螢幕維修的是嗎?

題外話...那個"老師"是小弟想表示感謝和尊敬擅自加的...
不是Slimboy要我這樣稱呼他的...

我對不吝指教的各位高手都是這樣稱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Volgapc老師,那顆IC的編號是:

BIT3105P - FGLH260344

剛注意看了一下, 現在是黑屏.

ad 開啟高壓+3.3v , power +12v ,+5v ,高壓有問題, 都會黑屏.
這裡面有許多文章,搜尋一下,就能解決~

但power電流, 還是要先處理好,
我們等等 Slimboy老師 , 下馬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注意看了一下, 現在是黑屏.

ad 開啟高壓+3.3v , power +12v ,+5v ,高壓有問題, 都會黑屏.

其實現在是正常可以使用,可是我不敢嘗試讓他待機背光熄滅...
因為怕他再次復發故障....所以都要一直去動電腦,好不讓他有待機的機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現在是正常可以使用,可是我不敢嘗試讓他待機背光熄滅...
因為怕他再次復發故障....所以都要一直去動 ...

您現將power處理好,就好了!
你現將os內, 電源保護程式內....等,全部關掉,
就不會黑屏了!

Slimboy老師 , 騎馬出去兜風 , 我們等他 , 下馬教我們修電源 !
不要讓我們望穿秋水 , 癡癡的等!
我會看電視等你下馬出現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現將power處理好,就好了!
你現將os內, 電源保護程式內....等,全部關掉,
就不會黑屏了!

報告Volgapc老師,小弟現在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將power的部分處理好....

另外懇請您息怒,不要再生氣了;千錯萬錯都是小弟的錯
拜託不要再跟Slimboy老師互槓了....

小弟在這邊跟兩位磕頭拜託了n_1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Volgapc老師,小弟現在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將power的部分處理好....

另外懇請您息怒,不要再生氣了;千 ...

小弟從快樂媽媽到這裡, 這麼多年 , 還第一次遇到這樣.
我灌我的水, 關他什麼事 .
我也沒要槓誰, 也沒有生氣, 只想知道高手, 有多少的專業,
就能有專業的傲慢!

我修了幾十年的東西, 只用福星烙鐵, 合手用就好.
沒聽過用goot恆溫才能修, 浪費錢.
我也只會修而已,  比我利害, 專業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這裡就有太多比我專業的高手了.

要罵人, 就請拿專業出來, 不要打嘴砲, 請他教教大家專業啊!
大家都受惠!
請你等他, 下馬出現, 教我們修power電流!

不會就不會, 出個聲 , 就好了~
Slimboy老師 . 請不要浪費大家時間等你!

网友:
各位可否賣我wish一個薄面,紛爭停息好嗎?

楼主:
管理員出來了...
我覺得我螢幕要修好,可能遙遙無期了n_019|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管理員出來了...
我覺得我螢幕要修好,可能遙遙無期了

H14A-344FB  應該是這一顆 az1117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BCDSEMI/AZ1117.html
輸入 5V 輸出 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H14A-344FB  應該是這一顆 az1117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37196/BCDSEMI/ ...

慘...如果那顆也是正常沒故障,想換回來也來不及了(應該已經在垃圾場被輾碎了n_018|)
小弟現在開始擔心用AMC1117-3.3STK替代H14A-344FB會不會變成壞別的地方了....(1個工作電壓是3.3v一個是2.5v...)

bblong61老師感謝您提供的Datasheet的資料n_116|

网友:
兩位請先別吵囉~網路是公開論壇,意見發表是很自由的,但是變成對人不對事,就很容易挑起兩方不愉快甚至筆戰,這也是每個瀏覽文章的網友不樂見的,逞一時口舌之快,換來滿板的口水甚至演變為人身攻擊
發文者的螢幕,通常發生在開關機數次後就出問題,是否要先單獨測試各零件的狀況,有時一些零件的好壞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測出來,假若發文者真有興趣,也有決心及毅力想要處理好,那在下會建議,因為此面板並非特規面板,可以先排除原有的AD及電源/背光一體板,準備一套通用板,試點並開關幾次(模擬之前使用狀況),看看原來的面板是否正常,假如面板正常再往AD或電源的方向修,而不會一開始因為實驗變因過多而導致最後不知道是哪個壞了,給發文者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狼大的建議,只是通用板的腳位接法;小弟不太有自信可以接對...
而且通用板一塊也要500大洋,如果接錯500就飛掉了
目前螢幕又變回可以正常使用,我想如果再故障我還是拿去請人修理好了
因為螢幕故障的論點,照成Slimboy和volgapc兩位在板上的紛爭,造成版面氣氛不佳
小弟深感抱歉n_109|
也感謝提供維修方向的各位高手老師們的教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的建議,只是通用板的腳位接法;小弟不太有自信可以接對...
而且通用板一塊也要500大洋,如果接錯5 ...

如果真有心學習維修.有些必要的配備還是得花錢投資.怎麼會飛掉呢?
例如我的2621測試公板.可能已經測試過500台以上的螢幕.那如果說花500元購買(實際沒那麼貴).您說這值不值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真有心學習維修.有些必要的配備還是得花錢投資.怎麼會飛掉呢?
例如我的2621測試公板.可能已經測試過5 ...

報告gkjnn老師您說的是
可是小弟跟你不同的地方是,您是高手..我是初學者
所以腳位如果搞錯就會燒掉板子了..(我說會500飛掉就是指接錯燒掉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報告gkjnn老師您說的是
可是小弟跟你不同的地方是,您是高手..我是初學者
所以腳位如果搞錯就會燒掉板子 ...

修電子的就要有燒掉的心理準備
燒掉也是一種學習
不是高手就不會燒掉版子...
自己燒掉了 還能修回來 才會進步

板上高人很多 多問 多學習
這個論壇最大的好處就是彼此不藏私
問 就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gkjnn老師您說的是
可是小弟跟你不同的地方是,您是高手..我是初學者
所以腳位如果搞錯就會燒掉板子 ...

只要給面板型號,負責的賣家會配好整組給您,您只要插上屏線跟燈管線就可以開始用了
另外已經可以做到焊接換電容,通用板的接線應可順利完成(其實也只要把通用板、背光電路板、OSD按鍵板、VGA輸入線、電源變壓器連接起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電子的就要有燒掉的心理準備
燒掉也是一種學習
不是高手就不會燒掉版子...

這倒是真的...學修電子的東西就是要有燒掉的準備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給面板型號,負責的賣家會配好整組給您,您只要插上屏線跟燈管線就可以開始用了
另外已經可以做到焊 ...

報告狼大,其實這台LCD的面板型號
小弟一直找不到在哪,感覺上像是要拆到T-CON那才會知道
可是他的周圍螺絲卡榫已經老化,拆了就有可能沒機會裝回去了
所以小弟一直不太敢去拆到那部分

另外這台液晶算是白牌的,我也不確定跟網路購買通用板的賣家會不會知道

這也是不太敢下手通用板的原因之一~

----------------------------------------------------------------------------------------------------------------
剛剛到GOOGLE嘗試找了一下資料,只知道這台螢幕用的是富士通的優規面板,可是不知道型號
另外又搜尋到有人販賣這台液晶螢幕,嘗試詢問看看,希望可以得到面板型號

网友H:
http://bbs.pigoo.com/thread-34296-4-1.html
第 103位 回答者 gkjnn
例如我的2621測試公板.可能已經測試過500台以上的螢幕.那如果說花500元購買(實際沒那麼貴).您說這值不值得呢?
.
gkjnn大 您好
小弟對維修 LCD TV 是個新手
想請教您 文中提到的 ~~測試公板~~ 要道何處購買?
它能用於各種呎吋的 LCD 或是 不同的尺寸 需用不同的 ~~測試公板~~
如何使用 ~~測試公板~~ 有地方可以學習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bbs.pigoo.com/thread-34296-4-1.html
第 103位 回答者 gkjnn
例如我的2621測試公板.可能已經測試 ...

購買可找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2763-1-1.html

我發過教學文.請見
http://bbs.pigoo.com/blog-11454-61.html

http://bbs.pigoo.com/blog-11454-68.html

网友(2012-01-11):
gkjnn大
感謝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