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偏光膜問題

楼主(2011-12-02):
請問各位前輩,內層偏光膜是否都是90度,還是尺寸.廠牌不同,有其它的度數,為何還有45度的,請知道的先進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
一般大型面板,外偏光是0度角,內偏光是90度角
台式電腦        外偏光是45度角,內偏光是135度角
筆記型電腦(寬螢幕面板)外偏光135度,內偏光45度角
通常偏光膜在規格書都沒有註明,所以要貼之前還是要先
合一下,看顏色對不對在施工,有一些面板有例外

楼主:
感謝盧大的答覆,大型面板是指32吋以上嗎。另0度與90度怎麼分別,我這裡有一張32吋的,如何分別它是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