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一下VA1912wb 顯示模糊的維修方法

楼主(2011-12-02):
想請問板上的大大
原本正常的字 會出現如同影分身一樣的狀況 不知該從哪下手維修
以下為意示圖

模糊意示圖

模糊意示圖

网友:
清排線,換電容,其他請前輩繼續

网友:
發生疊字???

楼主:
排線清過 電容大顆的都換過  振盪器換過 ZAPe 電壓1.8v 另一顆3.3v 正常
是一個字 或是一條線 旁邊出現一樣的虛影
還麻煩高手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線清過 電容大顆的都換過  振盪器換過 ZAPe 電壓1.8v 另一顆3.3v 正常
是一個字 或是一條線 旁邊出現一樣 ...

重刷(MCU)或是回覆(原廠設定)或進入工廠模式 設定

网友:
有點像串訊(Crosstalk),信號線換過了嗎

楼主:
進入工廠模式 設定 EEPRom init 無效
重刷(MCU) 這個有點難><
回覆(原廠設定) 無效

信號線是指電腦到螢幕那條線嗎?
有測過其他螢幕沒有問題說

楼主:
有再測試 AD板 到面板的兩條信號線 對調
無任何改變 問題依舊存在><
謝謝 你們的回答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可能測試的方向

楼主:
量了一下 元件的電壓 手上沒相機 借板上大大的圖 標一下電壓

不知道有哪裡異常電壓

网友:
個人意見…
有可能是您的VGA線老化,換一條試一下 !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 元件的電壓 手上沒相機 借板上大大的圖 標一下電壓

有沒有發現這塊AD板的電解電容用好少。
要不要試看看在所有降壓穩壓IC的輸出腳位與GND間,並聯一顆220uF~470uF / 16V電解電容看看。
這塊板是否很多標有Cxxx且有負極標示空位,若有,則該位置多為鉭質電容被省掉。因鉭質電容非常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