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雜牌無背光、電源鍵無反應

楼主(2011-12-02):
各位大大、求救一下、目前遇到一台雜牌工廠直出機子

症狀是、通電背光無畫面、指示燈恆亮、電源鍵無作用、關不掉

請大大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兄台可有萬用錶?
那錶不是放在供桌上拜的。
要拜也要用乖乖。
還有這雜牌LCD真高檔,還用日本面板。

网友:
樓主您有在上電時測POWER電壓跟AD上穩壓IC電壓嗎,以您的症狀,這應該是標準程序

网友A:
似乎沒拍整機畫面,只有局部..

楼主:
各位大大、此台不是我不量電壓、因這台是已經被修過、已經修到我不從呵修起了

AD到高壓條的電壓為  12v   、 G   、 onoff 0v  、 ADJ 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沒拍整機畫面,只有局部..

狀況是黑屏無背光、只有指示燈恆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狀況是黑屏無背光、只有指示燈恆亮

1. 用點燈器直接驅動高壓板有然背光?
2. 按鍵板之按鍵阻抗?
3. AD板上穩壓IC電壓確認?
4. MCU、主芯片、eeprom之驅動電壓及手觸溫感?
你做了哪一項 ?

楼主:
1. 用點燈器直接驅動高壓板有然背光?   有亮燈

2. 按鍵板之按鍵阻抗?  按鍵換過新的了

4. MCU、主芯片、eeprom之驅動電壓及手觸溫感?   溫度正常無發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用點燈器直接驅動高壓板有然背光?   有亮燈

2. 按鍵板之按鍵阻抗?  按鍵換過新的了

煩請放上你使用之點燈器照片及配線方式。

网友:
個人遇過這型高壓版常常NG@@我都直接換掉~你先確認高壓版ON/OFF腳有無3.3V或5V

网友:
個人覺的可以先把背光先弄出來,看有沒有成像,如果沒有在朝ad下功夫
如果兩樣都有問題考慮先把power電路查一下為上

同時多點故機會少吧?不會真的帶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狀況是黑屏無背光、只有指示燈恆亮

我是說你背面沒有整個拍,起碼我沒看見電源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說你背面沒有整個拍,起碼我沒看見電源板...

這台是外接式變壓器,沒有電源板,不過樓主這種提問及回覆態度「極差」
大家不用花心思幫他設想處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外接式變壓器,沒有電源板,不過樓主這種提問及回覆態度「極差」
大家不用花心思幫他設想處理方法 ...

原來邊邊那個是變壓器插座......以為有電源板

可以幫就幫.....不能幫就沒辦法囉

每個人對事情描述的方式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外接式變壓器,沒有電源板,不過樓主這種提問及回覆態度「極差」
大家不用花心思幫他設想處理方法 ...

抱歉喔~這位大大我是哪得罪你了~一開始你回復的就不是很好聽了~我不知你是認識我嗎?

不然你有需要這樣嗎?

我是有欠你錢?

不然你需要這樣這麼嗆嗎?

若真的有回復速度慢因我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