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傳統電視畫面模糊, 換了新FBT變無畫面無聲音

楼主(2011-12-02):
原本只是畫面模糊點(FBT的旋鈕已調整至最佳了) , 聲音正常 , 為了恢復畫面清晰:

1. 拔舊FBT時 , FBT附近的機板出現小裂線

2. 買了新的FBT換上 , 但新的FBT少了兩個接點(同一款式FCC-163C, 副廠的少了兩個接點)

3. 基座(白色接映象管)檢查過 , 很新且是乾凈的

4. 換上新FBT時 , 較粗線接到白色基座上 , 而較細線接到小機板上嗎? 這兩條線接法是這樣判斷嗎?

5. 換好FBT后 , 無聲音 , 無畫面

6. 請問有可能哪裡出錯了 , 謝謝指教.

楼主:
抱歉, 再補上照片

出現小裂線,有影響嗎?

出現小裂線,有影響嗎?

同一款FBT,卻少了兩個接點

同一款FBT,卻少了兩個接點

网友:
1.小裂痕斷裂處左右刮一刮用銲錫在連接上去.
2.新的FBT型號依樣就ok..如果可以管座最好一起換.
4.沒錯
5.電源.高壓部分補焊..還有斷裂處附近檢查一下.
處理好後記得 高壓器上兩個旋鈕先調S在來調F聚焦
調整就自己看如何最佳.
以上供您參考...小弟愚見.

网友:
傳統電視模糊
1. 可調整 FBT 上面的 SCREEN 旋鈕 即可改善
若不形

請參考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630455

楼主:
1. 第一次拆這臺電視就是先檢查"管座", 如新的一樣, 完全沒有銅銹, 也用無水酒精擦過
2. 已調過舊FBT焦距 , 雖有改善但效果還是不好
3. 板裂線的兩端刮掉綠色 , 在原處用焊錫再連接上嗎? 還是稍刮粗糙以便好焊點連接兩端?
4. 補焊電源及高壓 , 是指電源線進機板那兩點嗎? 高壓是指哪呢?
5. 新的FBT少了兩支角, 所以板上有兩個焊洞空缺, 它們和無聲無影問題是不是沒關聯?

网友:
先灰復原狀,再把裂開的機板補好,如果灰復原毛病,買一個聚焦板改就好,只要150元,反而省錢又省事。

网友:
FBT其他兩條比較細的線,看有沒有裝相反,

裂痕看有沒有造成基板兩邊斷路,有的話補起來。

如果都不行,應該FBT有問題,再換一顆吧。

网友:
兩個焊洞空缺, 它們和無聲無影問題是不是沒關聯?- 沒有關聯
裂痕--先接回去引響較大,再沒高壓出現可能連電源端的接點都有接觸不良-需要補焊
圈圈處也要檢查是否斷線

网友:
有裂痕地方都要檢查是否斷線   高壓各腳銅鉑看有無斷線

斷線機會很大 = =可能你拆除FBT時你硬拆才會導致基板斷裂

网友:
如果以上方法無效>舊了FBT再裝回去試試看>

楼主:
有測量, 無斷線, 但還是補銲了
裝回原來的FBT , 結果影像,聲音全無, 這下子糗了

网友(2012-01-08):
引用 楼主:
有測量, 無斷線, 但還是補銲了
裝回原來的FBT , 結果影像,聲音全無, 這下子糗了

量fbt 1腳.2腳有無約130v

楼主:
謝謝提醒, 原本想放棄了, 我再試試您們提醒的重點

网友:
正常來說 FBT 上面有兩條 一條高壓帽(有帽子) 一條是連接到管座(白白的那個)
下面只有一條連到CRT板的G2的位置   更換FBT最好連管座一起換 (個人意見)
1.將FBT處徹底用松香洗淨 觀察除較明顯的裂痕外 是否還有列其他地方(有的會裂在裡面) 最好每一接點   都 用電表測量是否開路  (檢查基板上是否有 人為的故障點 不小心不該連接的地方 卻有不小心的錫)
2.測量B+是否有來 基準值115-130V(依機種不同而異)
3.測量G2電壓 基準值300到450以不出現歸線為佳
4.是否選台至空頻道 或 AV
5.觀察高壓管頸是否有燈絲亮起
6.7805 7809 輸入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7.是否有完成開機 有的故障是開機馬上掉

网友:
不要放棄(1)量fbt 1腳.2腳有無約130v (2)水平o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