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殼風扇維修&再利用

楼主(2011-12-02):
       昨天去光華商場,檢到一大包機殼用風扇,裡內有8、12公分的,
既是商家不要的,當然大部份都是故障品,一時讓我起了維修念頭。

這堆啦!共9個…但只有3個是好的

這個是幾乎不動的…開始要修了

先取下貼紙、封口圓墊,還有軸心卡榫

拆下風扇和轉軸小圓墊

檢查馬達的線圈是否有燒掉(顯示卡小風扇很容易燒掉),再清掉全部灰塵。

軸心整個擦乾淨,再點上機油

組裝測試。 好涼哦

這是測試用的電源,從故障的DVD播放器拆下改的

實際應用了…焊接時排煙用,夠遜吧!

其實大風扇很好修的,本案的6個現在都乖乖給我轉了

网友:
哈哈, 我一般都是開盟貼紙. 直接加機油啊....

大大修的真乾淨~~

网友A:
1.請問軸心卡榫要怎麼拆下來?可以拍照示範如何拆嗎?
2.這些修好的都是油封軸承嗎,滾珠軸承只要滾珠磨損就無法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請問軸心卡榫要怎麼拆下來?可以拍照示範如何拆嗎?
2.這些修好的都是油封軸承嗎,滾珠軸承只要滾珠磨損就 ...

軸心卡榫可以用一字鐘表起子最小的那隻,用兩隻一起動手,很容易就取出來了,小心不要彈飛就好了。

网友B:
很好的維修~ 咱也有這種困擾~   老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散熱的風扇]【在6年以後 有時就不轉了或有問題】

整個清乾淨,再點上機油

請問一下 【1】【這個機油  是摩托車用的嗎】??
【2】因為如果是的話~下次咱機車【換齒輪油】與機油的話~ 約300元!! 咱就帶一個小罐子【約30 ml】~去回收一點機油^--^

《--》因為咱手中【只有  針線裁縫車用的 50元的  潤滑油】《--》感覺不夠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維修~ 咱也有這種困擾~   老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散熱的風扇]【在6年以後 有時就不轉了或有問題】

是的:正是機車的機油!
取得方式如下
1、去夜市生活五金用品店買一個10元的空瓶
2、下次機車換機油時,記得帶空瓶跟老闆要一點剩下的。

网友:
自從跟阿水打買了溫控烙鐵後.我的烙架也被我改成吸煙架.

网友C:
似乎沒有看到故障原因

請問這些幾乎都是油不夠、灰塵卡死不轉嗎?

网友D:
連大你的DVD電源板我也有一片一樣的,難怪非常面熟。
風扇潤滑我做得更功夫,除了上機油我還加上一坨高溫黃油更耐久。

网友:
我的風扇也都是跟著我好幾年沒換過了.....
大部分風扇會出現故障,幾乎不外是沒油而已....
我沒那麼勤勞整顆拆解的這麼徹底....拆過幾次就不想每次都這麼"搞剛"了....
所以都是直接上油....
不過我不是用機油....我是用培林油或是耐高溫黃油....

网友:
那個圈圈
是磁性軟塑膠條
箭頭處的一整圈通常有頑垢
可以拆下來變成一長條
用美工刀刮乾淨
再裝回去

网友:
大大真是太猛
我也要開始整理不轉的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沒有看到故障原因

請問這些幾乎都是油不夠、灰塵卡死不轉嗎?

不是,而是上面的黃油老化變硬,如同CPU上的散熱膏一樣。
就是為什麼要再重新擦掉再上油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大你的DVD電源板我也有一片一樣的,難怪非常面熟。
風扇潤滑我做得更功夫,除了上機油我還加上一坨高溫黃 ...

感謝Wet大的指教
其實針車油、黃油、WD40等我都試過了
那種油合適,那就得材質而定
電風扇軸心、轉軸都是鐵的,黃油好用
而顯示卡上小風扇,轉軸有的是塑膠的,WD40就夠了

网友E:
用WD40的問題是我覺得它太快揮發了.... 不夠耐久

网友:
WD40 和針車油一下就沒有潤滑效果了.....太稀薄了.....
油膜一下子就會因為運轉的高溫而被破壞掉,造成沒有潤滑效果.....
本錢夠重的話就和我一樣用培林油....雖然我的是不用錢凹來的.....
這也是我用過潤滑效果最好最持久的....可以維持一年以上不需要再拆卸上油....
要省錢就用耐高溫黃油吧....也是可以撐非常久.....
我也試過車廠在用的"牛油"....效果也不錯,可是膏狀太黏稠不太好上....
理論上機油應該也不錯用,畢竟車引擎溫度那麼高都可以承受了,風扇軸承溫度怎樣也高不過引擎運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WD40的問題是我覺得它太快揮發了.... 不夠耐久

謝謝K老大指正:昨天到了中午還一直在上網,老婆火大開罵了
更正是用WD40洗掉舊的牛油,再上新的機油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雖然風扇沒多少錢,修一修能用,也是好事一樁!

网友:
W40撐不久...我的經驗大概1個月就又要拆開了...

我現在都是拿修單車花鼓黃油...

聲音比較小..也撐的比較久一點...

网友:
學起來學起來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經驗

网友:
在這個論壇裡
真的是啥都學的到~只要有心

网友E:
我只能用縫紉機油......  其他油在下沒有門路拿到....

香港的黃油我試過上去不成, 熱了還OK... 冷車通常都轉不起來.....

唔.... carl大說的培林油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能用縫紉機油......  其他油在下沒有門路拿到....

香港的黃油我試過上去不成, 熱了還OK... 冷車通常都 ...

是的:沒錯!黃油上太多,會有這個問題。

機油的取得方式如下:
1、去夜市生活五金用品店買一個10元的空瓶
2、下次機車換機油時,記得帶空瓶跟老闆要一點(新加)剩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沒錯!黃油上太多,會有這個問題。

機油的取得方式如下:

我沒有機車..... 因為我沒有駕照....

下次問問有機車的朋友幫我留點看看成否吧....

网友:
金厲害以前的都給回收場了現在可以拿來玩玩

网友:
有夠厲害!學起來,謝謝!

网友F(2012-02-29):
請問大大去光華是直接到櫃台要壞掉的,還是去後面垃圾桶找?
除了找到風扇,還有找到其他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大大去光華是直接到櫃台要壞掉的,還是去後面垃圾桶找?
除了找到風扇,還有找到其他的嗎? ...

是的!
店家是我的供貨商,剛好年底清倉要丟的。
還有…一個沒殼的SATA轉USB外接硬碟的板子
還有…熱沸沸的奶茶
記得:如果以後你也做這行的,要常出去外面看一看,不要窩在店裡,等客人來殺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店家是我的供貨商,剛好年底清倉要丟的。
還有…一個沒殼的SATA轉USB外接硬碟的板子

原來如此...
我家附近正好有一間光華,週末來去要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