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5520 開機無畫面 晶片重植迴焊 維修
火..

楼主(2011-12-02):
這算是機王的兄弟機,有G是獨顯,沒G是內顯

內顯和CPU在同一個導熱管上,當出風口卡灰塵............
當然死的快囉!!!

慢慢的看今天的主角

就是他~MCP67-MV

上機~~拆!!
拆除~
看一下~晶片無起泡!!

應該換10年新晶片比較好,在這先測試~選擇重新植球迴焊

除錫~無掉點

重新植有鉛球

正面無起泡

板子除錫~無掉點

這助焊膏真貴啊!!!但好用!!!!!

整備對位

上機迴焊

迴焊完成~~

散熱順便改一下~~加個銅片

開機測試~~ACER LOGO

完修~~準備燒機!!

网友:
好厲害!真專業!給個贊!

网友A:
阿水大發功了,BGA好強啊~~
嘉義朋友照過來,找阿水就對啦~

水大也買返修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水大發功了,BGA好強啊~~
嘉義朋友照過來,找阿水就對啦~

對啊~~還在摸~~
自己做囉~當然要開下去!!!!!!!

网友B:
阿水大..好厲害~~
請教:
這兩種助焊膏差別在哪!?是配合有,無鉛嗎!?
(1)NC-559-ASM

(2)NC-559_ASM-U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水大..好厲害~~
請教:
這兩種助焊膏差別在哪!?是配合有,無鉛嗎!?

http://www.amtechinc.com/pastes.html#noclean
看一下吧~我也看不太懂~~
這無鉛用~~有鉛也可以用!!

网友:
維修用有鉛應該可以吧..

网友:
nvdia晶片真是太熱情

网友:
恭喜水大完修!

网友C:
好讚的返修台阿... 也很讚的助焊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讚的返修台阿... 也很讚的助焊膏..

呵呵~~~!!!

网友:
所以這例維修是先用原有晶片重做囉?

网友D:
請問水大用的返修台是?可否提供一下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水大用的返修台是?可否提供一下照片

网友D:
看你用感覺好像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感覺好像不錯用

左手只是輔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左手只是輔助.....!!!!!

好一個形容詞...好誘惑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一個形容詞...好誘惑人哦

有機器只是方便...但最終還是要看技術!!
我也還在學還在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機器只是方便...但最終還是要看技術!!
我也還在學還在摸@@"

當然...機器好 輔助性就大一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我想水大是說
這種維修有重值BGA,也有換晶片方式
當然價格不同...我們這邊客戶大都是重值BGA比較多

网友:
換改良的會比較好喔~ 10年或是11年的,注意不要買到假貨:)!!  之前重植也是有機率返修!!

网友(2012-01-30):
哇,機台超帥的啦,啥時才買的起咧,謝謝大大喔

网友(2012-03-09):
很帥的機器!很帥的維修!很帥的花了很多小朋友
等賺多一點也來考慮這樣搞看看~

网友:
沒記錯的話acer 5520G 和4520G 是爛兄爛弟 MCP和GPU是他們的通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4-23):
很棒的維修經驗
謝謝版主的分享

网友(2012-07-01):
機王!!重植bga功力是要靠neney+timer累積的!!

网友:
建議最好換改良版
雖然這一款晶片現在很貴
為了避免反修最好還是換改良版

网友:
專業的!!看起來就是這麼easy!! 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