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 K8N-SLI 整合橋植球迴焊維修

楼主(2011-12-02):
這台是朋友丟來的~939的~

故障位置

拆焊

晶片除錫

植球~忘了拍清完後的照片

板子除錫

迴焊

板子很漂亮

散熱片清一下

開機測試~

看一下型號

燒機去!!!!!

网友:
水哥,是土炮作的還是返修台,溫度控制相當好耶,拆晶時都沒拉絲~

网友:
N社晶片超會虛焊....大概跟被動散熱有關係

网友:
這塊我也有一塊,目前是還沒掛!
還好我有加風扇....
因為我知道這塊也是很會壞的...

网友A:
對於水哥哥的那個"風嘴"

很感到興趣喔!!!

~爬了一下文~看來是專業反修台的專業封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於水哥哥的那個"風嘴"

很感到興趣喔!!!

我之前也很好奇~~他不像那360有均熱的孔~
裡面沒網~~原廠給我的圖~

网友B:
請問水哥是用什麼返修台。

网友:
水大功力越來越強了...
相比較起來...我還在原地踏步...

网友:
水哥買的返修台,介紹一下吧!

网友:
自行值球,又有機台,好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水哥是用什麼返修台。

效時的380II

网友:
恭喜水大完修!

网友:
厲害!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直球是買一顆一顆的焊錫然後連上去嗎?這總是情是用電烙鐵辦到的嗎?

大大焊的真的很漂亮,每個球幾乎一樣超工整的拉。

网友(2012-01-2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05384679
一台不便宜耶.....不過功能蠻多的
果然這種雞絲只能遠觀不能褻玩

网友:
媽媽咪押~ 好貴
這植球好漂亮... 我還沒到那種程度

网友C(2012-04-12):
請問拆銲時,上下溫度及風量?可否告知,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拆銲時,上下溫度及風量?可否告知,謝謝^^

每台機器特性不同~~我只能講晶片溫度無鉛在225時可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