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任天堂 NDSL 十字鍵故障 維修

楼主(2011-12-02):
客戶寄來的NDSL~
說十字鍵的左和下無法按

拆機~

只是換十字鍵~拆到這就好~~

看一下~都鏽化了!!難怪不能按

清好~~順便上保養油

另一邊也保養一下~

導電片也順便換新~~

開機測試~~

神奇保貝~~~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導電片哪裡買,這種定製品超難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導電片哪裡買,這種定製品超難買的

網拍就有囉!!!!

网友:
那個主人是請他的NDSL喝水啊,怎麼鏽成這樣!
基本上應該是清一清就好了...不過水兄連導電片都換,
真的是佛心來著...

网友B:
請問水兄上的保養油是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水兄上的保養油是那種???

最簡單的就WD40囉!!!

网友:
連遊樂器維修都出現了....
這沒碰過的東西....如果是其他東西壞掉不知道好不好修???
有點手癢...想去標一台故障機來修看看....

网友:
這玩意對我太遙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導電片哪裡買,這種定製品超難買的

真的買不到可以貼銅箔膠帶,
或是找找板上修理遙控器按鍵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簡單的就WD40囉!!!

 不會吧... 那個不是除鏽用的嗎? 還可以保養抗氧化?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如果銅箔都會生鏽,那他使用的地方真的太潮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