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 POWER 保險絲 保護的問題

楼主(2011-12-02):
POWER電路板上    將保險絲    拿掉    它會獨留一個有兩端的座

要做保護(避免爆炸)     兩端的座    拉2條電線   連燈泡

問題在這      那個燈泡   能用一般   機車大燈使用的  12V 35W   (應該是吃直流電)

還是要用吃   交流電的燈泡

那大概要用吃  多少   W    的比較適合

网友A:
不能用那機車用的12V 35W 的大燈,否則會爆的還是爆給你看!

不用那麼麻煩,只要在 AC 端串一隻一般100瓦的燈泡就可以了,論壇有高手發過文,搜尋一下應可以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那機車用的12V 35W 的大燈,否則會爆的還是爆給你看!

不用那麼麻煩,只要在 AC 端串一隻一般100瓦 ...

要用到 100w

40w-60w  可以嗎

网友B:
只要在 AC 端串一隻一般100瓦的燈泡就可以了
請使用 AC110V 的燈泡
12V 的 不能用 會燒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 AC 端串一隻一般100瓦的燈泡就可以了
請使用 AC110V 的燈泡
12V 的 不能用 會燒掉的 ...

收到   感謝你的答覆

网友A:
一般燈泡瓦數太小在測試時會一閃一地,容易誤判短路現象,所以融用瓦數大一點的,
找一個良品PSU 試試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燈泡瓦數太小在測試時會一閃一地,容易誤判短路現象,所以融用瓦數大一點的,
找一個良品PSU 試試看就 ...

所以 110v  100w    這就對了

那我把他接在       保險絲    會獨留一個有兩端的座上

可以嗎

作法  會有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 110v  100w    這就對了

那我把他接在       保險絲    會獨留一個有兩端的座上

這樣做當然也可以 !! 但會有疏漏的地方 !! 你看電路就明白了 !!

AC 輸入端到 保險絲 之前 還有些元件  , 但這些元件發生短路機率相當少 !!!

p.s : 最好你能瞭解原理是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做當然也可以 !! 但會有疏漏的地方 !! 你看電路就明白了 !!

AC 輸入端到 保險絲 之前 還有些元件   ...

100%  了解   我要來去做   保護工具

剛剛在家裡找到  115v  100w  好樣的

那這個原理   同樣    是不是也能用在     液晶螢幕
12v 電源板上

AC   進來   連接    ======液晶螢幕 電源板  上 ======
同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  了解   我要來去做   保護工具

剛剛在家裡找到  115v  100w  好樣的

燈泡的 W 數 選擇 , 取決於你的負載大小 , 在正常的消耗是多少 !!!

例如 : 負載 110V 50w  你可使用燈泡 110v  60w ~~ 80w !!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  了解   我要來去做   保護工具

剛剛在家裡找到  115v  100w  好樣的

請參考...

電源供應器維修技術

教學、電子書、零件規格書›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樣做當然也可以 !! 但會有疏漏的地方 !! 你看電路就明白了 !!

AC 輸入端到 保險絲 之前 還有些元件   ...

請問 jeanshyen 大

為什麼?? 規格會 12v 35W 呢 ??? 你要好好去瞭解其意思 !!! 純 燈泡 跟 (直流交流無關) !!!

是因為電壓的關係嗎?

一般家用市電是AC 110V,若採用DC 12V則直接燒毀(不管AC 或 DC 只管電壓的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 jeanshyen 大

你應該想 35W 是怎麼來的 !!!

P= V^2/R

當 R  不變 而 V 變大 會得到什麼結果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應該想 35W 是怎麼來的 !!!

P= V^2/R

完全想不出來35W是怎麼出來的

當 R  不變 而 V 變大 會得到什麼結果 !!!

R(電阻)不變 V(電壓)變大 = 電壓過大(燒毀)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想不出來35W是怎麼出來的

P=35W 就是在 電壓 為12v 時

能得到的功率 35 w  !!

那麼電壓加大 阻值不變 ,  則 W 數變大 ,  燈泡變很亮 !!

最後超過極限 , 燈絲就燒毀 !!!

因為無法負荷 !!

网友:
偶建議你基本電子學要好好做一下功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