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36W 抬燈使用中突然高頻率閃爍不停

楼主(2011-12-02):
如主題, 趕緊關燈, 過一會再著開燈, 從此不再亮了

1. 燈管是PHILIPS, 用不到二個月, 燈管上也沒任何黑點
2. 燈管座后面有顆 822K P1200V , 它是什麼/功能?

燈管座后這顆是什麼,

3. 圖示請參考

网友:
4P的燈管原本是需要啟動器的
因為你的台燈是使用電子式安定器
所以使用那個電容把兩組燈絲串連起來
先用歐姆檔量看燈管的燈絲是否還正常
如果燈絲燒掉了的話,也不建議你再換新燈管了
因為可能是電子式安定器品質不良或故障了

网友:
用1K歐姆檔量你照片那顆紅豬肝,若不是無限大,那就是已被高壓擊穿。
會閃爍多是那兩顆電解電容作怪,換上新的就好。不過高壓電解電容不便宜也不好買。你若是用於110V下,買耐壓250V 10~22uF即可。

网友:
如果紅豬肝掛了,建議2顆電晶體拆下來量,應該也是晚節不保
沒意外的話保險絲應該歸天了

楼主:
1. 用歐姆檔量燈管, 4P/2對2對量,結果都有電阻
2. 822K 1200V 燈管座后面那顆, 是不是所謂的起動電容? 這顆用歐姆檔量, 結果是無限大.
3. 電子式安定器是圖片中那一顆?
4. 電解電容是那一顆?
5. 保險絲是那一顆?
6. 還可以測量那個部份呢?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用歐姆檔量燈管, 4P/2對2對量,結果都有電阻
2. 822K 1200V 燈管座后面那顆, 是不是所謂的起動電容? 這顆 ...

真是無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用歐姆檔量燈管, 4P/2對2對量,結果都有電阻
2. 822K 1200V 燈管座后面那顆, 是不是所謂的起動電容? 這顆 ...

您還是買台新的吧!

网友:
安定器的功力晶體拆下量看看
燈座后面 822K 電容量看看

网友:
露拍有在賣電子式安定器
輸入 27W檯燈電子式安定器 就可以找到。
合不合用我也不知道,用問與答跟賣家問看看吧~

還有更貴要賣320元的,要花320元買個電子式安定器就要再考慮看看了,
便宜的一個新檯燈也不過600左右,要花一半的價格買個新電子式安定器感覺不划算。

网友:
買新的安定器
燈座后面的電容也要換
用40W電子安定器就可以
27W會不夠亮

网友:
去大賣場的省電燈泡回收區 選一個25W省電燈泡 把電路換下來,應該就可以了! 歐斯郎的最常因為接觸不良被換下來!! 你的檯燈才用 2個月 還再保固期吧!! 免費維修!!

楼主:
謝謝, 我都試試

网友(2012-01-15):
有時候省電燈泡閃爍...安定器換這兩個電解電容和那紅豬乾一般都會好--->請擅用指針式跟電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