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 與 T5 的電子安定器可不可以共用?

楼主(2011-12-02):
因為賣的人對這兩種電安定器有所區分,所以應該是不能共用。為什麼?

网友:
燈管電流不同

网友:
裡面的起動電容換掉就可以用

楼主:
抱歉!忘了說,我用的是預熱式高功率電子安定器。

网友:
是電壓不同

网友:
燈管電壓電流參數不同,不能共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參考看看:
http://www.deniz.com.tw/07_T5.html

T8傳統式、T8及T5電子安定器比較
這個比較表,我個人非常之不認同
T8.T5一樣都是電子式的,何來如此大之差異
燈管的演色性是跟螢光粉有關,跟T8 or T5完全無關

補上一張T8 & T5電子式安定器的標籤,給大家做比較
因為手邊只找到這兩種規格(其實T8  也有全電壓的電子式安定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8傳統式、T8及T5電子安定器比較
這個比較表,我個人非常之不認同
T8.T5一樣都是電子式的,何來如此大之差 ...

那你再看看這個:
http://e-shin.com.tw/cht/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看看這個:
http://e-shin.com.tw/cht/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3

這個網站的資料就比較客觀比較接近實際狀況
不過一般人所認為的T8燈管都是東亞旭光晨光色
實際上燈管還是有分很多種的
現階段拿出來比較的都是以T5燈管 色溫6500與T8燈管 晨光色
如果T5 & T8都是以 色溫6500,來做比較的話
那T5跟T8還很有得拼勒(以亮度而言)

附圖-燈管上的數字代表些甚麼,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也是廠商作文章的所在
827=2700度K
830=3000度K
840=4000度K
865=6500度K
8後面的數字越大,表示色溫越高,晨光色的色溫大約在840,2700度K被歸類為燈泡色
以相同W數,不同色溫,視覺上的亮度就有很大的差異
至於壽命問題,說真的,我倒不覺得T5會比T8長壽
因為我公司目前是T5 T8燈具混用,我反倒覺得T5較短命
以上是我在目前工作上所實際接觸到的感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網站的資料就比較客觀比較接近實際狀況
不過一般人所認為的T8燈管都是東亞旭光晨光色
實際上燈管還是 ...

>因為我公司目前是T5 T8燈具混用,我反倒覺得T5較短命
混用是同一燈具呢,或者個別的呢?

這裡有些T5,T8相關的比較.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 ... orescent-lamps.html

綠基會:
http://www.ecct.org.tw/

http://www.ecct.org.tw/print/fil ... %89%8B%E5%86%8A.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我公司目前是T5 T8燈具混用,我反倒覺得T5較短命
混用是同一燈具呢,或者個別的呢?

T5電子式安定器使用T5燈管
T8電子式安定器使用T8燈管
目前短命的T5燈管,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品牌
PHILIPS & OSRAM這類大廠的燈管,壽命就跟T8差不多長壽
所以說,別當人家的白老鼠,買一些還在實驗階段的商品
T8早已技術成熟,T5還在大混戰,要買就買有品牌有口碑的

网友:
T8壞掉的機率比較大,大多是點燈器故障造成燒燈管,所以同時換燈管和點燈器比較保險。
T5壞掉的機率比較小,但是一壞就要把裡面貴貴的內臟換掉,不便宜啊。
以同樣使用東亞燈管來說,壽命差不多。

至於雜牌的燈管有看過整箱一個星期就全燒光的(汗

网友C:
一年前將公司部分T8工事燈約25盞改成T5,安定器用美東菱28W,燈管是威力盟28W,一年多了燈管、安定器都沒故障過,而且燈管都沒出現黑頭現象,省了很多換燈管的麻煩。
實際使用經驗,T5燈管壽命有比原本傳統安定器+T8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年前將公司部分T8工事燈約25盞改成T5,安定器用美東菱28W,燈管是威力盟28W,一年多了燈管、安定器都沒故 ...

是的
傳統式T8改換電子式T5是最明顯的比較
不論是購置成本.節能.維修成本.....都很明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傳統式T8改換電子式T5是最明顯的比較
不論是購置成本.節能.維修成本.....都很明顯 ...

T8若是三波長燈管+電子式安定器,其實亮度比T5高,但一般常見日光燈都是普通燈管+傳統安定器,換上T5之後,不管在照度或節能上都有明顯改善,因為T5都是三波長燈管而且都是電子式安定器。

尤其辦公室常見的那種四方形輕鋼架20W 4管燈具,大面積廠辦照明迴路通常都是220V供電,遇上這種四管燈具效率實在差得可以,燈管很容易黑頭故障,四顆傳統安定器也熱呼呼的,換上T5燈具耗電量馬上降低1半以上,空調負擔也比較輕。

去年改裝工事燈時,也順便將辦公區20W 4管燈具換成T5 14W 2管,盞數不變亮度只低一些而已,每盞耗電量由92W馬上降為32W。

网友:
引用 网友C:
T8若是三波長燈管+電子式安定器,其實亮度比T5高,但一般常見日光燈都是普通燈管+傳統安定器,換上T5之後 ...

是的
這一點也就是我在10#所提到的
一般人根本不會去注意到"色溫"&"燈管類型"

网友D(2012-03-08):
引用 网友C:
一年前將公司部分T8工事燈約25盞改成T5,安定器用美東菱28W,燈管是威力盟28W,一年多了燈管、安定器都沒故 ...

有那麼神嗎?完全都不會黑頭,這是真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麼神嗎?完全都不會黑頭,這是真的嗎?

真的還沒黑頭,從2010年11月10日改27盞,使用至今已經1年4個月了,完全沒換過燈管也沒黑頭。

网友:
燈管黑頭大多出現在傳統安定器與低價的電子式安定器上(因為燈絲ㄧ直在通電,會蒸發鍍在燈管上,燈絲就變細了,造成燈管壽命降低).....
較高階的電子式安定器大多有謂的Cut Off設計,就是說燈管內的燈絲只有在預點時通電,點亮後燈絲就斷路,這樣可以降低燈管溫度,提高光效率(據說6%~10%),以及延長燈管壽命.....
至於亮度其實應該以發光效率來算,如果都是使用高效率電子式安定器,以4呎管來說,T5其實跟T8差異不大,但是T8的功率卻大於T5,所以T5沒T8亮....

網路上有蠻多相關資料可以參考(如下,如有版權問題請移除)

關於安定器
http://ahmow.blogspot.com/2008/10/t5-t8-t9-t6-ballast.html

關於光效率
http://tw.myblog.yahoo.com/jw!YDXDhMOLHw4ggZ_gpeoIu9t3/article?mid=-2&next=178&l=a&fid=14

日光燈管種類
http://www.phy.ntnu.edu.tw/demolab/html.php?html=everydayPhysics/lamp

网友:
我覺得安定器才是關鍵好的安定器能使燈管壽命延長.可以選用預熱啟動型.傳統 t8電感式安定器耗電量大.使用時產生高熱發燙....發熱發燙.但優點是壽命超長~~~~~~~~~~~~用好十年也不會壞//其實可用使用電子式安定器加三波長燈管/t8不見得比t5好.

网友:
T5/T8 燈管之管電壓 管電流 光通量 不同

T5燈管

T5燈管

T8燈管

T8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