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ECO TL3001FM LCD液晶電視偏光膜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02):
上次在 又來一台奇美寶麗金POLY vision N-3271偏光膜更換實例 .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53-1-1.html

這篇有預告這台東元TECO TL3001FM.終於把圖片整理好了.

您看看這嚴重吧!

還有一小區域自然剝落.

PC訊號測試.

這能看嗎?

保固貼還在.

就只有偏光膜這個問題.

拆機過程.

這一層還要再拿掉.

取下前框.

再拿掉面板框架.取出邏輯板.

小心撕下舊偏光膜.

準備清理殘膠.

準備無水酒精和化妝棉紙.

題外話:

前幾天碰到一位奇美的前廠商.

他們以前是專為奇美新面板撕玻璃保護膜的廠商.

曾請教他去面板殘膠的方法.

他也說以手工作業來講.我的方式是最正確的.

又拆了一堆螺絲.

除膠中...........

清理完畢.

這台按鍵也是不太靈光.

全部換新.

貼膜完成.

PC訊號測試.

看得到黑底了.

AV訊號測試.

藍底也出來了.

這一台的畫質也不錯.

整型前.

整型後.

网友:
所以去偏光膜的殘膠....無水酒精+化妝棉就對啦

网友:
又學到一招
無水酒精+化妝棉就對----廠商認可

网友:
這裡只有G大在幫螢幕換臉!!果真是一門學問~~
重點我很認真學,既然看到G大本人跟左上角圖片一樣"帥".............

网友:
厲害
手邊剛好也一台..
等等有時間也來試看看..:d:d:d:d:d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看來要跟G大一樣厲害,要花很長的時間!

网友A:
請問gkjnn 大
除膠..貼膜..風乾
各需多少時間..~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gkjnn 大
除膠..貼膜..風乾
各需多少時間..~謝謝~

除膠時間比較不一定.視面積和膠合程度而有所不同.
碰過除最久的除了8個小時才完成.
貼膜大概30分鐘以內.
風乾大約要2~3天.

网友:
這各(廠商)沒說老實話
還有更快的(除膠方法)
我驗正中
大約是15分中
貼膜約8分中
32寸的

网友:
G大貼時是用何工具加壓?滾輪?刮板?貼前有用無水酒精先把面板噴溼嗎?
為何我貼好從側面看還會有曝光?
等風乾2天在組裝?
為何你撕舊膜殘膠如此少呢?

网友B(2012-01-06):
請問大大我遇到1台日立TX80D12V  32"偏光膜不良.可是是內偏光膜不良.不知道日立32"內偏光膜角度是否90度.內偏光膜更換方法是否也一樣呢.有代工嗎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我遇到1台日立TX80D12V  32"偏光膜不良.可是是內偏光膜不良.不知道日立32"內偏光膜角度是否90度.內 ...

我是習慣先試角度.正確再貼.貼內膜方法一樣但風險度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習慣先試角度.正確再貼.貼內膜方法一樣但風險度更高.

請問大大內偏光膜不良.試角度的方法怎樣做.可以只點方向一下嗎.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內偏光膜不良.試角度的方法怎樣做.可以只點方向一下嗎.感恩.

把故障膜撕除.準備不同角度偏光膜.一塊一塊擺上去試.
或像我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95%B4%E5%9E%8B
移動方向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故障膜撕除.準備不同角度偏光膜.一塊一塊擺上去試.
或像我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 ...

感謝大大耐心的指導.受益良多.我今天奇美29"貼了2次都失敗了.氣泡太多了...雖然是很小心很小心的貼.還找人幫忙拉.依然失敗...對大大的工夫真是由衷的佩服了....台上10分鐘.台下超過10年功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耐心的指導.受益良多.我今天奇美29"貼了2次都失敗了.氣泡太多了...雖然是很小心很小心的貼.還找 ...

其實氣泡好解決.倒是看不見的灰塵就無法克服.除非有無塵室可以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氣泡好解決.倒是看不見的灰塵就無法克服.除非有無塵室可以工作.

敢問大大這句 =>"其實氣泡好解決"   我可是想破頭都弄不好.可以點破嗎.感恩不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敢問大大這句 =>"其實氣泡好解決"   我可是想破頭都弄不好.可以點破嗎.感恩不盡!! ...

化妝棉是跟...家裡的女王拿的嗎??...gkjnn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問大大這句 =>"其實氣泡好解決"   我可是想破頭都弄不好.可以點破嗎.感恩不盡!! ...

慢工出細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妝棉是跟...家裡的女王拿的嗎??...gkjnn大大

是啊!女王買了覺得不好用.太粗了.有傷她細緻的皮膚.
買太多.擦屁股又太小張.只好被我拿來..........廢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