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2J (W2000系列)筆電過電不開機詢問.(無法修復)

楼主(2011-12-03):
經過好一陣子的努力.......
送修換北橋、顯卡、換主機板........還是不正常,所以就......報廢了吧..

狀況為:
只裝電池-按下電源時,電源燈號亮(其他指示燈:硬碟、無線網路、藍芽亮起)、光碟機動作,約3~4秒後斷電。
無畫面,螢幕也不閃爍,風扇不轉。
接入下電源變壓器時,充電燈號亮起,開機狀況與電池模式相同,充電功能正常。
電源變壓器正常,燈號無閃爍,用在其他筆電上亦正常。

拆開筆電後按下各晶片嘗試開機(拆除所有外接設備,除CPU、記憶體一條),狀況都一樣。

獨立顯示卡為 ATI X700 128MB但直接layout在主機板上,無法拔下測試。

目視主機板上元件並沒有燒毀或線路銹斷的情況,因為沒有除錯卡,想請教還可以朝哪個方向去找問題呢?

网友:
不插記憶體看看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剛剛測試...記憶體全拔...不開機,CPU有過電(因為沒裝風扇,開機斷電後CPU微溫).

网友:
ATI X700 NG
一般二次電路有問題都是開機馬上斷電
一次電路有問題是上電電源熄燈或閃爍
開機後一段時間斷電大多是...北橋空焊或POST到顯卡保護斷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