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大大.請問我這是哪塊版子壞了?

楼主(2011-12-03):
一半霧掉.有時好有時壞

一半霧掉.有時好有時壞

三洋30吋

网友:
咦?偏光膜有壞半邊的嗎?

网友A:
好運是t-com軟排脫落
歹運是面板掛了
檢查t-com的排組  可能修好喔
以上查看看 電壓是重點

网友:
A/D到面板的軟排線清一清、壓一壓,會好的機率很大。

网友:
T-con   到面板   都有可能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我先來把線清一清.看怎樣在分享上來^^

网友:
有修理過類似畫面, 面板軟排出來,那塊長長小基板,重焊即可

网友:
T-CON 或面版軟排座

网友:
T-con   100% R----NG

网友:
曾遇過三洋一樣的情況.是友達的面板.T-CON沒問題.卻是主板壞了.提供你做參考!!

网友:
t-com軟排換換看或許就好了

楼主:
太感謝各位大大.這2天剛好帶小孩出去玩.明天在來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運是t-com軟排脫落
歹運是面板掛了
檢查t-com的排組  可能修好喔

請教wecam大,要測量t-con電壓的點是軟排上面引腳測量嗎?
如果確定t-con(邏輯板)故障要換他不是另一邊很多更軟的排線連入面板
在人工焊工有辦法換嗎?還是用熱風槍先換上面ic呢??

正常電壓是5v和12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wecam大,要測量t-con電壓的點是軟排上面引腳測量嗎?
如果確定t-con(邏輯板)故障要換他不是另一邊很多 ...

請教wecam大,要測量t-con電壓的點是軟排上面引腳測量嗎?
電路板上有測試點  看圖說故事
如果確定t-con(邏輯板)故障要換他不是另一邊很多更軟的排線連入面板
您說的是(需要專業機器)喔=(有機玻璃)
在人工焊工有辦法換嗎?還是用熱風槍先換上面ic呢??
玻璃基板(試過沒有成功)

网友:
T-com 排線 沒裝好也會  常發生在 軟排卡准  鬆了 ~ :)

楼主:
今天拆機了.目前發現用手去動T-com 排線變OK了手放掉又變回來.把板子拆下來用放大鏡看.發現左邊4個焊點有虛焊.有點晚明天還上班.明天在來用.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用好我再把圖PO上來.感謝大家:)

楼主:
搞好了.上來跟各位分享.也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協助
最有可能出問題的板子
上面沒鬆.用接點清潔劑順便清一清
下面的軟排左邊數來4條發現有虛焊.馬上來補焊.有夠細的.用拉焊的有夠難拉.搞了快1小時.所以樓昏昏忘了拍焊好的照片.
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一針見血的建議.馬上就抓到問題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