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聲寶SAMPO LM-32H28 32吋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12-03):
這一台聲寶液晶電視~~也是福利品~~採用日立面板

想省錢的、有興趣玩的人可以自己修修看,故障點直接公佈

PS:自己搞壞掉不要找我喔~~~

電視型號
拆機現出原形
全漢電源板爆電容-->全板更新日系電容(*13顆)-->背板補銲
A/D板高溫區電容-->更新日系電容(*16顆),視訊板電容-->更新日系電容(*4顆)
手動開機無法啟動,量測檢查POWER按鍵阻抗大其它按鍵也是,全部更換新品(*7顆),一堆換下的零件
雙擊式高壓板HIU-812M + HIU812S
故障位置-->雙擊式高壓板HIU812S 24V輸入保險絲5A燒斷,檢查後面電路發現有2顆
MOSFET(FDD8447L)打穿短路故無法驅動背光電路,但是A/D板控制電路及聲音電路還
是正常啟動的,所以呈現的故障為有聲無影無背光。
HIU-812M 24V輸入保險絲5A 導通OK
HIU812S 24V輸入保險絲5A燒斷NG
解決之道:換上1顆5A保險絲,2顆MOSFET(FDD8447L),1顆BD9897FS (DC-AC Inverter Control IC)即可恢復正常,根據賣家維修經驗這顆BD9897FS IC也要換掉(推測IC內部受損我也量不出好壞,直接換新以免再次返修),不然很快就會再次燒壞,還好他賣的IC不貴。
測試畫面
FDD8447L
40V N-Channel PowerTrench® MOSFET
DC-AC Inverter Control IC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技術很棒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說明很清楚。

网友A:
請問在哪裡買得到呢?
價格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在哪裡買得到呢?
價格約多少.

很好買呀!!!價格公道.交貨快..
BD9897FS +( FDD8447L 兩顆) HITACHI 高壓板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067307570

FDD8447L(TO-252封裝) HITACHI高壓板INVERTER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55323895

P拍還有很多在賣,價格不一自己多比較採買。

网友:
大仔~!
被你修過!不就壞不了了!

网友:
恭喜.又救了一台了

网友:
只能說...好厲害...我也想學起來咧...不過太菜了.....哈哈...

网友:
恭喜wet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買呀!!!價格公道.交貨快..
BD9897FS +( FDD8447L 兩顆) HITACHI 高壓板維修材料
http://goods.ruten. ...

我是說聲寶液晶電視福利品那買

网友:
果真是壞很大

网友:
W大~~每次電容都換成日至!!我看這一台等燈管壞吧!!

楼主(2012-01-21):
休假期間又修一台SAMPO LM-32v22 32吋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
這台是我哥的.2006年生產.三年保固機種.

故障位置-->雙擊式高壓板HIU812S 24V輸入保險絲5A燒斷,檢查後面電路發現有2顆
MOSFET(FDD8447L)打穿短路故無法驅動背光電路,只是這次是燒另外一組,由於
這次少了一顆BD9897FS (DC-AC Inverter Control IC)備品,只換2顆FDD8447L
上電測試OK,於是鎖上外殼準備燒機測試,結果開機沒2分鐘又掛了,證實BD9897FS
也壞了一定要換,多蓼了50元學了一次經驗,(FDD8447L*2,5A FUSE*1)。
緊急上網購料,等了一天零件到了換上去就OK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非隔離驅動,MOSFET掛了PWM有很高的機率會一起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休假期間又修一台SAMPO LM-32v22 32吋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
這台是我哥的.2006年生產.三年保固機種.

wet大你買零件的那位姓簡.在土城開店.人很好.值得推薦.

网友:
專業技術.學習中  謝謝

网友:
聲寶的我公司一台55吋的一個月面板就掛點了,想必電容都用的普通的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感恩>正在學習中

网友:
又修好一台真是佩服,可以供借鏡,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的啦!
又學到了一招,
保險絲沒有貼片的,
真的是想辦法塞進去就行了,
感謝分享!

网友:
大大利害,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