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我的UT61E的功能修改

楼主(2011-12-03):
線路改法請看 legion 大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0

自動關機 不錯用 15分左右..他會叫....叫三次後就關機了
改法 111 腳 空接
或是做個開關.電腦輸出&自動關機
小弟我是用不到電腦輸出所以空接而已

3白光led 背光
18650   電池
右邊是34063 升壓板3~4V 升9V
右邊的左邊有一小片那是18650的保護板

18650位置..開闢是改保護板用的.否則無OUT

外表看不出來..有改18650哦..^^

開機圖片..
左上 那個是自動關機的圖
下面看的出3白光LED..  打完收工..0.0

网友A:
...電池...這樣改裝很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這樣改裝很危險.....

為什麼...0.0

网友B:
保護板必須要離電池近,最好直接裝在電池正負極上,經過牽線可能會有電池至保護板的引線短路而導致電池發生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護板必須要離電池近,最好直接裝在電池正負極上,經過牽線可能會有電池至保護板的引線短路而導致電池發生 ...

謝謝 狼大 指點 等等來改一改

前二天..有位住左營的人兄 打電話給我...
問修37吋的事情..在說時..有跟我說
他是日月光的工程師
事後是沒拿來給我修
自己去找了 左營某位在賣t-com的買了一片
回去用燒了..有沒有退我不知
後來又去找痞酷高雄在賣材料的..也買了一片..
還拿日月光的卡片給他看他是工程師..
還是又用燒了...還拿回去退....
在想..如果來找我..我要如何對應....

當初他打給我時...跟我說.他是日月光的..
我馬上回應說..你認識 狼大 嗎
他回我.知道這個人不過..不認識...0.0

网友C:
電池旁還有空間,何不把保護板與電池放一起?
直接跳線阿斯,也可省掉那個開關,升壓板或許就有機會放在電池旁邊(看升壓板拉的還蠻小片),這樣就盡量可以降低板子與電表基板接觸的危險性(雖然已經塗膠固定)。

网友:
這樣的改話 , 在正常使用下電池可用多久呢??

或你你可以試一下哦  !!!

楼主:
我想....半~ 一年跑不掉...  正常用9v的..gp的 1~2個月 沒電

网友D:
34063 Boost升壓後,
9V的高頻紋波會不會影響電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63 Boost升壓後,
9V的高頻紋波會不會影響電錶精度?

我也很怕...呵呵..目前電容用1千uf的..量還有20mv...>< 不知要如何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旁還有空間,何不把保護板與電池放一起?
直接跳線阿斯,也可省掉那個開關,升壓板或許就有機會放在電 ...

改好了..謝謝s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