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無線鏡頭監視器-無畫面

楼主(2011-12-03):
一段時間沒用~最近要拿來監視環境時~卻無畫面顯示(AV端子輸出)
拆開機殼一看~看到一穩壓零件龜裂~但我換好了後一樣無畫面~請問一下我應該怎麼檢修呢?

网友:
1.先確認12V變壓器有電壓嗎 ??------>後端穩壓IC燒毀 變壓器也可能故障了
2.檢查穩壓IC 的故障原因
a.將端子拔除(紅黃線那條)
b.用電表檢查12V輸入端 對地阻抗 是否短路
c.用電表檢查穩壓IC輸出端 對地阻抗 是否短路
d.觀察電子元件外觀是否異常
e.重複檢查 另兩組元件 (鏡頭 及 RF 是否對地短路)
3.上電 檢查12V 及 穩壓IC 輸出穩壓是否正常